[电源电路] 求推荐输出5V,2A的电路

楼主(2021-07-31):
如题,输入最高为8.4V , 求输出为5V,2A 的电路,静态电流要小。

另外,有找到一款ME6118, 是5V1A的输出, 请教能否拿两个ME6118并联使用?

谢谢大家。

网友A:
MT1470

谢谢

网友B:
找开关型BUCK,同步整流的最好,比如MP2307。

网友C:
用降压充 IC   CS5310 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D(2021-09-15):
不能并联使用,两个电源并联使用需要做均流,否则实际带载可能全部落在一个电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