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30硬件三角函数,DSP库和C库三角函数性能比较

楼主(2021-08-01):
H730硬件三角函数,DSP库和C库三角函数性能比较,其中硬件三角函数优势明显

测试条件:
1、MDK5.33 AC5 ,开启最高等级三级优化,开启时间优化
2、测试平台自制H730VBT板子。
3、工作主频550MHz。
4、开启硬件双精度。
5、开启硬件三角函数。

测试:
1、H730硬件三角函数。
开启20bit最高测试精度,对应6个时钟周期24次迭代。注意这里的时钟周期是相对Cordic来说的,由于Cordic是在550MHz主频的二分频下工作,所以实际测试应该是12个时钟周期完成一次三角函数计算。

这里计算了10000次sin,DMA方式。

最终需要时钟周期是200506个,也就是20个时钟周期计算一次,即36ns一次计算,这个速度还是相当给力的。

正常情况下的理论值应该是12个时钟周期就计算完毕,额外的8个时钟周期耽误在DMA等传输上了。

当然如果采用最大误差精度情况下,可以做到13.5个时钟周期一次,不过实用价值不高。

2、DSP库测试
(1)函数arm_sin_q31
由于是查表法实现,精度有点低,只有10bit左右,所以参考价值不高。

测试100次求平均是27.6个时钟周期一次:

(2)函数arm_sin_f32

测试100次求平均是168个时钟周期一次:

3、C库测试
(1)双精度测试

使用函数sin

测试100次求平均是240个时钟周期一次:

(2)单精度测试

使用函数sinf

测试100次求平均是69.8个时钟周期一次:

网友A(2022-02-11):
一般DSP库是不是就用它的滤波算法之类的呀?

网友B:
DSP的库对于计算来说还是好用,释放MCU性能

网友C:
这个都是硬件的算法吗

网友D:
这个为什么不查表呢

网友E:
怎么实现三角函数运算

网友F:
需要贴近哪个方面的设计呢

网友G:
H730的速度应该很快。

网友H:
DSP库都是汇编语言吧

网友I:
三角函数性能没有比较多。

网友J:
DSP库和C库三角函数性能哪个高

网友K:
为何不同标准库实现的三角函数的执行效率差别如此巨大?

网友L:
计算三角函数与开平方哪个速度快

网友M:
MDK AC5和IAR的C库三角函数性能差不多

网友N:
把输入放到文件里,程序启动时一次性读进来,然后再开始计时计算

网友O:
开启FPU和使用DSP库之间有什么差别

DSP库就是DSP库,只是用不用到FPU硬件单元的问题。 有些低端STM32系列比方 STM32F0,就没有FPU,但DSP依然可以用,只是不涉及FPU硬件单元。

网友P:
三角函数最快的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