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HC32F460的BOOT和IAP说明

楼主(2021-08-01):
最近趁着有空加工了一块华大的HC32F460评估板。成品板见图1。拿到新控制器,首先要做的就是编写底层BOOT程序,有了BOOT程序即可随时更新APP不被调试器束缚,特别对于物联网应用有远程接口就可轻松实现远程APP更新,极大的简化了升级工作量。目前经过试验发现HC32F460的APP跳转有2大坑。

1、FLASH和中断向量偏移后生成的BIN文件大小不对,烧录后无法正常跳转到APP。

2、跳转到APP后触发中断会死机。

下面针对这两个问题记录实验过程并给出解决方案。

图1 自制HC32F460评估板

相比于STM32,HC32F460的IAP和APP跳转是有些不同之处的。STM32下在使用IAR开发环境引导APP时,只需要修改ICF文件中的地址偏移(包括中断向量偏移和FLASH地址偏移)以及SystemInit函数中的SCB->VTOR = FLASH_BASE | VECT_TAB_OFFSET即可。这样编译后的BIN文件可以直接加载。但是HC32F460却有些特殊。见官方用户手册中《初始化配置》一节。如图2

图2 初始化配置说明
所以在IDE的链接过程中是额外增加了一部分内容到FLASH地址400H-41fH的。故而在APP中会产生一段空代码段,导致偏移后的BIN文件特别大。例如博主设定的FLASH地址偏移是0x12000,但是编译后的BIN文件却又110KB,实际的有效代码段是31KB。使用UltraEdit打开BIN文件后发现文件中0x12000地址前填充了大量的空白字符。而且使用BOOT程序将BIN文件烧写到FLASH后也不能正常启动。HC32F460地址偏移后的ICF链接文件如图3所示: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2pqcDk2OTk4ODE1OQ==,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图3 HC32F460地址和中断偏移设置

APP 程序不要包含和编译icg.c和icg.h,就不会生产bin文件偏大了。因为icg的内容在扇区0里面。

楼主:
解决方案(问题1):看来仅更改ICF文件是不行的,经检查发现真实的程序区需要从地址0x11c00处才开始,见图4。所以博主直接将0x11c00前的区域数据全部删除。得到的有效APP大小大约31KB。使用BOOT程序烧录并跳转后程序开始运行。

图4 有效程序区

楼主:
解决方案(问题2):虽然这时APP已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在发送串口数据APP进入中断时却发生了另一个问题,MCU居然死机。后经查询相关资料发现,原来在跳转APP之前需要将BOOT程序中已经注册的在使用的中断函数解除注册。具体的方法是调用enIrqResign函数。为方便起见博主直接将所有的中断全部解除注册(解除注册是在BOOT程序中,可能在APP中初始时也可以,各位可以自行测试)。

void BOOT_JumpToApp(void)
{
   uint32_t JumpAddr;
   pBootFun pFun2App;
   uint32_t Cnt;

   //禁止中断//
   //__disable_interrupt();
   //__disable_irq();

   //跳转前释放中断//

   /*
   enIrqResign(Int000_IRQn);
   enIrqResign(Int001_IRQn);
   enIrqResign(Int002_IRQn);
   enIrqResign(Int003_IRQn);
   enIrqResign(Int004_IRQn);
   */

   for(Cnt = 0; Cnt < Int143_IRQn; Cnt++)
   {
     enIrqResign(Cnt);
   }

   //if (((*(__IO uint32_t*)APP_START_ADDR)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JumpAddr = *(__IO uint32_t*) (APP_START_ADDR + 4);
     pFun2App = (pBootFun)JumpAddr;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_START_ADDR);
     pFun2App();
   //}
}

楼主:
至此,HC32F460系列的BOOT引导程序和APP程序编写测试完成。博主自定义的HC32F460-FLASH分配表下表所示,BOOT程序串口更新用上位机如图5所示: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2pqcDk2OTk4ODE1OQ==,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图5 BOOT上位机程序

网友A:
厉害啊,我就调了一次,串口通信都没调通,扔一边儿了。

网友B:
板子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C:
板子做的不错啊。可以啊。

网友D:
4G的走线真销魂

网友E:
太麻烦了,你说是坑也行,不是也行,是你没看明白ICG这个地方的意思。
你只需要参考 华大SDK里 例程,把ICG驱动文件.c 加入到你的工程里即可。

参考我的帖子:
http://tigerchip.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0

网友F:
是我没看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