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76E003配置串口异步双工收发

楼主(2021-08-01):
串口收发
官方例程没有发现串口异步双工通信的例程,这里分享下异步双工通信(模式1,10位数据发送)的例程。
基本上不算全双工工作方式,因为发送时要禁用串口0中断(set_ES),会同时禁用收和发,也就是发送到发送完成这段时间没有串口接收中断。
初始化uart0时,TI(串口0发送中断标志位)必须要set,因为printf内部实现靠TI判断上一个字符发送完成。

#include <string.h>

void usr_InitialUART0_Timer1_Mode1(UINT32 u32Baudrate)    //T1M = 1, SMOD = 1
{
        P06_Quasi_Mode;                //Setting UART pin as Quasi mode for transmit
        P07_Quasi_Mode;                //Setting UART pin as Quasi mode for transmit

        SCON = 0x70;             //UART0 Mode1, REN(Rx enable)=1, SM1(for mode1)=1, SM2(StopBit chk)=1
        TMOD |= 0x20;            //Timer1 Mode1

        /* SMOD PCON.7 串口0波特率加倍使能.
        串口0工作在模式2,或在模式1或3时,串口0用定时器1溢出作为波特率时钟源时,设置此位波特率加倍。 */
        set_SMOD;                //UART0 Double Rate Enable
        set_T1M;
        clr_BRCK;                //Serial port 0 baud rate clock source = Timer1

#ifdef FOSC_160000
        TH1 = 256 - (1000000/u32Baudrate+1);               /*16 MHz */
#endif
#ifdef FOSC_166000
        TH1 = 256 - (1037500/u32Baudrate);                              /*16.6 MHz */
#endif
        set_TR1;                                        // 定时器 1 启动控制
        set_TI;                                                //For printf function must setting TI = 1
}

void UART0_SendData(char dat)
{
        /* send data to uart by polling, will disable uart isr */
        clr_ES;
        SBUF = dat;
        while(TI!=1);
        clr_TI;
        set_ES;
}

void UART0_SendString(char *s)
{
        while(*s)
        {
                UART0_SendData(*s++);
        }
}

char putchar(char c)
{
        UART0_SendData(c);
        return c;
}

void SerialPort0_ISR(void) interrupt 4
{
        if (RI)
        {
                /* stop bit */
                /*if ((SCON & SET_BIT2) != SET_BIT2)
                {
                        stat_rx_stop_bit_diff_cnt++;
                }*/

                //uart_process_rx(); // 处理串口输入
                clr_RI;
        }
        if (TI)
        {
                /* No frame error report */
                //if (FE )
                //        FE = 0;

                clr_TI;
        }
}

/* main初始化代码:
        usr_InitialUART0_Timer1_Mode1(UART0_BAUD);
        set_ES;                                        //For interrupt enable
        set_EA;
*/

网友A:
这个片子的UART最大通信速率能达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