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CU选型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1-08-01):
MCU是电子产品的核心部件,对于这个器件的选型一定要慎之又慎,如中途变更MCU,整个电路板就要做个大的手术了。MCU选型时就要综合考虑MCU需要完成的功能,成本,交期,各类端口的数量,存储空间,可移植性,器件等级,功耗,电压等因素。

网友A:
软件工程师根据这些信息选出三四款合适的芯片,然后元器件工程师根据芯片的成本,交期,品质等信息最终选定一款MCU.

网友B:
上拉、下拉电阻的选择,通常可以选择1K~1MΩ之间的电阻,封装可以根据产品的尺寸,以及端口的电流值选择0201,0402,0603,或0805的封装。如端口用的是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电阻值通常是几百欧,在低功耗的产品中尽量不要使用。

网友C:
输入输出电压的高电平通常就是电源电压,低电压通常就是0V。

网友D:
一般情况下,负载电流值在10毫安以下的,可以用输出口直接驱动。。

网友E:
负载电流值在10毫安到100毫安之间的,需加一级驱动电路;驱动更大功率的负载时,负载与MCU之间去加隔离电路。

网友F:
器件等级尽可能地使用汽车级芯片,工作温度范围-40度到125度。根据产品销售地,选择认证范围,如CCC认证,UL认证。

网友G:
ADC转换:根据产品的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精度,转换时间。进行模数转换时,去做适度的整形。如输入信号非常微弱,可以对信号进行放大;如输入信号电平与输入端口的电平不匹配,需做电平转换。

网友H:
移植性:如果考虑从旧的平台移植程序过来,就要考虑MCU之间的可移植性。

网友I:
低功耗不仅仅是为了省电,更是是为了降低电源模块以及散热模组的成本。随着电流的降低,电磁干扰和热噪声也大幅度地降低了。

网友J:
上拉下拉电阻也有功耗,如对单一的信号进行上拉或下拉,电流也就是几个微安到几十微安之间,但是对于一个被驱动了的信号进行上拉和下拉,电流能达到几十毫安。

网友K:
闲置不用的端口,尽量不要悬空。如果悬空,外界的干扰可能在这些端口形成反复的震荡信号,MOS工艺芯片的功耗主要取决于门电路的翻转次数。

网友L:
成本和交期:很多8位和16位及32位MCU,价差已降至将近几美分,需结合产品实际情况选取合适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