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接口电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21-08-01):
接口电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书上说外设与CPU通信都是通过接口电路来进行的,我用单片机没没看出个大概啊,EEPROM和收音芯片都是直接接到CPU的sda和clk(IIC)引脚上的啊,这之间哪来的接口电路啊?

网友A:
如果要连接 RS232, 485 总线, 那你的 IO 口不能直接连过去了

网友B:
接口就是芯片与芯片间连接和交换信息的方式。

网友C:
单片机的接口自身都带有都接口电路的啊。

网友D:
这接口电路的都是已经集成到单片机内部的了。

网友E:
这句话的含义怎么让你这么一说这么绕口了?

网友F:
接口就是连接的地方的。

网友G:
接口电路:计算机之间,计算机与外围设备之间,计算机内部部件之间起连接作用的逻辑电路。接口电路是CPU与外部设备进行信息交互的桥梁。

网友H:
接口电路不就是指仿真调试程序下载口线的电路么?

网友I:
一般都是你外接接口设计。。

网友J:
接口电路的主要是信号的数据交互处理的哈

网友K:
键盘接口电路 这个书上没有定义的。

网友L:
你在哪里看到的这个硬件呢?

网友M:
单片机、接口电路和外设之间的关系。

网友N(2023-03-06):
接口就好像是协议的转换,USB是串行的,IDE光驱和硬盘是并行的,他们之间是不能连接的只有通过一个接口电路的转换才可以转化成目标的数据类型。

网友O(2023-07-19):
集成到单片机内部了吧

网友P(2023-12-23):
这个句子的意思怎么能让你说得这么复杂?

网友Q:
接口是建立连接的地方。

网友R: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S: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T: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U: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V: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

网友W: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X: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Y: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Z: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AA: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