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仿真器可以做外部中断仿真吗?

楼主(2021-08-01):
仿真器可以做外部中断仿真吗?

网友A:
如果能,怎么实现?你想做什么?

网友B:
我想将断点放在中断服务程序内。

网友C:
中断的是实时处理的,这个仿真真没有试过的。

网友C:
可以做仿真的。楼主可以使设置断点来观察一下的

网友D:
外部中断怎么不能产生呢?

网友E:
这个是要对什么芯片仿真呢?

网友F:
这个跟仿真器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G:
都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功能的。。

网友H:
外部中断仿真是硬件触发吗?

网友I:
能够触外部中断信号。

网友J:
硬件支持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K:
要做软件的硬件仿真吗?

网友L: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正常的进入中断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M:
如果是硬件没有问题,就可以做仿真。

网友N:
可以吧,
外部中断产生,
看你程序能不能进行中断处理啊

网友O(2023-03-06):
直接调出端口对话框,先占停程序运行,再点击端口改变电平在运行就可以进入中断了。

网友P(2023-08-03):
可以吧,
外部中断产生

网友Q:
看你程序能不能进行中断处理啊

网友R:
可以做外部中断仿真

网友S:
可以设置外部中断的触发条件和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并使用仿真器模拟外部中断信号的触发来验证中断处理逻辑的正确性。

网友T:
Can do simulation, the floor can be set breakpoints to observe

网友U:
需要将外部中断源连接到实际硬件上。

网友V:
没有关系,这与模拟器有关。

网友W:
这是什么芯片的模拟?

网友X:
有什么问题,正常代码进入中断。

网友Y:
我想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设置一个断点。

网友Z:
触摸外部中断信号。

网友AA:
可以使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来检查外部中断信号的波形和上升沿

网友AB:
STM32仿真器通常可以支持外部中断的仿真

网友S:
在STM32仿真器中,需要连接外部中断信号。

网友AC:
都可以做为外部中断

网友:
可以配置外部中断的引脚、中断优先级等参数。

网友AD:
硬件支持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R:
可以在仿真环境中模拟外部中断事件,并观察处理器对中断的响应。

网友AE:
STM32仿真器可以模拟外部中断。

网友AF:
应该是可以放进去的

网友AG:
断点打过去就行吧

网友AH:
断点能打上不就可以

网友AI:
可以啊,只要中断触发就会停在断点位置。

网友Y:
修改寄存器得值?感觉比较难。

网友W:
好像是不可以的吧,变量的值我可以修改。

网友AJ:
自己外接一个引脚进行中断得了。

网友AK(2023-09-02):
硬件支持就可以做仿真

网友AL:
设置断点就行了

网友AM:
断点不能放在中断函数里吗?

网友AN:
必要将外部间断源毗连到现实硬件上。

网友AO:
外部中断如何不发生?

网友AF:
断点应该可以打在中断里面的啊

网友AP:
看看你的程序是否可以处理中断

网友AJ:
外部中断模拟是否由硬件触发?

网友AD:
试一下不就知道可不可以放在中断里了

网友AQ:
没有干系,这与模拟器有关。

网友AR:
外部中断引脚,中断优先级,和其他参数可以配置。

网友AG:
用调试打打断点不就行了

网友AL:
应该断点能打上就可以吧

网友AS:
断点只能仿真的时候调试

网友AH:
可以产生中断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