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3.3V与5V的电平转换

楼主(2021-08-01):
运用实例

电平状态确定:

通过Vgs偏压与寄生二极管的状态来判断。

P1端输出低电平时(0V) ,MOS管导通,P2端输出是低电平(0V);

P1端输出高电平时(3.3V),MOS管截至,P2端输出是高电平(5V);

P1端输出高阻时(OC) ,MOS管截至,P2端输出是高电平(5V)

P2端输出低电平时(0V) ,MOS管内的二极管导通,从而使MOS管导通,A端输出是低电平(0V);

P2端输出高电平时(5V) ,MOS管截至,P1端输出是高电平(3.3V);

P2端输出高阻时(OC) ,MOS管截至,P1端输出是高电平(3.3V)。

注:

(1)输出的电平与MCU内部的配置有关系,具体使用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2)S极,D极的上拉电阻,或者需要加下拉电阻,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测试分析。

楼主:
利用特定的电平转换芯片,将3.3V和5V进行转换。例如74LVC4245A,74ALVC164245这两款芯片用的比较多。
上图是74LVC4245A芯片管脚图和具体电气含义,它存在5VVCCA和3.3VVCCB,2个电源管脚,这样就可以实现5V和3.3V的转换了,同时DIR控制数据方向,这样也实现了3.3V到5V,和5V到3.3V的两个方向转换。另外74LVC4245A还可以增加MCUIO的电流驱动能力。我在设计中如果需要的话会首选这个芯片。74ALVC164245是16Bit,功能和74LVC4245A差不多。

网友A:
直接用现成的电平转换器,这年头数字器件成本低,稳定性更好。

网友B:
电平匹配,确实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