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驱动相关

楼主(2021-08-02):
请问个位大神有没有 做个这样的方案。
1、在32上移植USB驱动,通过USB把eeprom存的信息通过USB导入到电脑。
2、有做过的大神可以给个简易的方案吗?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做成虚串,在串口助手上面显示,再在串口助手上保存文件

楼主(2021-09-09):
谢谢 目前我是这样做的  移植USB驱动后  在系统添加文件系统 在文件系统里创建一个TXT文件 在把EPPOR里面的数据写到TXT文件里

网友A:
你不就是一个U盘的class吗,和SD卡类似,只需要修改底层的接口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