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示波器捕捉到的脉冲信号,程序如何设计检测?

楼主(2021-08-02):
    最近在看一个电路的收发信号,用示波器抓到如图所示的波形,是脉冲波.请问技术大佬们,检测这样的脉冲波,程序如何设计?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你好,T大神。感谢你的回复。 这个信号直接连MCU的引脚了。程序如何设计?请赐教~~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脉冲峰高0.84v恐怕不能被mcu判为"1",加一级三极管反相放大后接mcu,此时逻辑反过来了,用查询方法判"0",或直接用中断方式来检测.

网友B:
这种低速信号可以直接使用内置ADC来检测,
ADC的采样率要足够高,然后设置一个窗口,大于窗口电压的值产生中断。

网友C:
捕获上升沿

网友D:
你要检测什么参数也不说一下啊?

楼主:
fzyuan大神说的对,那用ADC功能来检测脉冲波。
        其实我不说参数,意思已经表明不需要检测脉冲宽度啊,幅度啊等参数,就是能检测到脉冲即可

网友E:
周期不到3ms,大部分单片机ADC还是可以识别的。

网友E(点评):
周期不到3ms,大部分单片机ADC还是可以识别的。其实比较器识别也很好的,不占用软件资源,关键是支持的速度很快。

网友:
放大后接双稳态触发器,这样电平每翻转一次就是检测到一个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