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1-08-02):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自制的模块、小板子;
比如蓝牙模块、WIFI模块这样,原理图上相当于1个元件

网友B:
看引脚 很像三极管阵列啊, C,B,E中心对称

网友C:
E B CB 有点象双三极管,要根据外 围 电路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引脚 很像三极管阵列啊, C,B,E中心对称

谢谢,我看了下应该就是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E B CB 有点象双三极管,要根据外 围 电路来判断

谢谢T叔,应该就是三极管。

网友A:
脑洞大开,竟然在原理图封装就分配位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脑洞大开,竟然在原理图封装就分配位号了

这是以前同事留下的,网络标号理论上应该是B1  E1 C1 B2 E2 C2, 他每个都加了个"Q",还不写型号,让人难懂。

网友D(点评):
我觉得应该用三极管的符号画,把两个三极管图标画在一起。也可以知道是P管和是N管。这样更便于分析理解电路。

网友E:
有点像8205A的感觉,不过8205A是双MOS管,这种有可能是双三极管吧!

网友F:
双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