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的相电流不稳定,怎么减小误差

楼主(2021-08-02):
采集的电机三相电流经过计算得到的一个值不稳定,波动范围较大,然后功能检测时还需要用到这个值,有没有啥办法能够减小误差呢

网友A:
相电流本身就不是一个恒定的值,例如是正弦的,采回来的值当然也会是按正弦波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电流本身就不是一个恒定的值,例如是正弦的,采回来的值当然也会是按正弦波动的 ...

目前是波动的幅度比较大,如果将这个值用于空转会导致判断范围过大

网友B:
看意思,是源头波动大么?

网友C:
做滑动平均的方式进行,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搞个变频器,看看里面的电流相关电路。

网友E:
硬件滤波软件滤波

网友F:
怎么采的?AD口模拟信号稳定吗?如果不稳定,先把这个搞稳定

如果稳定,那估计就是ad后面的问题了

网友G:
最好示波器抓个波形

网友H:

条件:搜索
复制

1.采样周期是工频的整数倍
2.如果需要波形细节则需要采样频率大于10倍的工频,即500Hz采样
3.采用数字滤波

楼主:
使用的是厂家给好的采集通道,变量相关都已定义,具体方法不详,想从软件方面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