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9343可以连接USB鼠标键盘吗?

楼主(2021-08-02):
利用USB9343和MCU连接,然后通过USB接口和USB鼠标或者键盘相连吗?

CH9343是遵循安卓AOA协议的USB Host芯片,但是其只能连接作为USB设备功能的安卓设备。如上需求是希望将普通USB键盘和鼠标的数据提取成串口输出,可以采用CH9350芯片来实现。

网友A:
可以吧,没有用过这种方式连接。

网友B:
可以的哈,楼主。

网友C(2021-10-09):
应该没有问题,楼主可以先试试

网友D:
可以的,没有问题。

网友E:
CH9343是遵循安卓AOA协议的USB Host芯片,但是其只能连接作为USB设备功能的安卓设备。如上需求是希望将普通USB键盘和鼠标的数据提取成串口输出,可以采用CH9350芯片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