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 内部flash操作启动

楼主(2021-08-02):
总体来说与STM32F4操作是一样的,就是扇区大小变化了,测试过程中发现当PG=1之后立即写入数据到flash会造成编程顺序错误,通过增加一个nop的延时即可解决此问题,还可以通过将多个数据连续烧写的方式避免此问题,就是当PG=1之后,把所有数据都烧写完成后再将PG=0,不要频繁的开关。

/*************************************************************************************************************
* 文件名:                        stm32f7_flash.c
* 功能:                        STM32F7 内部FLASH编程驱动函数
* 作者: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2013-10-20
* 最后修改时间:        2020-02-07
* 详细:                        用于STM32F7内部flash读写驱动
                                        默认为3.3V供电,并且宽度为32bit;
                                        扇区擦除最长时间:32KB扇区500ms;128KB扇区1.1秒;256KB扇区:2秒
                                        修复STM32F7开始写入数据时,PG=1后没有延时导致异常,增加批量写入多个字的数据函数STM32FLASH_WriteMultipledWord()支持。
*************************************************************************************************************/
#include "stm32f7_flash.h"
#include "system.h"
#if(SYS_WDG_EN_) //使能了看门狗
#include "wdg.h"
#endif //SYS_WDG_EN_

/*************************************************************************************************************************
* 函数                        :        void STM32FLASH_Unlock(void)
* 功能                        :        解锁STM32的FLASH
* 参数                        :        无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3-10-2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3-10-20
* 说明                        :
*************************************************************************************************************************/
void STM32FLASH_Unlock(void)
{
        FLASH->KEYR=FLASH_KEY1;        //写入解锁序列.
        FLASH->KEYR=FLASH_KEY2;
}

/*************************************************************************************************************************
* 函数                        :        void STM32FLASH_Lock(void)
* 功能                        :        上锁STM32的FLASH
* 参数                        :        无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3-10-2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1-13
* 说明                        :
*************************************************************************************************************************/
void STM32FLASH_Lock(void)
{
        FLASH->CR|=(u32)1<<31;                        //上锁
}

/*************************************************************************************************************************
* 函数                        :        STM32FLASH_STATUS STM32FLASH_GetStatus(void)
* 功能                        :        得到FLASH状态
* 参数                        :        无
* 返回                        :        STM32FLASH_STATUS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3-10-2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1-03
* 说明                        :
*************************************************************************************************************************/
STM32FLASH_STATUS STM32FLASH_GetStatus(void)
{
        u32 temp=FLASH->SR;

        if(temp&(1<<16))return STM32FLASH_BUSY;                        //忙
        else if(temp&(1<<4))return STM32FLASH_WPRERR;        //写保护错误
        else if(temp&(1<<5))return STM32FLASH_PGAERR;        //编程对齐错误
        else if(temp&(1<<6))return STM32FLASH_PGPERR;        //并行位数错误
        else if(temp&(1<<7))return STM32FLASH_PGSERR;        //擦除顺序错误
        else if(temp&(1<<1))return STM32FLASH_OPERR;        //操作错误
        return STM32FLASH_OK;                                                        //操作完成
}

/*************************************************************************************************************************
* 函数                        :        STM32FLASH_STATUS STM32FLASH_WaitDone(u32 time)
* 功能                        :        等待操作完成
* 参数                        :        time:要延时的长短,单位us
* 返回                        :        STM32FLASH_STATUS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3-10-2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1-03
* 说明                        :         2018-03-24:增加清除看门狗功能
*************************************************************************************************************************/
STM32FLASH_STATUS STM32FLASH_WaitDone(u32 time)
{
        STM32FLASH_STATUS status;

        if(time < 1) time = 1;
        do
        {
                status=STM32FLASH_GetStatus();                        //获取状态
                if(status!=STM32FLASH_BUSY)break;                //非忙,无需等待了,直接退出.
                Delay_US(1);
                time--;

#if(SYS_WDG_EN_) //使能了看门狗
                IWDG_Feed();
#endif //SYS_WDG_EN_

         }while(time);

         return 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STM32FLASH_STATUS STM32FLASH_EraseSector(u8 sectoraddr)
* 功能                        :        扇区擦除
* 参数                        :        sectoraddr:扇区地址,0-11
* 返回                        :        STM32FLASH_STATUS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8-01-03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1-03
* 说明                        :         扇区大小:0~3:16KB扇区;4:64KB扇区;5~11:128KB扇区
                                        128KB扇区擦除足最大2秒
                                        2018-01-16:修复扇区擦除时没有解锁问题
*************************************************************************************************************************/
STM32FLASH_STATUS STM32FLASH_EraseSector(u8 sectoraddr)
{
        STM32FLASH_STATUS status;

        if(FLASH->SR)                                                                //有错误,需要清除,测试过程中,发现偶尔启动后会有错误出现
        {
                DEBUG("需要清除flash错误标记,FLASH_SR=0x%X  FLASH_CR=0x%X\r\n",FLASH->SR, FLASH->CR);
                FLASH->SR |= FLASH->SR;
                DEBUG("FLASH_SR=0x%X  FLASH_CR=0x%X\r\n",FLASH->SR, FLASH->CR);
        }

        status=STM32FLASH_WaitDone(2100000);        //等待上次操作完成,最大时间2秒,如果已经操作完成了会直接跳过

        STM32FLASH_Unlock();                                        //解锁
        if(status==STM32FLASH_OK)                                //没有错误
        {
                FLASH->CR&=~(3<<8);                                        //清除PSIZE原来的设置
                FLASH->CR|=2<<8;                                        //设置为32bit宽,确保VCC=2.7~3.6V之间!!
                FLASH->CR&=~(0XF<<3);                                //清除原来的设置
                FLASH->CR|=(sectoraddr&0x7)<<3;                //设置要擦除的扇区
                FLASH->CR|=1<<1;                                        //扇区擦除
                FLASH->CR|=1<<16;                                        //开始擦除
                status=STM32FLASH_WaitDone(2300000);//等待操作结束,最大2s
                if(status!=STM32FLASH_BUSY)                        //非忙
                {
                        FLASH->CR&=~(1<<1);                                //清除扇区擦除标志.
                }
        }
        //DEBUG("扇区擦除状态:%d\r\n", status);
        //DEBUG("FLASH_SR=0x%X  FLASH_CR=0x%X\r\n", FLASH->SR, FLASH->CR);

        STM32FLASH_Lock();                                                //上锁
        if(status != STM32FLASH_OK)
        {
                DEBUG("擦除扇区%d失败(错误:%d) FLASH_SR=0x%X  FLASH_CR=0x%X\r\n",sectoraddr, status, FLASH->SR, FLASH->CR);
        }

        return status;                                                        //返回状态
}

楼主:
/*************************************************************************************************************************
* 函数                        :        STM32FLASH_STATUS STM32FLASH_WritedWord(u32 faddr, u32 data)
* 功能                        :        在FLASH指定地址写入一个字的数据(32bit写入)
* 参数                        :        faddr:指定地址(此地址必须为4的倍数!!);data:要写入的数据
* 返回                        :        STM32FLASH_STATUS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8-01-03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1-03
* 说明                        :         警告,地址必须为4的倍数
                                        2020-02-08执行PG=1须增加延时,否则可能出现顺序错误,不会执行flash解锁
                                        不会判断是否能写入
*************************************************************************************************************************/
STM32FLASH_STATUS STM32FLASH_WritedWord(u32 faddr, u32 data)
{
        STM32FLASH_STATUS status;

        status=STM32FLASH_WaitDone(200);                 //判断状态
        if(status==STM32FLASH_OK)                                //没有错误
        {
                FLASH->CR&=~(3<<8);                                        //清除PSIZE原来的设置
                FLASH->CR|=2<<8;                                        //设置为32bit宽,确保VCC=2.7~3.6V之间!!
                FLASH->CR|=1<<0;                                        //编程使能,测试发现使能编程后不延时会出现编程顺序错误
                nop;nop;nop;nop;                                        //2020-02-08 此处必须增加延时,否则可能出现顺序错误
                *(vu32*)faddr=data;                                        //写入数据
                status=STM32FLASH_WaitDone(200);        //等待操作完成,一个字编程,最多100us.
                if(status!=STM32FLASH_BUSY)                        //非忙
                {
                        FLASH->CR&=~(1<<0);                                //清除PG位
                }
        }

        if(status != STM32FLASH_OK)
        {
                DEBUG("FLASH写入错误(%d)FLASH_SR=0x%X  FLASH_CR=0x%X\r\n",status, FLASH->SR, FLASH->CR);
        }

        return 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STM32FLASH_STATUS STM32FLASH_WriteMultipledWord(u32 faddr, u32 data[], u32 dWordCount)
* 功能                        :        在FLASH指定地址写入多个字的数据(32bit连续写入,提高效率)
* 参数                        :        faddr:指定地址(此地址必须为4的倍数);data:要写入的数据
* 返回                        :        STM32FLASH_STATUS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2-08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2-08
* 说明                        :         警告,地址必须为4的倍数
                                        2020-02-08执行PG=1须增加延时,否则可能出现顺序错误,不会执行flash解锁
                                        不会判断是否能写入
*************************************************************************************************************************/
STM32FLASH_STATUS STM32FLASH_WriteMultipledWord(u32 faddr, u32 data[], u32 dWordCount)
{
        STM32FLASH_STATUS status;

        status=STM32FLASH_WaitDone(200);                 //判断状态
        if(status==STM32FLASH_OK)                                //没有错误
        {
                FLASH->CR&=~(3<<8);                                        //清除PSIZE原来的设置
                FLASH->CR|=2<<8;                                        //设置为32bit宽,确保VCC=2.7~3.6V之间!!
                FLASH->CR|=1<<0;                                        //编程使能,测试发现使能编程后不延时会出现编程顺序错误
                nop;nop;nop;nop;                                        //2020-02-08 此处必须增加延时,否则可能出现顺序错误
                while(dWordCount --)
                {
                        *(vu32*)faddr=*data++;                                //写入数据
                        faddr +=4;                                                        //地址自增+4
                        status=STM32FLASH_WaitDone(200);        //等待操作完成,一个字编程,最多100us.
                        if(status!=STM32FLASH_OK)                        //有错误
                        {
                                break;
                        }
                }

                if(status!=STM32FLASH_BUSY)                        //非忙
                {
                        FLASH->CR&=~(1<<0);                                //清除PG位
                }
        }

        if(status != STM32FLASH_OK)
        {
                DEBUG("FLASH写入错误(%d)FLASH_SR=0x%X  FLASH_CR=0x%X\r\n",status, FLASH->SR, FLASH->CR);
        }

        return 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u32 STM32FLASH_ReadWord(u32 faddr)
* 功能                        :        读取指定地址的一个字(32位数据)
* 参数                        :        faddr:指定地址(此地址必须为4的倍数!!);
* 返回                        :        数据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8-01-03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1-03
* 说明                        :         警告:地址必须是4的整数倍
*************************************************************************************************************************/
__inline u32 STM32FLASH_ReadWord(u32 faddr)
{
        return *(vu32*)faddr;
}

/*************************************************************************************************************************
* 函数                        :        u8 STM32FLASH_GetFlashSector(u32 faddr)
* 功能                        :        获取某个地址所在的扇区
* 参数                        :        faddr:指定地址
* 返回                        :        删除编号,0-6,如果超出了也会限制到6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8-01-03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1-03
* 说明                        :         地址请不要超出范围
*************************************************************************************************************************/
u8 STM32FLASH_GetFlashSector(u32 faddr)
{
        if(faddr<ADDR_FLASH_SECTOR_1)                return 0;
        else if(faddr<ADDR_FLASH_SECTOR_2)        return 1;
        else if(faddr<ADDR_FLASH_SECTOR_3)        return 2;
        else if(faddr<ADDR_FLASH_SECTOR_4)        return 3;
        else if(faddr<ADDR_FLASH_SECTOR_5)        return 4;
        else if(faddr<ADDR_FLASH_SECTOR_6)        return 5;
        else if(faddr<ADDR_FLASH_SECTOR_7)        return 6;
        else return 7;
}

楼主:
/*************************************************************************************************************************
* 函数                        :        STM32FLASH_STATUS STM32FLASH_Write_NoCheck(u32 WriteAddr,u32 *pBuffer,u16 NumToWrite)
* 功能                        :        不检查的写入
* 参数                        :        WriteAddr:起始地址(必须是4个整数倍);pBuffer:数据指针;NumToWrite:半(32位)数
* 返回                        :        状态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3-10-2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1-03
* 说明                        :         地址必须为4对齐,如果出现了非FF写入程序会报错并返回(由于STM32硬件会对写入区域进行检查,非FF区域不允许写入)
*************************************************************************************************************************/
STM32FLASH_STATUS STM32FLASH_Write_NoCheck(u32 WriteAddr,u32 *pBuffer,u16 NumToWrite)
{
        STM32FLASH_STATUS status;

        if(WriteAddr<STM32_FLASH_BASE||WriteAddr%4)return STM32FLASH_PGPERR ;        //非法地址,如果不是4的倍数,返回并行错误
        STM32FLASH_Unlock();                                                //解锁
        if(FLASH->SR)                                                                //有错误,需要清除,测试过程中,发现偶尔启动后会有错误出现
        {
                DEBUG("需要清除flash错误标记,FLASH_SR=0x%X  FLASH_CR=0x%X\r\n",FLASH->SR, FLASH->CR);
                FLASH->SR |= FLASH->SR;
                DEBUG("FLASH_SR=0x%X  FLASH_CR=0x%X\r\n",FLASH->SR, FLASH->CR);
        }
        status = STM32FLASH_WriteMultipledWord(WriteAddr, pBuffer, NumToWrite);        //写入多个字的数据
        STM32FLASH_Lock();                                                        //上锁
        return 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STM32FLASH_STATUS STM32FLASH_WritedWord_NoCheck(u32 WriteAddr,u32 data)
* 功能                        :        不检查的写入一个字
* 参数                        :        WriteAddr:起始地址(必须是4个整数倍);data:要写入的数据值
* 返回                        :        状态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2-08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2-08
* 说明                        :         地址必须为4对齐,如果出现了非FF写入程序会报错并返回(由于STM32硬件会对写入区域进行检查,非FF区域不允许写入)
*************************************************************************************************************************/
STM32FLASH_STATUS STM32FLASH_WritedWord_NoCheck(u32 WriteAddr,u32 data)
{
        STM32FLASH_STATUS status;

        if(WriteAddr<STM32_FLASH_BASE||WriteAddr%4)return STM32FLASH_PGPERR ;        //非法地址,如果不是4的倍数,返回并行错误
        STM32FLASH_Unlock();                                                                                                    //解锁
        if(FLASH->SR)                                                                //有错误,需要清除,测试过程中,发现偶尔启动后会有错误出现
        {
                DEBUG("需要清除flash错误标记,FLASH_SR=0x%X  FLASH_CR=0x%X\r\n",FLASH->SR, FLASH->CR);
                FLASH->SR |= FLASH->SR;
                DEBUG("FLASH_SR=0x%X  FLASH_CR=0x%X\r\n",FLASH->SR, FLASH->CR);
        }
        status = STM32FLASH_WritedWord(WriteAddr, data);                                                //写入1个字的数据
        STM32FLASH_Lock();                                                                                                    //上锁
        return 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STM32FLASH_STATUS STM32FLASH_Write(u32 WriteAddr,u32 *pBuffer,u16 NumToWrite)
* 功能                        :        从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数据长度字为单位)
* 参数                        :        WriteAddr:起始地址(此地址必须为4的倍数!!);pBuffer:数据指针;NumToWrite:字(32位)数(就是要写入的32位数据的个数.)
* 返回                        :        0:完成;1:忙;2:错误;3:写保护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3-10-2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6-01-07
* 说明                        :         警告:由于STM32F4的扇区太大,无法使用内存进行缓存,如果要写入的位置有非FF,会直接将整个扇区进行擦除,并丢失其它的数据
                                        如果需要保存其他的数据,请在应用层进行实现(比如:先读取扇区,修改扇区,擦除扇区,写入扇区,需要大内存支持)
*************************************************************************************************************************/
STM32FLASH_STATUS STM32FLASH_Write(u32 WriteAddr,u32 *pBuffer,u16 NumToWrite)
{
        STM32FLASH_STATUS status;
        u32 addrx=0;
        u32 endaddr=0;

        if(WriteAddr<STM32_FLASH_BASE||WriteAddr%4)return STM32FLASH_PGPERR;        //非法地址

        FLASH->ACR&=~(1<<10);                                                                //FLASH擦除期间,必须禁止数据缓存!!!搞了我两晚上才发现这个问题!
        addrx=WriteAddr;                                                                        //写入的起始地址
        endaddr=WriteAddr+NumToWrite*4;                                                //写入的结束地址

        if(addrx<0X1FFF0000)                                                                //只有主存储区,才需要执行擦除操作!!
        {
                while(addrx<endaddr)                                                        //扫清一切障碍.(对非FFFFFFFF的地方,先擦除)
                {
                        if(STM32FLASH_ReadWord(addrx)!=0XFFFFFFFF)        //有非0XFFFFFFFF的地方,要擦除这个扇区
                        {
                                status=STM32FLASH_EraseSector(STM32FLASH_GetFlashSector(addrx));
                                if(status != STM32FLASH_OK)break;                //发生错误了
                        }else addrx+=4;
                }
        }
        if(status==STM32FLASH_OK)
        {
                STM32FLASH_Unlock();                                                        //解锁
                if(FLASH->SR)                                                                //有错误,需要清除,测试过程中,发现偶尔启动后会有错误出现
                {
                        DEBUG("需要清除flash错误标记,FLASH_SR=0x%X  FLASH_CR=0x%X\r\n",FLASH->SR, FLASH->CR);
                        FLASH->SR |= FLASH->SR;
                        DEBUG("FLASH_SR=0x%X  FLASH_CR=0x%X\r\n",FLASH->SR, FLASH->CR);
                }
                status = STM32FLASH_WriteMultipledWord(WriteAddr, pBuffer, NumToWrite);        //写入多个字的数据
                STM32FLASH_Lock();                                                                //上锁
        }
        FLASH->ACR|=1<<10;                                                                        //FLASH擦除结束,开启数据fetch

        return 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u16 STM32FLASH_Read(u32 ReadAddr,u32 *pBuffer,u16 NumToRead)
* 功能                        :        从指定地址开始读出指定长度的数据
* 参数                        :        ReadAddr:起始地址;pBuffer:数据指针;NumToWrite:字(32位)数
* 返回                        :        读取的数据长度(字为单位)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3-10-2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6-01-07
* 说明                        :         地址必须为4对齐
*************************************************************************************************************************/
u16 STM32FLASH_Read(u32 ReadAddr,u32 *pBuffer,u16 NumToRead)
{
        u16 i;
        u16 cnt = 0;

        if(ReadAddr<STM32_FLASH_BASE||ReadAddr%4)return 0;        //非法地址

        for(i=0;i<NumToRead;i++)
        {
                pBuffer=STM32FLASH_ReadWord(ReadAddr);                //读取4个字节.
                cnt++;
                ReadAddr+=4;                                                                        //偏移4个字节.
        }
        return cnt;
}

楼主:
/*************************************************************************************************************
* 文件名:                        stm32f7_flash.H
* 功能:                        STM32F7 内部FLASH编程驱动函数
* 作者: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2013-10-20
* 最后修改时间:        2020-02-07
* 详细:                        用于STM32F7内部flash读写驱动
*************************************************************************************************************/
#ifndef __STM32F7_FLASH_H__
#define __STM32F7_FLASH_H__
#include "system.h"

//FLASH起始地址
#define STM32_FLASH_BASE                 0x08000000                         //STM32 FLASH的起始地址

//FLASH 扇区的起始地址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0     ((u32)0x08000000)         //扇区0起始地址, 32 Kbytes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     ((u32)0x08008000)         //扇区1起始地址, 32 Kbytes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2     ((u32)0x08010000)         //扇区2起始地址, 32 Kbytes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3     ((u32)0x08018000)         //扇区3起始地址, 32 Kbytes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4     ((u32)0x08020000)         //扇区4起始地址, 128 Kbytes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5     ((u32)0x08040000)         //扇区5起始地址, 256 Kbytes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6     ((u32)0x08080000)         //扇区6起始地址, 256 Kbytes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7     ((u32)0x080C0000)         //扇区7起始地址, 256 Kbytes

//FLASH解锁键值
#define RDP_KEY                  0x00A5
#define FLASH_KEY1               0X45670123
#define FLASH_KEY2               0XCDEF89AB
#define FLASH_OPT_KEY1           0x08192A3B
#define FLASH_OPT_KEY2                         0x4C5D6E7F

//STM32F7 Flash操作状态
typedef enum
{
        STM32FLASH_OK                        =        0,        //操作完成
        STM32FLASH_BUSY                        =        1,        //忙
        STM32FLASH_WPRERR                =        2,        //写保护错误
        STM32FLASH_PGAERR                =        3,        //编程对齐错误,必须128位对齐
        STM32FLASH_PGPERR                =        4,        //并行位数错误
        STM32FLASH_PGSERR                =        5,        //擦除顺序错误
        STM32FLASH_OPERR                 =        6,        //操作错误
}STM32FLASH_STATUS;

//常用接口
STM32FLASH_STATUS STM32FLASH_EraseSector(u8 sectoraddr);                                                                  //擦除扇区
STM32FLASH_STATUS STM32FLASH_Write_NoCheck(u32 WriteAddr,u32 *pBuffer,u16 NumToWrite) ; //不检查的写入多个字的数据
STM32FLASH_STATUS STM32FLASH_WritedWord_NoCheck(u32 WriteAddr,u32 data) ;                                //不检查的写入一个字的数据
STM32FLASH_STATUS STM32FLASH_Write(u32 WriteAddr,u32 *pBuffer,u16 NumToWrite);                        //从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数据长度字为单位)
u16 STM32FLASH_Read(u32 ReadAddr,u32 *pBuffer,u16 NumToRead);                                                        //从指定地址开始读出指定长度的数据

//不常用接口
void STM32FLASH_Unlock(void);                                                                                                    //FLASH解锁
void STM32FLASH_Lock(void);                                                                                                    //FLASH上锁
STM32FLASH_STATUS STM32FLASH_GetStatus(void);                                                                                          //获得状态

#endif        //__STM32F7_FLASH_H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