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HK32F030位带操作的问题。

楼主(2021-08-02):
HK32F030可否实现位带操作?如果和STM32同样构架应该可以的,而且在说明书也没找到相关SRAM地址和GPIO的地址,请高手指点!谢谢!

HK32F1_F0应用笔记 下载地址:https://ifxz.lanzoui.com/b015ynwmd 密码:g68r

网友A:
最近好多人关心位带操作

楼主:
借用stm32的原子代码,修改偏移量后,不好用,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ifndef __SYS_H
#define __SYS_H
#include <hk32f0xx.h >

//IO口操作宏定义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0xFFFFF)<<5)+(bitnum<<2))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IO口地址映射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_BASE+0x14) //0x40020014
#define GPIOB_ODR_Addr    (GPIOB_BASE+0x14) //0x40020414
#define GPIOC_ODR_Addr    (GPIOC_BASE+0x14) //0x40020814
#define GPIOD_ODR_Addr    (GPIOD_BASE+0x14) //0x40020C14
#define GPIOE_ODR_Addr    (GPIOE_BASE+0x14) //0x40021014
#define GPIOF_ODR_Addr    (GPIOF_BASE+0x14) //0x40021414
#define GPIOG_ODR_Addr    (GPIOG_BASE+0x14) //0x40021814
#define GPIOH_ODR_Addr    (GPIOH_BASE+0x14) //0x40021C14
#define GPIOI_ODR_Addr    (GPIOI_BASE+0x14) //0x40022014

#define GPIOA_IDR_Addr    (GPIOA_BASE+0x10) //0x40020010
#define GPIOB_IDR_Addr    (GPIOB_BASE+0x10) //0x40020410
#define GPIOC_IDR_Addr    (GPIOC_BASE+0x10) //0x40020810
#define GPIOD_IDR_Addr    (GPIOD_BASE+0x10) //0x40020C10
#define GPIOE_IDR_Addr    (GPIOE_BASE+0x10) //0x40021010
#define GPIOF_IDR_Addr    (GPIOF_BASE+0x10) //0x40021410
#define GPIOG_IDR_Addr    (GPIOG_BASE+0x10) //0x40021810
#define GPIOH_IDR_Addr    (GPIOH_BASE+0x10) //0x40021C10
#define GPIOI_IDR_Addr    (GPIOI_BASE+0x10) //0x40022010

//IO口操作,只对单一的IO口!
//确保n的值小于16!
#define PAout(n)   BIT_ADDR(GPIOA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Ain(n)    BIT_ADDR(GPIOA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Bout(n)   BIT_ADDR(GPIOB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Bin(n)    BIT_ADDR(GPIOB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Cout(n)   BIT_ADDR(GPIOC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Cin(n)    BIT_ADDR(GPIOC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Dout(n)   BIT_ADDR(GPIOD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Din(n)    BIT_ADDR(GPIOD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Eout(n)   BIT_ADDR(GPIOE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Ein(n)    BIT_ADDR(GPIOE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Fout(n)   BIT_ADDR(GPIOF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Fin(n)    BIT_ADDR(GPIOF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Gout(n)   BIT_ADDR(GPIOG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Gin(n)    BIT_ADDR(GPIOG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Hout(n)   BIT_ADDR(GPIOH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Hin(n)    BIT_ADDR(GPIOH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Iout(n)   BIT_ADDR(GPIOI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Iin(n)    BIT_ADDR(GPIOI_IDR_Addr,n)  //输入

#endif

楼主:
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说明书完美的略过了这部分内容。

网友B:
M0没有位带区,别想了,不过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搞个类似的,就是效率低一些。

网友C(2023-11-10):
引用 楼主:
#ifndef __SYS_H
#define __SYS_H
#include

这个位带不是HK32030FMP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