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轨到轨运放输出被限幅

楼主(2021-08-02):
如图 采用轨到轨运放的半波精密整流电路,当输入信号大于1V(1-3V),输出信号最大幅度限制在0.5V. 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单电源运放,3脚应该1.5v

网友B:
输入vpp=2V,vp=1V;因为运放是单电源且3脚参考电压是地,信号经过运放输入变成半波(因为电源原因负半轴没有了)。输入信号就相当于vpp=1V的半波,因为输入是半波,再经过半波整流器,信号就会衰减一半。

网友B(点评):
可以去参考《模拟工程师电路设计指导手册:运算放大器》中的半波整流器电路

网友C:
因为单电源,仅正半周vpp=1V的半波能被运放识别到,负半周时不工作。
正半周时,1脚一直输出0,d5相当于断开,d3变成限幅0.7V作用,
输入经d3限幅,r14限流后输出

网友C:
因为单电源,运放不能识别负半周信号,所以只能处理正半周。正半周信号输入时,因为单电源,运放1脚一直输出0V,D5相当于断开,D3相当于一个0.7V的限幅器,输入信号经过R15限流D3限幅r14限流后输出

网友D(点评):
这里都没有负反馈通路了,而且这里压根就不是半波整流电路了吧?

楼主:
非常感谢!
是因为没有负电源,该半波整流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加上负电压,同时D3 D5反接. 目前可以实现半波整流,但输出最高电压需要减去二极管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