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M31如何像STM32那样仿真查看系统时钟

楼主(2021-08-02):
如题,在调试STM32过程中。只需在主函数添加如下代码        RCC_ClocksTypeDef get_rcc_clock;
        RCC_GetClocksFreq(&get_rcc_clock);

debug的时候查看get_rcc_clock的值便可获取系统时钟,这个操作在新塘的MCU里面如何实现呢,有没有高手给个提示

M031 你设置多少M 他就是多少M 有什么好查看的

网友A: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printf("\n\nCPU @ %dHz\n", SystemCoreC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 ...

这个我是知道的,这个只能获取systemclock,其他的APB时钟无法显示

网友B:
这个不错的,如果系统时钟可以上到200M,就是完美无缺了。

网友C:
时钟,只是配置的时候特别小心,检查好几遍
还真不知道,仿真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