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7 DMA2D驱动

楼主(2021-08-02):
DMA2D可以加快图像填充,并且支持像素格式转换。

/*************************************************************************************************************
* 文件名                :        dma2d.c
* 功能                        :        STM32F7 DMA2D驱动
* 作者                        :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        2019-10-29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9-10-29
* 详细:
*************************************************************************************************************/
#include "dma2d.h"
#include "SYSTEM.H"

/*************************************************************************************************************************
* 函数                        :        void DMA2D_FillColorToFGRAM(u32 FGRAM_Addr,u16 Width, u16 Height,u16 OffsetX,  DMA2D_COLOR_MODE ColorMode, u32 Color)
* 功能                        :        DMA2D进行单色填充
* 参数                        :        FGRAM_Addr:GRAM地址,通过地址控制开始的X,Y坐标;Width:填充的宽度;Height:填充的高度;OffsetX:通过偏移设置跳过的X坐标;
                                        ColorMode:颜色模式;Color:颜色值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9-10-29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9-10-30
* 说明                        :        用于填充矩形颜色,不会等待是否传输成功,需要调用DMA2D_WaitTransferComplete()等待传输结束
*************************************************************************************************************************/
void DMA2D_FillColorToFGRAM(u32 FGRAM_Addr,u16 Width, u16 Height,u16 OffsetX,  DMA2D_COLOR_MODE ColorMode, u32 Color)
{
        SYS_DeviceClockEnable(DEV_DMA2D, TRUE);                //使能DMA2D时钟
        DMA2D->CR = 0;                                                                //先停止DMA2D
        DMA2D->IFCR |= 1<<1;                                                //清除传输完成标志
        DMA2D->CR = DMA2D_MODE_REG<<16;                                 //寄存器到存储器模式
        DMA2D->OPFCCR = ColorMode;                                        //输出颜色格式
        DMA2D->OOR = OffsetX;                                                //输出行偏移寄存器-相当于设置X坐标填充间隔,可以实现对一行的部分进行填充
        DMA2D->OMAR = FGRAM_Addr;                                        //目的地址
        DMA2D->NLR = ((u32)(Width&0x3FFF)<<16) | ((u32)(Height&0xFFFF)<<0);                //设置每行像素与行数
        DMA2D->OCOLR = Color;                                                //输出颜色

        DMA2D_Start();                                                                //开始传输
}

楼主:
/*************************************************************************************************************************
* 函数                        :        void DMA2D_WaitTransferComplete(u32 TimeOutMs)
* 功能                        :        等待DMA2D传输完成
* 参数                        :        TimeOutMs:超时时间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9-10-3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9-10-30
* 说明                        :        超时后会取消传输
*************************************************************************************************************************/
void DMA2D_WaitTransferComplete(u32 TimeOutMs)
{
        u32 timeout = 0;

        while((DMA2D->ISR & (1<<1)) == 0)        //等待传输完成
        {
                timeout++;
                SYS_DelayMS(1);                                        //延时1ms
                if(timeout > TimeOutMs)
                {
                        DMA2D_Abort();                                //终止传输
                        break;                                                //超时退出
                }
        }
        DMA2D->IFCR |= 1<<1;                                //清除传输完成标志
}

楼主:
/*************************************************************************************************************************
* 函数                        :        void DMA2D_FillImageToFGRAM(u32 SourceImageAddr, u32 DestGRAMAddr,u16 Width, u16 Height,u16 SourceImageOffsetX, u16 DestGRAMOffsetX, DMA2D_COLOR_MODE ColorMode)
* 功能                        :        DMA2D进行矩形图形填充
* 参数                        :        SourceImageAddr:源图像地址(通过地址控制开始的X,Y坐标);DestGRAMAddr:目标GRAM地址(通过地址控制开始的X,Y坐标);
                                        Width:填充的宽度;Height:填充的高度;SourceImageOffsetX:源图像X偏移(通过偏移设置跳过的X坐标);DestGRAMOffsetX:目标GRAM X偏移(通过偏移设置跳过的X坐标);
                                        ColorMode:颜色模式
* 返回                        :        是否设置成功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9-10-28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9-10-28
* 说明                        :        用于填充图形,不会等待是否传输成功,需要调用DMA2D_WaitTransferComplete()等待传输结束
*************************************************************************************************************************/
void DMA2D_FillImageToFGRAM(u32 SourceImageAddr, u32 DestGRAMAddr,u16 Width, u16 Height,u16 SourceImageOffsetX, u16 DestGRAMOffsetX, DMA2D_COLOR_MODE ColorMode)
{
        SYS_DeviceClockEnable(DEV_DMA2D, TRUE);                //使能DMA2D时钟
        DMA2D->CR = 0;                                                                //先停止DMA2D
        DMA2D->CR = DMA2D_MODE_MEM<<16;                                 //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
        DMA2D->NLR = ((u32)(Width&0x3FFF)<<16) | ((u32)(Height&0xFFFF)<<0);                //设置每行像素与行数
        DMA2D->OPFCCR = ColorMode;                                        //输出颜色格式
        DMA2D->OMAR = DestGRAMAddr;                                        //目的地址
        DMA2D->OOR = DestGRAMOffsetX;                                //目的GRAM图像行偏移
        DMA2D->FGPFCCR = ColorMode;                                        //源图像颜色格式
        DMA2D->FGOR = SourceImageOffsetX;                        //输出行偏移寄存器-相当于设置X坐标填充间隔,可以实现对一行的部分进行填充
        DMA2D->FGMAR = SourceImageAddr;                                //源地址

        DMA2D_Start();                                                                //开始传输
}

楼主:
/*************************************************************************************************************************
* 函数                        :        void DMA2D_FillImageToFGRAM_PFC(u32 SourceImageAddr, u32 DestGRAMAddr,u16 Width, u16 Height,u16 SourceImageOffsetX, u16 DestGRAMOffsetX, DMA2D_COLOR_MODE SourceColorMode,
                                                DMA2D_COLOR_MODE DestColorMode, DMA2D_ALPHA_MODE AlphaMode, u8 Alpha)
* 功能                        :        DMA2D进行矩形图形填充(会执行像素格式转换)
* 参数                        :        SourceImageAddr:源图像地址(通过地址控制开始的X,Y坐标);DestGRAMAddr:目标GRAM地址(通过地址控制开始的X,Y坐标);
                                        Width:填充的宽度;Height:填充的高度;SourceImageOffsetX:源图像X偏移(通过偏移设置跳过的X坐标);DestGRAMOffsetX:目标GRAM X偏移(通过偏移设置跳过的X坐标);
                                        SourceColorMode:源图像颜色模式;DestColorMode:目标图像颜色模式
                                        AlphaMode:alpha模式;Alpha:Alpha值;
* 返回                        :        是否设置成功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9-10-28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9-10-28
* 说明                        :        用于填充图形,不会等待是否传输成功,需要调用DMA2D_WaitTransferComplete()等待传输结束
*************************************************************************************************************************/
void DMA2D_FillImageToFGRAM_PFC(u32 SourceImageAddr, u32 DestGRAMAddr,u16 Width, u16 Height,u16 SourceImageOffsetX, u16 DestGRAMOffsetX, DMA2D_COLOR_MODE SourceColorMode,
        DMA2D_COLOR_MODE DestColorMode, DMA2D_ALPHA_MODE AlphaMode, u8 Alpha)
{
        SYS_DeviceClockEnable(DEV_DMA2D, TRUE);                //使能DMA2D时钟
        DMA2D->CR = 0;                                                                //先停止DMA2D
        DMA2D->CR = DMA2D_MODE_MEM_PFC<<16;                        //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激活PFC
        DMA2D->NLR = ((u32)(Width&0x3FFF)<<16) | ((u32)(Height&0xFFFF)<<0);                //设置每行像素与行数
        DMA2D->OPFCCR = DestColorMode;                                //输出颜色格式
        DMA2D->OMAR = DestGRAMAddr;                                        //目的地址
        DMA2D->OOR = DestGRAMOffsetX;                                //目的GRAM图像行偏移
        DMA2D->FGPFCCR =((u32)Alpha << 24) |  ((u32)AlphaMode << 16) | SourceColorMode;                        //源图像颜色格式
        DMA2D->FGOR = SourceImageOffsetX;                        //输出行偏移寄存器-相当于设置X坐标填充间隔,可以实现对一行的部分进行填充
        DMA2D->FGMAR = SourceImageAddr;                                //源地址

        DMA2D_Start();                                                                //开始传输
}

楼主:
/*************************************************************************************************************
* 文件名                :        dma2d.H
* 功能                        :        STM32F7 DMA2D驱动
* 作者                        :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        2019-10-29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9-10-29
* 详细:
*************************************************************************************************************/
#ifndef __DMA2D_H_
#define        __DMA2D_H_
#include "system.h"

typedef enum
{
        DMA2D_MODE_MEM                =         0,                //存储器到存储器(仅限 FG前景色 获取)
        DMA2D_MODE_MEM_PFC        =        1,                //存储器到存储器并执行 PFC(仅限 FG PFC 激活时的 FG 获取)
        DMA2D_MODE_MEM_MIXED=        2,                //存储器到存储器并执行混合(执行 PFC 和混合时的 FG 和 BG 获取)
        DMA2D_MODE_REG                =        3,                //寄存器到存储器(无 FG 和 BG,仅输出阶段激活)
}DMA2D_MODE;

//颜色模式
typedef enum
{
        DMA2D_COLOR_ARGB8888         = 0,
        DMA2D_COLOR_RGB888                 = 1,
        DMA2D_COLOR_RGB565                 = 2,
        /*DMA2D_COLOR_ARGB1555         = 3,
        DMA2D_COLOR_ARGB4444         = 4,
        DMA2D_COLOR_L8                         = 5,        //8 位 Luminance
        DMA2D_COLOR_AL44                 = 6,        //4 位 Alpha,4 位 Luminance
        DMA2D_COLOR_AL88                 = 7,        //8 位 Alpha,8 位 Luminance
        DMA2D_COLOR_L4                         = 8,        //4 位 Luminance
        DMA2D_COLOR_A8                         = 9,        //8 位 Alpha
        DMA2D_COLOR_A4                         = 10,        //4 位 Alpha*/
}DMA2D_COLOR_MODE;

//Alpha 模式
typedef enum
{
        DMA2D_ALPHA_NULL        =        0,//不修改前景层图像的 alpha 通道值
        DMA2D_ALPHA_REPLACE        =        1,//原始前景层图像的 alpha 通道值替换为 ALPHA[7: 0]
        DMA2D_ALPHA_PRODUCT        =        2,//原始前景层图像的 alpha 通道值替换为 ALPHA[7: 0] 与原始 alpha 通道值的乘积
}DMA2D_ALPHA_MODE;

__inline void DMA2D_Abort(void) {DMA2D->CR |= BIT2;}                //终止传输
__inline void DMA2D_Suspend(void) {DMA2D->CR |= BIT1;}                //挂起传输
__inline void DMA2D_Start(void) {DMA2D->CR |= BIT0;}                //开始传输

void DMA2D_FillColorToFGRAM(u32 FGRAM_Addr,u16 Width, u16 Height,u16 OffsetX,  DMA2D_COLOR_MODE ColorMode, u32 Color);        //DMA2D进行单色填充
void DMA2D_WaitTransferComplete(u32 TimeOutMs);                                                                                                    //等待DMA2D传输完成
void DMA2D_FillImageToFGRAM(u32 SourceImageAddr, u32 DestGRAMAddr,u16 Width, u16 Height,u16 SourceImageOffsetX, u16 DestGRAMOffsetX, DMA2D_COLOR_MODE ColorMode);//DMA2D进行矩形图形填充
void DMA2D_FillImageToFGRAM_PFC(u32 SourceImageAddr, u32 DestGRAMAddr,u16 Width, u16 Height,u16 SourceImageOffsetX, u16 DestGRAMOffsetX, DMA2D_COLOR_MODE SourceColorMode,
        DMA2D_COLOR_MODE DestColorMode, DMA2D_ALPHA_MODE AlphaMode, u8 Alpha);//DMA2D进行矩形图形填充(会执行像素格式转换)
#endif //__DMA2D_H_

楼主:
/*************************************************************************************************************
* 文件名                :        DMA2D_GRAM.c
* 功能                        :        GRAM相关操作
* 作者                        :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        2019-10-3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9-10-30
* 详细:                        显存相关操作接口
*************************************************************************************************************/
#include "dma2d.h"
#include "DMA2D_GRAM.h"
#include "SYSTEM.H"

//基本接口
void GRAM_DrawPoint_32bit(GRAM_HANDLE *pHandle, u16 Xpos,u16 Ypos,u32 Color);        //32bit色彩GRAM显存画点
void GRAM_DrawPoint_24bit(GRAM_HANDLE *pHandle, u16 Xpos,u16 Ypos,u32 Color);        //24bit色彩GRAM显存画点
void GRAM_DrawPoint_16bit(GRAM_HANDLE *pHandle, u16 Xpos,u16 Ypos,u32 Color);        //16bit色彩GRAM显存画点

//GRAM相关接口-16bit
const GDI_BasicInterface cg_GDI_GRAM_Interface_16bit =
{
        (void(*)(void *,u16,u16,u32))GRAM_DrawPoint_16bit,                        //GRAM显存画点(RGB565格式)
        (void(*)(void *,u16,u16,u16,u16,u32))GRAM_Fill,                                //GRAM矩形填充
        (void(*)(void *,u32))GRAM_Clear,                                                        //GRAM清屏(使用DMA)
};

//GRAM相关接口-24bit
const GDI_BasicInterface cg_GDI_GRAM_Interface_24bit =
{
        (void(*)(void *,u16,u16,u32))GRAM_DrawPoint_24bit,                        //GRAM显存画点(RGB888格式)
        (void(*)(void *,u16,u16,u16,u16,u32))GRAM_Fill,                                //GRAM矩形填充
        (void(*)(void *,u32))GRAM_Clear,                                                        //GRAM清屏(使用DMA)
};

//GRAM相关接口-32bit
const GDI_BasicInterface cg_GDI_GRAM_Interface_32bit =
{
        (void(*)(void *,u16,u16,u32))GRAM_DrawPoint_32bit,                        //GRAM显存画点(ARGB8888格式)
        (void(*)(void *,u16,u16,u16,u16,u32))GRAM_Fill,                                //GRAM矩形填充
        (void(*)(void *,u32))GRAM_Clear,                                                        //GRAM清屏(使用DMA)
};

/*************************************************************************************************************************
* 函数                        :        void GRAM_Init(GRAM_HANDLE *pHandle, u32 GRAM_Addr, u16 Width, u16 Height, DMA2D_COLOR_MODE ColorMode)
* 功能                        :        GRAM句柄初始化(不会申请内存)
* 参数                        :        pHandle:GRAM句柄;GRAM_Addr:GRAM内存;Width:显存宽度;Height:显存高度;ColorMode:颜色模式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9-10-3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9-10-30
* 说明                        :        初始化显存
*************************************************************************************************************************/
void GRAM_Init(GRAM_HANDLE *pHandle, u32 GRAM_Addr, u16 Width, u16 Height, DMA2D_COLOR_MODE ColorMode)
{
        while(pHandle == NULL)
        {
                DEBUG("无效的句柄pHandle\r\n");
                SYS_DelayMS(500);
        }
        pHandle->GRAM_Addr = GRAM_Addr;                                        //GRAM地址
        pHandle->Width = Width;                                                        //GRAM宽度
        pHandle->Height = Height;                                                //GRAM高度
        pHandle->pGRAM_32bit = (u32*)GRAM_Addr;                        //32bit颜色模式下显存指针
        pHandle->pGRAM_24bit = (u8*)GRAM_Addr;                        //24bit颜色模式下显存指针
        pHandle->pGRAM_16bit = (u16*)GRAM_Addr;                        //16bit颜色模式下显存指针
        //像素模式
        switch(ColorMode)
        {
                case DMA2D_COLOR_ARGB8888 :
                {
                        pHandle->pBasicInterface = &cg_GDI_GRAM_Interface_32bit;
                }break;
                case DMA2D_COLOR_RGB888 :
                {
                        pHandle->pBasicInterface = &cg_GDI_GRAM_Interface_24bit;
                }break;
                default: //DMA2D_COLOR_RGB565
                {
                        pHandle->pBasicInterface = &cg_GDI_GRAM_Interface_16bit;
                        ColorMode = DMA2D_COLOR_RGB565;
                }break;
        }

        pHandle->ColorMode = ColorMode;                                        //GRAM显存像素格式
        pHandle->InitStatusId = DMA_INIT_OK;                        //初始化成功
}

楼主:
/*************************************************************************************************************************
* 函数                        :        void GRAM_Init(GRAM_HANDLE *pHandle, u16 Width,u16 Height,DMA2D_COLOR_MODE ColorMode)
* 功能                        :        创建一个GRAM(会申请内存)
* 参数                        :        Width:显存宽度;Height:显存高度;ColorMode:颜色模式
* 返回                        :        NULL:失败;其他:GRAM句柄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2-02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2-02
* 说明                        :        初始化显存
*************************************************************************************************************************/
GRAM_HANDLE *GRAM_Create( u16 Width, u16 Height, DMA2D_COLOR_MODE ColorMode)
{
        GRAM_HANDLE *pHandle = NULL;
        u32 GRAM_Addr;

        pHandle = (GRAM_HANDLE *)GRAM_malloc(sizeof(GRAM_HANDLE));        //为句柄申请内存
        while(pHandle == NULL)
        {
                DEBUG("无效的句柄pHandle\r\n");
                SYS_DelayMS(500);
        }

        switch(ColorMode)
        {
                case DMA2D_COLOR_ARGB8888 :
                {
                        GRAM_Addr = (u32)GRAM_malloc(sizeof(u32) * Width * Height);//为显存分配内存
                        pHandle->pBasicInterface = &cg_GDI_GRAM_Interface_32bit;
                }break;
                case DMA2D_COLOR_RGB888 :
                {
                        GRAM_Addr = (u32)GRAM_malloc(3 * Width * Height);                        //为显存分配内存
                        pHandle->pBasicInterface = &cg_GDI_GRAM_Interface_24bit;
                }break;
                default: //DMA2D_COLOR_RGB565
                {
                        GRAM_Addr = (u32)GRAM_malloc(sizeof(u16) * Width * Height);        //为显存分配内存
                        pHandle->pBasicInterface = &cg_GDI_GRAM_Interface_16bit;
                        ColorMode = DMA2D_COLOR_RGB565;
                }break;
        }

        while(GRAM_Addr == NULL)
        {
                DEBUG("显存申请内存失败\r\n");
                SYS_DelayMS(500);
        }

        pHandle->GRAM_Addr = GRAM_Addr;                                        //GRAM地址
        pHandle->ColorMode = ColorMode;                                        //GRAM显存像素格式
        pHandle->Width = Width;                                                        //GRAM宽度
        pHandle->Height = Height;                                                //GRAM高度
        pHandle->pGRAM_32bit = (u32*)GRAM_Addr;                        //32bit颜色模式下显存指针
        pHandle->pGRAM_24bit = (u8*)GRAM_Addr;                        //24bit颜色模式下显存指针
        pHandle->pGRAM_16bit = (u16*)GRAM_Addr;                        //16bit颜色模式下显存指针
        pHandle->InitStatusId = DMA_CREATE_OK;                        //创建成功

        return pHandle;
}

楼主:
/*************************************************************************************************************************
* 函数                        :        void GRAM_Delete(GRAM_HANDLE *pHandle)
* 功能                        :        删除一个GRAM(会释放内存)
* 参数                        :        pHandle:GRAM句柄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9-12-16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9-12-16
* 说明                        :        用于删除显存,释放内存
*************************************************************************************************************************/
void GRAM_Delete(GRAM_HANDLE *pHandle)
{
        if(pHandle!=NULL && pHandle->InitStatusId == DMA_CREATE_OK)
        {
                if(pHandle->GRAM_Addr != NULL)
                {
                        GRAM_free((u8 *)pHandle->GRAM_Addr);                //释放显存内存
                        pHandle->GRAM_Addr = NULL;
                }
                pHandle->InitStatusId = 0;
                GRAM_free(pHandle);                                                                //释放句柄内存
                pHandle = NULL;
        }
}

楼主:
/*************************************************************************************************************************
* 函数                        :        void GRAM_DrawPoint_32bit(GRAM_HANDLE *pHandle, u16 Xpos,u16 Ypos,u32 Color)
* 功能                        :        32bit色彩GRAM显存画点
* 参数                        :        pHandle:GRAM句柄,Xpos,Ypos:X,Y坐标;Color:颜色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9-10-3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9-10-30
* 说明                        :        在显存中绘制点
*************************************************************************************************************************/
void GRAM_DrawPoint_32bit(GRAM_HANDLE *pHandle, u16 Xpos,u16 Ypos,u32 Color)
{
        pHandle->pGRAM_32bit[(u32)Ypos * pHandle->Width + Xpos] = Color;
}

/*************************************************************************************************************************
* 函数                        :        void GRAM_DrawPoint_24bit(GRAM_HANDLE *pHandle, u16 Xpos,u16 Ypos,u32 Color)
* 功能                        :        24bit色彩GRAM显存画点
* 参数                        :        pHandle:GRAM句柄,Xpos,Ypos:X,Y坐标;Color:颜色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9-10-3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9-10-30
* 说明                        :        在显存中绘制点
*************************************************************************************************************************/
void GRAM_DrawPoint_24bit(GRAM_HANDLE *pHandle, u16 Xpos,u16 Ypos,u32 Color)
{
        memcpy(&pHandle->pGRAM_24bit[((u32)Ypos * pHandle->Width + Xpos)*3], &Color, 3);
}

/*************************************************************************************************************************
* 函数                        :        void GRAM_DrawPoint_16bit(GRAM_HANDLE *pHandle, u16 Xpos,u16 Ypos,u32 Color)
* 功能                        :        16bit色彩GRAM显存画点
* 参数                        :        pHandle:GRAM句柄,Xpos,Ypos:X,Y坐标;Color:颜色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9-10-3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9-10-30
* 说明                        :        在显存中绘制点
*************************************************************************************************************************/
void GRAM_DrawPoint_16bit(GRAM_HANDLE *pHandle, u16 Xpos,u16 Ypos,u32 Color)
{
        pHandle->pGRAM_16bit[(u32)Ypos * pHandle->Width + Xpos] = Color;
}

楼主:
/*************************************************************************************************************************
* 函数                        :        void GRAM_Fill(GRAM_HANDLE *pHandle, u16 sx, u16 sy,u16 ex,u16 ey,u32 color)
* 功能                        :        GRAM矩形填充(使用DMA2D)
* 参数                        :        pHandle:GRAM句柄;sx,sy:开始坐标;ex,ey:结束坐标,color:需要填充的颜色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9-10-3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9-10-30
* 说明                        :        采用DMA2D实现
*************************************************************************************************************************/
void GRAM_Fill(GRAM_HANDLE *pHandle, u16 sx, u16 sy,u16 ex,u16 ey,u32 color)
{
        switch(pHandle->ColorMode)
        {
                case DMA2D_COLOR_ARGB8888 :
                {
                        DMA2D_FillColorToFGRAM((u32)&pHandle->pGRAM_32bit[(u32)sy * pHandle->Width + sx], ex-sx+1, ey-sy+1, pHandle->Width-(ex-sx+1), DMA2D_COLOR_ARGB8888, color);                //DMA2D进行单色填充
                }break;
                case DMA2D_COLOR_RGB888 :
                {
                        DMA2D_FillColorToFGRAM((u32)&pHandle->pGRAM_24bit[((u32)sy * pHandle->Width + sx)*3], ex-sx+1, ey-sy+1, pHandle->Width-(ex-sx+1), DMA2D_COLOR_RGB888, color);        //DMA2D进行单色填充
                }break;
                case DMA2D_COLOR_RGB565 :
                {
                        DMA2D_FillColorToFGRAM((u32)&pHandle->pGRAM_16bit[(u32)sy * pHandle->Width + sx], ex-sx+1, ey-sy+1, pHandle->Width-(ex-sx+1), DMA2D_COLOR_RGB565, color);                //DMA2D进行单色填充
                }break;
                default:return;
        }

        DMA2D_WaitTransferComplete(500);                                                                                                    //等待DMA2D传输完成
}

楼主:
/*************************************************************************************************************************
* 函数                        :        void GRAM_Clear(GRAM_HANDLE *pHandle, u32 color)
* 功能                        :        GRAM清屏(使用DMA2D)
* 参数                        :        pHandle:GRAM句柄;color:需要填充的颜色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9-10-3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9-10-30
* 说明                        :        采用DMA2D实现
*************************************************************************************************************************/
void GRAM_Clear(GRAM_HANDLE *pHandle, u32 color)
{
        switch(pHandle->ColorMode)
        {
                case DMA2D_COLOR_ARGB8888 :
                {
                        DMA2D_FillColorToFGRAM(pHandle->GRAM_Addr, pHandle->Width, pHandle->Height, 0, DMA2D_COLOR_ARGB8888, color);        //DMA2D进行单色填充
                }break;
                case DMA2D_COLOR_RGB888 :
                {
                        DMA2D_FillColorToFGRAM(pHandle->GRAM_Addr, pHandle->Width, pHandle->Height, 0, DMA2D_COLOR_RGB888, color);                //DMA2D进行单色填充
                }break;
                case DMA2D_COLOR_RGB565 :
                {
                        DMA2D_FillColorToFGRAM(pHandle->GRAM_Addr, pHandle->Width, pHandle->Height, 0, DMA2D_COLOR_RGB565, color);                //DMA2D进行单色填充
                }break;
                default:return;
        }
        SYS_DelayMS(5);
        DMA2D_WaitTransferComplete(500);                                                                                                    //等待DMA2D传输完成
}

楼主:
/*************************************************************************************************************************
* 函数                        :        void GRAM_LocalCopyAlpha(GRAM_HANDLE *pDestHandle,u16 DestSx, u16 DestSy, GRAM_HANDLE *pSourceHandle, u16 SourceSx, u16 SourceSy, u16 Width,
                                                u16 Height, DMA2D_ALPHA_MODE AlphaMode, u8 Alpha)
* 功能                        :        GRAM局部拷贝(支持Alpha)
* 参数                        :        pDestHandle:目标GRAM句柄;DestSx,DestSy:目标开始坐标;
                                        pSourceHandle:源GRAM句柄;SourceSx,SourceSy:源开始坐标;Width:宽度;Height:宽度
                                        AlphaMode:alpha模式;Alpha:Alpha值;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2-02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2-02
* 说明                        :        不会检查GRAM大小,请确保GRAM
*************************************************************************************************************************/
void GRAM_LocalCopyAlpha(GRAM_HANDLE *pDestHandle,u16 DestSx, u16 DestSy, GRAM_HANDLE *pSourceHandle, u16 SourceSx, u16 SourceSy, u16 Width, u16 Height, DMA2D_ALPHA_MODE AlphaMode, u8 Alpha)
{
        u32 SourceImageAddr;        //源图像地址(通过地址控制开始的X,Y坐标)
        u32 DestGRAMAddr;                //目标GRAM地址(通过地址控制开始的X,Y坐标);
        u32 PixelByteSize;                //像素字节大小

        if(pDestHandle == NULL || pDestHandle->GRAM_Addr == NULL)
        {
                DEBUG("无效的句柄,pDestHandle\r\n");
                return;
        }
        if(pSourceHandle == NULL || pSourceHandle->GRAM_Addr == NULL)
        {
                DEBUG("无效的句柄,pSourceHandle\r\n");
                return;
        }
        //源图像地址(通过地址控制开始的X,Y坐标) 计算
        switch(pSourceHandle->ColorMode)
        {
                case DMA2D_COLOR_ARGB8888 :
                {
                        PixelByteSize = 4;
                }break;
                case DMA2D_COLOR_RGB888 :
                {
                        PixelByteSize = 3;
                }break;
                default: //DMA2D_COLOR_RGB565
                {
                        PixelByteSize = 2;
                }break;
        }
        SourceImageAddr = pSourceHandle->GRAM_Addr + (SourceSy * pSourceHandle->Width + SourceSx)*PixelByteSize;        //计算源开始地址

        //目标图像地址(通过地址控制开始的X,Y坐标) 计算
        switch(pDestHandle->ColorMode)
        {
                case DMA2D_COLOR_ARGB8888 :
                {
                        PixelByteSize = 4;
                }break;
                case DMA2D_COLOR_RGB888 :
                {
                        PixelByteSize = 3;
                }break;
                default: //DMA2D_COLOR_RGB565
                {
                        PixelByteSize = 2;
                }break;
        }
        DestGRAMAddr = pDestHandle->GRAM_Addr + (DestSy * pDestHandle->Width + DestSx)*PixelByteSize;        //计算目标开始地址
        //进行拷贝
        DMA2D_FillImageToFGRAM_PFC(SourceImageAddr, DestGRAMAddr, Width, Height,pSourceHandle->Width-Width, pDestHandle->Width-Width, pSourceHandle->ColorMode,
                pDestHandle->ColorMode, AlphaMode, Alpha);                                                                                                    //DMA2D进行矩形图形填充(会执行像素格式转换)
        DMA2D_WaitTransferComplete(200);                                                                                                    //等待DMA2D传输完成
}

楼主:
/*************************************************************************************************************************
* 函数                        :        void GRAM_LocalCopy(GRAM_HANDLE *pDestHandle,u16 DestSx, u16 DestSy, GRAM_HANDLE *pSourceHandle, u16 SourceSx, u16 SourceSy, u16 Width,
                                                u16 Height)
* 功能                        :        GRAM局部拷贝(不支持Alpha)
* 参数                        :        pDestHandle:目标GRAM句柄;DestSx,DestSy:目标开始坐标;
                                        pSourceHandle:源GRAM句柄;SourceSx,SourceSy:源开始坐标;Width:宽度;Height:宽度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2-02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2-02
* 说明                        :        不会检查GRAM大小,请确保GRAM
*************************************************************************************************************************/
void GRAM_LocalCopy(GRAM_HANDLE *pDestHandle,u16 DestSx, u16 DestSy, GRAM_HANDLE *pSourceHandle, u16 SourceSx, u16 SourceSy, u16 Width, u16 Height)
{
        GRAM_LocalCopyAlpha(pDestHandle, DestSx, DestSy, pSourceHandle, SourceSx, SourceSy, Width, Height, DMA2D_ALPHA_NULL, 255);
}

楼主:
/*************************************************************************************************************
* 文件名                :        DMA2D_GRAM.h
* 功能                        :        GRAM相关操作
* 作者                        :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        2019-10-3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9-10-30
* 详细:                        显存相关操作接口
*************************************************************************************************************/
#ifndef __DMA2D_GRAM_H_
#define        __DMA2D_GRAM_H_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DMA2D.h"
#include "SYSMalloc.h"

//初始化状态id
#define DMA_INIT_OK                0x1234423        //初始化成功(不可以释放)
#define DMA_CREATE_OK        0x3643423        //创建成功(可以释放)

//颜色模式
typedef DMA2D_COLOR_MODE GRAM_COLOR_MODE;

//基本GDI接口(由于两个结构体不能相互包含,此处将GRAM_HANDLE*使用void*替换,可能会出现变异警告)
typedef struct
{
        void (*pDrawPoint)(void *pHandle, u16 Xpos,u16 Ypos,u32 Color);                                        //绘点函数
        void (*pFill)(void *pHandle, u16 sx, u16 sy,u16 ex,u16 ey,u32 color);                        //填充
        void (*pClear)(void *pHandle, u32 color);                                                                                //清屏
}GDI_BasicInterface;

//GRAM相关接口-16bit
extern const GDI_BasicInterface cg_GDI_GRAM_Interface_16bit;
//GRAM相关接口-24bit
extern const GDI_BasicInterface cg_GDI_GRAM_Interface_24bit;
//GRAM相关接口-32bit
extern const GDI_BasicInterface cg_GDI_GRAM_Interface_32bit;

//所需的内存申请接口
__inline void *GRAM_malloc(u32 size)
{
        return mymalloc(SRAMEX, size);                        //内存分配(外部调用)-使用外部SRAM
}

//所需的内存释放接口
__inline void GRAM_free(void *ptr)
{
        myfree(SRAMEX, ptr);                                        //使用外部SRAM
}

//显存句柄
typedef struct
{
        u32 InitStatusId;                                                                //初始化状态id
        u32 GRAM_Addr;                                                                        //GRAM地址
        DMA2D_COLOR_MODE ColorMode;                                                //GRAM显存像素格式
        u16 Width;                                                                                //GRAM宽度
        u16 Height;                                                                                //GRAM高度
        u32 *pGRAM_32bit;                                                                //32bit颜色模式下显存指针
        u8 *pGRAM_24bit;                                                                //24bit颜色模式下显存指针
        u16 *pGRAM_16bit;                                                                //16bit颜色模式下显存指针
        const GDI_BasicInterface *pBasicInterface;                //底层GDI接口
}GRAM_HANDLE;

void GRAM_Init(GRAM_HANDLE *pHandle, u32 GRAM_Addr, u16 Width, u16 Height, DMA2D_COLOR_MODE ColorMode);        //GRAM句柄初始化(不会申请内存)
void GRAM_Delete(GRAM_HANDLE *pHandle);                                                                                                    //删除一个GRAM(会释放内存)
void GRAM_Fill(GRAM_HANDLE *pHandle, u16 sx, u16 sy,u16 ex,u16 ey,u32 color);                                                        //GRAM矩形填充(使用DMA2D)
void GRAM_Clear(GRAM_HANDLE *pHandle, u32 color);                                                                                                    //GRAM清屏(使用DMA2D)
GRAM_HANDLE *GRAM_Create( u16 Width, u16 Height, DMA2D_COLOR_MODE ColorMode);                                                        //创建一个GRAM(会申请内存)
void GRAM_LocalCopyAlpha(GRAM_HANDLE *pDestHandle,u16 DestSx, u16 DestSy, GRAM_HANDLE *pSourceHandle,
        u16 SourceSx, u16 SourceSy, u16 Width, u16 Height, DMA2D_ALPHA_MODE AlphaMode, u8 Alpha);                        //GRAM局部拷贝(支持Alpha)
void GRAM_LocalCopy(GRAM_HANDLE *pDestHandle,u16 DestSx, u16 DestSy, GRAM_HANDLE *pSourceHandle,
        u16 SourceSx, u16 SourceSy, u16 Width, u16 Height);                                                                                                    //GRAM局部拷贝(不支持Alpha)

#endif //__DMA2D_GRAM_H_

楼主:
/*************************************************************************************************************
* 文件名                :        GDI.c
* 功能                        :        图形设备接口(Graphics Device Interface)
* 作者                        :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        2019-11-02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2-02
* 详细                        :        STM32F7 图形设备接口
*************************************************************************************************************/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DMA2D.h"
#include "stm32f7_ltdc.h"
#include "DMA2D_GRAM.h"
#include "GDI.h"

//显示器Layer1 GRAM定义
const GRAM_HANDLE cg_LTDC_Layer1_GRAM_Handle =
{
        DMA_INIT_OK,
        (u32) &g_LTDC_BUFF_RGB888[0],        //GRAM地址
        DMA2D_COLOR_ARGB8888,                        //GRAM显存像素格式
        LTDC_WIDTH,                                                //GRAM宽度
        LTDC_HEIGHT,                                        //GRAM高度
        (u32 *)&g_LTDC_BUFF_RGB888[0],        //32bit颜色模式下显存指针
        (u8 *)&g_LTDC_BUFF_RGB888[0],        //24bit颜色模式下显存指针
        (u16 *)&g_LTDC_BUFF_RGB888[0],        //16bit颜色模式下显存指针
        &cg_GDI_GRAM_Interface_32bit,

};

//显示器Layer2 GRAM定义
const GRAM_HANDLE cg_LTDC_Layer2_GRAM_Handle =
{
        DMA_INIT_OK,
        (u32) &g_LTDC_BUFF_RGB888[1],        //GRAM地址
        DMA2D_COLOR_ARGB8888,                        //GRAM显存像素格式
        LTDC_WIDTH,                                                //GRAM宽度
        LTDC_HEIGHT,                                        //GRAM高度
        (u32 *)&g_LTDC_BUFF_RGB888[1],        //32bit颜色模式下显存指针
        (u8 *)&g_LTDC_BUFF_RGB888[1],        //24bit颜色模式下显存指针
        (u16 *)&g_LTDC_BUFF_RGB888[1],        //16bit颜色模式下显存指针
        &cg_GDI_GRAM_Interface_32bit,
};

/*************************************************************************************************************************
* 函数                        :        void GDI_DrawCircle(GRAM_HANDLE *pHandle, u16 Xpos,u16 Ypos,u16 Radius, u32 Color)
* 功能                        :        绘制空心圆
* 参数                        :        pHandle:GRAM句柄;Xpos,Ypos:圆心坐标;Radius:半径;Color:颜色
* 返回                        :        无
* 依赖                        :        画点函数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1-09-2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9-11-02
* 说明                        :         无
*************************************************************************************************************************/
void GDI_DrawCircle(GRAM_HANDLE *pHandle, u16 Xpos,u16 Ypos,u16 Radius, u32 Color)
{
        int a = 0,b = Radius;
        int di;
        di = 3 -(Radius << 1);           //判断下个点位置的标志

#if(GDI_PARAMETER_CHECK)                        //参数检查
        while(pHandle==NULL)
        {
                DEBUG("无效的句柄 pHandle\r\n");
                SYS_DelayMS(1000);
        }
#endif //GDI_PARAMETER_CHECK

        while(a <= b)
        {
                pHandle->pBasicInterface->pDrawPoint(pHandle, Xpos - b,Ypos - a,Color);             //3
                pHandle->pBasicInterface->pDrawPoint(pHandle, Xpos + b,Ypos - a,Color);             //0
                pHandle->pBasicInterface->pDrawPoint(pHandle, Xpos - a,Ypos + b,Color);             //1
                pHandle->pBasicInterface->pDrawPoint(pHandle, Xpos - b,Ypos - a,Color);             //7
                pHandle->pBasicInterface->pDrawPoint(pHandle, Xpos - a,Ypos - b,Color);             //2
                pHandle->pBasicInterface->pDrawPoint(pHandle, Xpos + b,Ypos + a,Color);             //4
                pHandle->pBasicInterface->pDrawPoint(pHandle, Xpos + a,Ypos - b,Color);             //5
                pHandle->pBasicInterface->pDrawPoint(pHandle, Xpos + a,Ypos + b,Color);             //6
                pHandle->pBasicInterface->pDrawPoint(pHandle, Xpos - b,Ypos + a,Color);
                a ++;
                //使用Bresenham算法画圆
                if(di<0)
                        di += 4 * a + 6;
                else
                {
                        di += 10 + 4 * (a - b);
                        b --;
                }
        }
}

楼主:
/*************************************************************************************************************************
* 函数                        :        void GDI_DrawLine(GRAM_HANDLE *pHandle, u16 sx, u16 sy,u16 ex,u16 ey,u32 Color)
* 功能                        :        绘制直线(可以倾斜)
* 参数                        :        pHandle:GRAM句柄;sx,sy:开始坐标;ex,ey:结束坐标;Color:颜色
* 返回                        :        无
* 依赖                        :        画点函数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1-09-2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9-11-02
* 说明                        :         无
*************************************************************************************************************************/
void GDI_DrawLine(GRAM_HANDLE *pHandle, u16 sx, u16 sy,u16 ex,u16 ey,u32 Color)
{
        u16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if(GDI_PARAMETER_CHECK)                        //参数检查
        while(pHandle==NULL)
        {
                DEBUG("无效的句柄 pHandle\r\n");
                SYS_DelayMS(1000);
        }
#endif //GDI_PARAMETER_CHECK

        delta_x=ex-sx;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ey-sy;
        uRow=sx;
        uCol=sy;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incy=-1;delta_y=-delta_y;}
        if( 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画线输出
        {
                pHandle->pBasicInterface->pDrawPoint(pHandle, uRow, uCol,Color);//画点
                xerr+=delta_x ;
                yerr+=delta_y ;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楼主:
/*************************************************************************************************************************
* 函数                        :        void GDI_DrawLine(GRAM_HANDLE *pHandle, u16 sx, u16 sy,u16 ex,u16 ey,u32 Color)
* 功能                        :        在指定位置画一个矩形
* 参数                        :        pHandle:GRAM句柄;sx,sy:左上角坐标;ex,ey:右下角坐标;Color:颜色
* 返回                        :        无
* 依赖                        :        画线函数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1-09-2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9-11-02
* 说明                        :         无
*************************************************************************************************************************/
void GDI_DrawRectangle(GRAM_HANDLE *pHandle, u16 sx, u16 sy, u16 ex, u16 ey,u16 Color)
{

#if(GDI_PARAMETER_CHECK)                        //参数检查
        while(pHandle==NULL)
        {
                DEBUG("无效的句柄 pHandle\r\n");
                SYS_DelayMS(1000);
        }
#endif //GDI_PARAMETER_CHECK

        GDI_DrawLine(pHandle, sx, sy, ex, sy, Color);
        GDI_DrawLine(pHandle, sx, sy, sx, ey, Color);
        GDI_DrawLine(pHandle, sx, ey, ex, ey, Color);
        GDI_DrawLine(pHandle, ex, sy, ex, ey, Color);
}

楼主:
/*************************************************************************************************************************
* 函数                        :        void GDI_DrawBigPoint(GRAM_HANDLE *pHandle, u16 Xpos,u16 Ypos,u32 Color)
* 功能                        :        画一个2*2的大点
* 参数                        :        pHandle:GRAM句柄;Xpos,Ypos:坐标;Color:颜色
* 返回                        :        无
* 依赖                        :        画点函数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1-09-2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9-11-02
* 说明                        :         无
*************************************************************************************************************************/
void GDI_DrawBigPoint(GRAM_HANDLE *pHandle, u16 Xpos,u16 Ypos,u32 Color)
{
#if(GDI_PARAMETER_CHECK)                        //参数检查
        while(pHandle==NULL)
        {
                DEBUG("无效的句柄 pHandle\r\n");
                SYS_DelayMS(1000);
        }
#endif //GDI_PARAMETER_CHECK

        pHandle->pBasicInterface->pDrawPoint(pHandle, Xpos, Ypos, Color);                //中心点
        pHandle->pBasicInterface->pDrawPoint(pHandle, Xpos+1, Ypos, Color);
        pHandle->pBasicInterface->pDrawPoint(pHandle, Xpos, Ypos+1, Color);
        pHandle->pBasicInterface->pDrawPoint(pHandle, Xpos+1, Ypos+1, Color);
}

楼主:
/*************************************************************************************************************
* 文件名                :        GDI.h
* 功能                        :        图形设备接口(Graphics Device Interface)
* 作者                        :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        2019-11-02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2-02
* 详细                        :        STM32F7 图形设备接口
*************************************************************************************************************/
#ifndef _GDI_H_
#define _GDI_H_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DMA2D_GRAM.h"
#define GDI_PARAMETER_CHECK                1        //参数检查-主要检查指针
#define GDI_DEBUG                                1        //调试输出
#if GDI_DEBUG
        #define GDI_debug(format,...)        uart_printf(format,##__VA_ARGS__)
#else
        #define GDI_debug(format,...)        /\
/
#endif        //GDI_DEBUG
extern const GRAM_HANDLE cg_LTDC_Layer1_GRAM_Handle;        //显示器Layer1 GRAM定义
extern const GRAM_HANDLE cg_LTDC_Layer2_GRAM_Handle;         //显示器Layer2 GRAM定义

#define LTDC_Layer1_GRAM_HANDLE                ((GRAM_HANDLE*) &cg_LTDC_Layer1_GRAM_Handle)        //显示器GRAM 1
#define LTDC_Layer2_GRAM_HANDLE                ((GRAM_HANDLE*) &cg_LTDC_Layer2_GRAM_Handle)        //显示器GRAM 2
//GDI相关API
__inline void GDI_DrawPoint(GRAM_HANDLE *pHandle, u16 Xpos,u16 Ypos,u32 Color)
{
        pHandle->pBasicInterface->pDrawPoint(pHandle, Xpos, Ypos, Color);                                                //画点
}
void GDI_DrawCircle(GRAM_HANDLE *pHandle, u16 Xpos,u16 Ypos,u16 Radius, u32 Color);                        //绘制空心圆
void GDI_DrawLine(GRAM_HANDLE *pHandle, u16 sx, u16 sy,u16 ex,u16 ey,u32 Color);                        //绘制直线(可以倾斜)
void GDI_DrawRectangle(GRAM_HANDLE *pHandle, u16 sx, u16 sy, u16 ex, u16 ey,u16 Color);                //在指定位置画一个矩形
void GDI_DrawBigPoint(GRAM_HANDLE *pHandle, u16 Xpos,u16 Ypos,u32 Color);                                        //画一个2*2的大点
#endif /*_GDI_H_*/

楼主:
测试代码,使用的FATFS,读取一个事先准备的图片bin文件,RGB565格式。

FIL *pFile;
                FILE_ERROR mError;
                GRAM_HANDLE *pGramHandle;

                pGramHandle = GRAM_Create(320, 240, DMA2D_COLOR_RGB565);        //创建一个GRAM(会申请内存),分辨率320*240,像素格式RGB565
                if(pGramHandle != NULL)
                {
                        GRAM_Clear(pGramHandle, 0xff00);                                                //清除显存,防止读取失败了还是现实上一次的图片
                        uart_printf("[OK]GRAM初始化成功\r\n");
                        pFile = FILE_Open("0:\\16bit.bin", &mError, FA_READ);
                        if(pFile != NULL)
                        {
                                uart_printf("[OK]打开文件成功\r\n");
                                if(FILE_Read(pFile, (u8 *)(pGramHandle->GRAM_Addr), U32_MAX, &mError) == TRUE)//读取文件,将一个事先准备的RGB565的bin图片加载到显存中
                                {
                                        uart_printf("[OK]读取文件成功\r\n");
                                }
                                else
                                {
                                        uart_printf("读取文件错误:%d\r\n", mError);
                                }
                        }
                        else
                        {
                                uart_printf("打开文件错误:%d\r\n", mError);
                        }
                        //将显存拷贝到屏幕中
                        GRAM_LocalCopy(LTDC_Layer1_GRAM_HANDLE,(480-320)/2-1, (272-240)/2-1, pGramHandle, 0, 0, 320, 240);                        //GRAM局部拷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