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7139 无线通信驱动(STM32) 增加FIFO扩展模式,可以发送超大...

楼主(2021-08-02):
A7139 无线通信驱动(STM32) 增加FIFO扩展模式,可以发送超大数据包
A7139 拥有电磁波唤醒以及10mW的发射功率,非常容易实现长距离通信,目前测试有障碍物可以轻松达到300m以上.

通过几天的调试,目前可以发送任意大小的数据包,大小为1-16KB,全部使用中断收发,效率极高。

增加波特率设置2Kbps-100Kbps任意设置

增加通信信道设置0-255

增加发送功率设置0-7

底层代码

/*************************************************************************************************************
* 文件名:                A7139.c
* 功能:                STM32 A7139驱动
* 作者: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2015-07-19
* 最后修改时间:2015-12-30
* 详细:                A7139驱动
*************************************************************************************************************/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GPIO_INIT.H"
#include "a7139.H"
#include "LED.H"

//晶振寄存器,用于设置晶振以及PAGE地址
//用于缓存寄存器7的值
static u16 A7139_CRYSTAL_REG = 0x18;

//单包数据发送超时时间
#define A7139_SEND_TIME_OUT                5        //单位10ms

//基础频率,设置频率范围为420.500MHZ~452.375MHZ ,频道差为125KHZ
#define A7139_BASE_FRE                        420.5f

//调试开关
#define A7193_DBUG        1
#if A7193_DBUG
        #include "system.h"
        #define A7193_debug(format,...)        uart_printf(format,##__VA_ARGS__)
#else
        #define A7193_debug(format,...)        /\
/
#endif        //A7193_DBUG

vu8 IntCnt = 0;

//寄存器配置
typedef struct
{
        u16 SCLOCK;                //系统时钟寄存器
        u16 PLL1;                //PLL1
        u16 PLL2;                //PLL2
        u16 PLL3;                //PLL3
        u16 PLL4;                //PLL4
        u16 PLL5;                //PLL5
        u16 PLL6;                //PLL6
        u16 CRYSTAL;        //晶振设置
        u16 PREG8S;                //寄存器组,由CRYSTAL控制切换
        u16 PREG9S;                //寄存器组,由CRYSTAL控制切换
        u16 RX1;                //接收设置1
        u16 RX2;                //接收设置2
        u16 ADC;                //ADC
        u16 PIN;                //PIN
        u16 CALIB;                //Calibration
        u16 MODE;                //模式控制
} A7139_CONFIG_YPTE;

const u16 A7139Config[]=
{
                0x0021,                //SYSTEM CLOCK register,
                0x0A21,                //PLL1 register,
                0xDA05,                //PLL2 register,    433.301MHz
                0x0000,                //PLL3 register,
                0x0A20,                //PLL4 register,
                0x0024,                //PLL5 register,
                0x0000,                //PLL6 register,
                0x0001,                //CRYSTAL register,
                0x0000,                //PAGEA,
                0x0000,                //PAGEB,
                0x18D4,                //RX1 register,                IFBW=100KHz, ETH=1
                0x7009,                //RX2 register,                by preamble
                0x4400,                //ADC register,
                0x0800,                //PIN CONTROL register,                Use Strobe CMD
                0x4845,                //CALIBRATION register,
                0x20C0                //MODE CONTROL register,         Use FIFO mode
};

const u16 A7139Config_PageA[]=
{
                0xF706,                //TX1 register,         Fdev = 37.5kHz
                0x0000,                //WOR1 register,
                0xF800,                //WOR2 register,
                0x1107,                //RFI register,         Enable Tx Ramp up/down
                0x0170,                //PM register,
                0x0201,                //RTH register,
                0x400F,                //AGC1 register,
                0x2AC0,                //AGC2 register,
            0x0041,           //GIO register      GIO1->WTR GIO2->WTR
                0xD281,                //CKO register
                0x0004,                //VCB register,
                0x0A21,                //CHG1 register,         430MHz
                0x0022,                //CHG2 register,         435MHz
                0x003F,                //FIFO register,         FEP=63+1=64bytes
                0x1507,                //CODE register,         Preamble=4bytes, ID=4bytes
                0x0000                //WCAL register,
};

const u16 A7139Config_PageB[]=
{
                0x0337,                //TX2 register,
                0x8400,                //IF1 register,         Enable Auto-IF, IF=200KHz
                0x0000,                //IF2 register,                频率偏移为0
                0x0000,                //ACK register,
                0x0000                //ART register,
};

//GPIO1功能设置
#define A7139_SetGIO_WTR()                A7139_WritePageA(A7139_REG8_GPIO, 0x0041)        //WTR模式,单包收发提示
#define A7139_SetGIO_FPF()                A7139_WritePageA(A7139_REG8_GPIO, 0x0035)        //FPF模式,多包收发状态提示
#define A7139_SetGIO_NULL()                A7139_WritePageA(A7139_REG8_GPIO, 0x0000)        //关闭GPIO1指示

//发送数据结构
typedef struct
{
        u8 *pSendData;        //发送数据缓冲区指针
        u16 SendLen;        //需要发送数据长度
        u16 TranLen;        //已经发送数据长度
        bool isSendOK;        //发送完成
        bool isSendError;//发送失败
}A7139_SEND_TYPE;
volatile A7139_SEND_TYPE SendConfig;                //发送数据的信息

//接收数据结构
typedef struct
{
        u8 *pRevData;        //接收数据缓冲区指针
        u16 RevLen;                //需要接收数据长度
        u16 TranLen;        //已经接收数据长度
        u16 RevBuffSize;//接收缓冲区大小
        bool isRevOK;        //接收完成
        bool isRevError;//接收失败
}A7139_REV_TYPE;
volatile A7139_REV_TYPE RevConfig;                //发送数据的信息

//收发模式记录,用于中断处理发送或接收模式
static bool isSendMode = FALSE;        //默认为接收模式
#define A7139_SendMode(x)        (isSendMode=x)

/*命令选择
地址格式
BIT7                 BIT6-BIT4                                        BIT3-BIT0
R/W                        Command                                                Address
0:写                000 读写控制寄存器
1:读                010        读写ID
                        100        读写FIFO
                        110        复位FIFO
                        111        RF复位
*/

void A7139_SetBaseFreq(float RfFreq);        //基础频率设置
bool A7139_Cali(void);                                        //频率校准

楼主:
/*************************************************************************************************************************
* 函数                :        void A7139_SetTrafficRate(u8 Rate)
* 功能                :        A7139设置通信速率,单位Kbps
* 参数                :        Rate:通信速率,单位Kbps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6-01-02
* 最后修改        :         2016-01-02
* 说明                :         用于设置通信速率
                                范围2-100Kbps
                                设置系统时钟2分频,设置为12.8MHZ后如果IFBW设置过小会导致初始化时自动校准失败
                                如果设置为50会出现校准失败
*************************************************************************************************************************/
void A7139_SetTrafficRate(u8 Rate)
{
        u16 SDR;

        if(Rate < 2) Rate = 2;
        if(Rate > 100) Rate = 100;
        //IFBW设置 DMOS=1 64分频  ETH=1         CSC=0 FCSCK=12.8MHZ
        if(Rate <= 50)        //IFBW=100KHZ
        {
                A7139_WriteReg(A7139_RX1, 0x18D0 | (1<<2));
        }
        else         //IFBW=100KHZ
        {
                A7139_WriteReg(A7139_RX1, 0x18D0 | (1<<2));
        }
        SDR = 100/Rate;
        SDR -= 1;                        //计算波特率分频值

        A7139_WriteReg(A7139_SCLOCK,0x0021|(SDR<<9)); //CSC=1 GRC=1        SDR
}

楼主:
/*************************************************************************************************************************
* 函数                :        void A7139_SetChannel(u8 Channel)
* 功能                :        A7139设置通信信道
* 参数                :        Channel:通信信道0-255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6-01-02
* 最后修改        :         2016-01-02
* 说明                :         用于设置通信频道
                                Channel*0.125/0.0125,最小频率偏差为12.5KHZ,设置通道间隔为125KHZ(最少为100KHZ)
*************************************************************************************************************************/
void A7139_SetChannel(u8 Channel)
{
        A7139_WritePageB(A7139_REG9_IF2,Channel*10);
}

/*************************************************************************************************************************
* 函数                :        void A7139_SetTxPowerSupply(u8 PowerSupply)
* 功能                :        设置A7139发射功率
* 参数                :        PowerSupply:功率等级0-7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6-01-02
* 最后修改        :         2016-01-02
* 说明                :         用于设置发射功率
                                由于不同频率下TX驱动电流与PA驱动电流并不相同,因此按照文档设置
                                目前只支持433频段设置,其它频段请按照文档进行设置。
*************************************************************************************************************************/
void A7139_SetTxPowerSupply(u8 PowerSupply)
{
        if(PowerSupply>6)PowerSupply=6;        //最大功率为6
        if(PowerSupply == 0)
        {
                A7139_WritePageB(A7139_REG9_TX2, 0x0300);        //功率最小-34dBm,PAC=0,TDC=0,TBG=增益
        }
        else
        {
                A7139_WritePageB(A7139_REG9_TX2, 0x0300|(1<<5)|(1<<3)|PowerSupply);        //PAC=1,TDC=1,TBG=增益
        }
}

楼主:
/*************************************************************************************************************************
* 函数                :        bool A7139_Init(u8 Channel, u16 RfID, u8 PowerSupply, u8 Rate)
* 功能                :        A7139初始化
* 参数                :        Channel:通信信道0-80,RfID:RF ID,PowerSupply:发射功率0-7;Rate:通信波特率2-100Kbps
* 返回                :        TRUE:成功;FALSE:失败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5-07-19
* 最后修改        :         2016-01-02
* 说明                :         RF_ID:用于区分网络
                                2-100Kbps频率间隔至少为100KHZ,150~200KHZ频道间隔必须大于200KHZ
*************************************************************************************************************************/
bool A7139_Init(u8 Channel, u16 RfID, u8 PowerSupply, u8 Rate)
{
        u32 ID;
        u32 temp;

        if(Rate < 2) Rate = 2;
        if(Rate > 100) Rate = 100;

        A7139_DisableInt();                //关闭中断
        A7139_DisableNVIC();        //关闭总中断
        A7139_IO_INIT();                //初始化IO
        A7139_CS_H();
        A7139_CLK_L();
        A7139_DIO_H();

        ID = RfID;
        ID <<= 16;
        ID |= RfID;
        A7193_debug("[RF]频率:%dKHz, 通信速率:%dKbps, RFID:%X!\r\n",(u32)(A7139_BASE_FRE*1000+Channel*0.125*1000),Rate, ID);

        A7139_CRYSTAL_REG = 0x0001;
        A7139_SoftReset();        //软复位
        if(A7139_ReadID() != 0)
        {
                A7139_SoftReset();        //软复位
        }
        A7139_DelayMS(1);

        A7139_Config();                                                        //初始化寄存器
        A7139_SetBaseFreq(A7139_BASE_FRE);                //设置基础频率
        A7139_SetChannel(Channel);                                //设置信道
        A7139_SetTrafficRate(Rate);                                //设置通信速率

        A7139_WriteID(ID);        //写入ID
        temp = A7139_ReadID();        //读取用户ID
        if(temp != ID)
        {
                A7193_debug("A7139 初始化失败,芯片检测错误!\r\n");
                return FALSE;
        }
        A7193_debug("A7139 用户ID:%X\t硬件ID:%X\r\n",ID, A7139_ReadDeverID());

        A7139_DelayMS(5);
        if(A7139_Cali()==FALSE)                //校准
        {
                A7193_debug("A7139 初始化失败,校准失败!\r\n");
                return FALSE;
        }
        A7193_debug("A7139 初始化成功!\r\n");

        A7139_SetTxPowerSupply(PowerSupply);                //设置发射功率
        A7139_EnableInt();                                                        //开启上升沿触发中断

        return TRUE;
}

楼主:
/*************************************************************************************************************************
* 函数                :        void A7139_WriteByte(u8 data)
* 功能                :        A7139写一字节
* 参数                :        data:需要写入的数据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5-07-19
* 最后修改        :         2015-07-19
* 说明                :         不带片选,最底层写入1B
*************************************************************************************************************************/
void A7139_WriteByte(u8 data)
{
        u8 i;

        for(i = 0;i < 8;i ++)
        {
                if(data & 0x80)
                {
                        A7139_DIO_H();
                }
                else
                {
                        A7139_DIO_L();
                }
                nop;nop;
                A7139_CLK_H();
                data <<= 1;
                nop;nop;
                A7139_CLK_L();
        }
}

楼主:
/*************************************************************************************************************************
* 函数                :        u8 A7139_ReadByte(void)
* 功能                :        A7139读取一字节
* 参数                :        无
* 返回                :        读取的数据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5-07-19
* 最后修改        :         2015-07-19
* 说明                :         不带片选,最底层读取1B
*************************************************************************************************************************/
u8 A7139_ReadByte(void)
{
        u8 i;
        u8 data = 0;

        for(i = 0;i < 8;i ++)
        {
                A7139_CLK_H();
                data <<= 1;
                if(A7139_DIO_IN())
                {
                        data |= 1;
                }
                nop;
                A7139_CLK_L();
                nop;nop;nop;
        }

        return data;
}

楼主:
/*************************************************************************************************************************
* 函数                :        u16 A7139_ReadReg(A7139_CREG RegAddr)
* 功能                :        读取控制寄存器
* 参数                :        RegAddr:寄存器地址
* 返回                :        寄存器值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5-07-19
* 最后修改        :         2015-07-19
* 说明                :
*************************************************************************************************************************/
u16 A7139_ReadReg(A7139_CREG RegAddr)
{
        u16 data;

        RegAddr &= 0x0f;                                                //地址限制为BIT0-BIT3
        RegAddr |= A7139_RCR_CMD;                                //读命令
        A7139_CS_L();
        A7139_OutMode();
        A7139_WriteByte(RegAddr);
        A7139_InMode();        //输入
        data = A7139_ReadByte();
        data <<= 8;
        data |= A7139_ReadByte();
        A7139_CS_H();

        return data;
}

楼主:
/*************************************************************************************************************************
* 函数                :        void A7139_WriteReg(u8 RegAddr, u16 data)
* 功能                :        写入控制寄存器
* 参数                :        RegAddr:寄存器地址,data:要写入的值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5-07-19
* 最后修改        :         2015-07-19
* 说明                :
*************************************************************************************************************************/
void A7139_WriteReg(A7139_CREG RegAddr, u16 data)
{
        RegAddr &= 0x0f;                                                //地址限制为BIT0-BIT3
        RegAddr |= A7139_WCR_CMD;                                //写命令
        A7139_CS_L();
        A7139_OutMode();
        A7139_WriteByte(RegAddr);
        A7139_WriteByte(data>>8);
        A7139_WriteByte(data);
        A7139_CS_H();
}

楼主:
/*************************************************************************************************************************
* 函数                :        u16 A7139_ReadPageA(A7139_PAGE_A RegAddr)
* 功能                :        读取控制寄存器组寄存器A
* 参数                :        RegAddr:寄存器组地址
* 返回                :        寄存器值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5-07-19
* 最后修改        :         2015-07-19
* 说明                :         寄存器组8
*************************************************************************************************************************/
u16 A7139_ReadPageA(A7139_PAGE_A RegAddr)
{
        u16 data;

        //先选择组
        A7139_CRYSTAL_REG &= ~(0xf << 12);                //清除寄存器组8地址
        A7139_CRYSTAL_REG |= (RegAddr << 12);        //存储寄存器组8地址
        A7139_WriteReg(A7139_CRYSTAL, A7139_CRYSTAL_REG);        //重新设置此存器组8地址
        data = A7139_ReadReg(A7139_PREG8S);                //读取寄存器组数据

        return data;
}

楼主:
/*************************************************************************************************************************
* 函数                :        void A7139_WritePageA(A7139_PAGE_A RegAddr, u16 data)
* 功能                :        写入控制寄存器组寄存器
* 参数                :        RegAddr:寄存器组地址,data:寄存器值
* 返回                :        寄存器值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5-07-19
* 最后修改        :         2015-07-19
* 说明                :         寄存器组8
*************************************************************************************************************************/
void A7139_WritePageA(A7139_PAGE_A RegAddr, u16 data)
{
        //先选择组
        A7139_CRYSTAL_REG &= ~(0xf << 12);                //清除寄存器组8地址
        A7139_CRYSTAL_REG |= (RegAddr << 12);        //存储寄存器组8地址
        A7139_WriteReg(A7139_CRYSTAL, A7139_CRYSTAL_REG);        //重新设置此存器组8地址
        A7139_WriteReg(A7139_PREG8S, data);        //设置寄存器组数据
}

楼主:
/*************************************************************************************************************************
* 函数                :        u16 A7139_ReadPageB(A7139_PAGE_B RegAddr)
* 功能                :        读取控制寄存器组寄存器
* 参数                :        RegAddr:寄存器组地址
* 返回                :        寄存器值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5-07-19
* 最后修改        :         2015-07-19
* 说明                :         寄存器组9
*************************************************************************************************************************/
u16 A7139_ReadPageB(A7139_PAGE_B RegAddr)
{
        u16 data;

        A7139_CRYSTAL_REG &= ~(0x7 << 7);                                        //清除寄存器组9地址
        A7139_CRYSTAL_REG |= ((RegAddr&0x7) << 7);                        //存储寄存器组9地址
        A7139_WriteReg(A7139_CRYSTAL, A7139_CRYSTAL_REG);        //重新设置此存器组9地址
        data = A7139_ReadReg(A7139_PREG9S);                                        //读取寄存器组数据

        return data;
}

楼主:
/*************************************************************************************************************************
* 函数                :        void A7139_WritePageB(A7139_PAGE_B RegAddr, u16 data)
* 功能                :        写入控制寄存器组寄存器
* 参数                :        RegAddr:寄存器组地址,data:寄存器值
* 返回                :        寄存器值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5-07-19
* 最后修改        :         2015-07-19
* 说明                :         寄存器组9
*************************************************************************************************************************/
void A7139_WritePageB(A7139_PAGE_B RegAddr, u16 data)
{
        //先选择组
        A7139_CRYSTAL_REG &= ~(0x7 << 7);                                        //清除寄存器组9地址
        A7139_CRYSTAL_REG |= ((RegAddr&0x7) << 7);                        //存储寄存器组9地址
        A7139_WriteReg(A7139_CRYSTAL, A7139_CRYSTAL_REG);        //重新设置此存器组9地址
        A7139_WriteReg(A7139_PREG9S, data);                                        //设置寄存器组数据
}

楼主:
/*************************************************************************************************************************
* 函数                :        u32 A7139_ReadID(void)
* 功能                :        读取A7139 ID
* 参数                :        无
* 返回                :        ID值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5-07-19
* 最后修改        :         2015-07-19
* 说明                :         读取ID
*************************************************************************************************************************/
u32 A7139_ReadID(void)
{
        u32 data;
        u8 i;

        A7139_CS_L();
        A7139_OutMode();
        A7139_WriteByte(A7139_RID_CMD);                        //读ID命令
        A7139_InMode();        //输入
        data = 0;
        for(i = 0;i < 4;i ++)
        {
                data <<= 8;
                data |= A7139_ReadByte();
        }
        A7139_CS_H();

        return data;
}

楼主:
/*************************************************************************************************************************
* 函数                :        void A7139_WriteID(u32 ID)
* 功能                :        设置A7139 ID
* 参数                :        无ID值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5-07-19
* 最后修改        :         2015-07-19
* 说明                :         设置ID
*************************************************************************************************************************/
void A7139_WriteID(u32 ID)
{
        A7139_CS_L();
        A7139_OutMode();
        A7139_WriteByte(A7139_WID_CMD);                        //写ID命令
        A7139_WriteByte(ID >> 24);
        A7139_WriteByte(ID >> 16);
        A7139_WriteByte(ID >> 8);
        A7139_WriteByte(ID >> 0);
        A7139_CS_H();
}

楼主:
/*************************************************************************************************************************
* 函数                :        void A7139_StrobeCmd(A7139_STROBE_CMD StrobeCmd)
* 功能                :        A7139发送Strobe命令
* 参数                :        无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5-07-19
* 最后修改        :         2015-07-19
* 说明                :
*************************************************************************************************************************/
void A7139_StrobeCmd(A7139_STROBE_CMD StrobeCmd)
{
        A7139_CS_L();
        A7139_OutMode();
        A7139_WriteByte(StrobeCmd);
        A7139_CS_H();
}

楼主:
/*************************************************************************************************************************
* 函数                :        void A7139_ReadFIFO(u8 *pData, u8 DataLen)
* 功能                :        A7139读取FIFO
* 参数                :        无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5-07-19
* 最后修改        :         2015-07-19
* 说明                :
*************************************************************************************************************************/
void A7139_ReadFIFO(u8 *pData, u8 DataLen)
{
        u8 i;

        A7139_CS_L();
        A7139_OutMode();
        A7139_WriteByte(A7139_RFIFO_CMD);
        A7139_InMode();
        //循环读取FIFO
        for(i = 0;i < DataLen;i ++)
        {
                pData = A7139_ReadByte();
        }
        A7139_CS_H();
}

楼主:
/*************************************************************************************************************************
* 函数                :        void A7139_WriteFIFO(u8 *pData, u8 DataLen)
* 功能                :        A7139写FIFO
* 参数                :        无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5-07-19
* 最后修改        :         2015-07-19
* 说明                :
*************************************************************************************************************************/
void A7139_WriteFIFO(u8 *pData, u8 DataLen)
{
        u8 i;

        A7139_CS_L();
        A7139_OutMode();
        A7139_WriteByte(A7139_WFIFO_CMD);
        //循环写入FIFO
        for(i = 0;i < DataLen;i ++)
        {
                A7139_WriteByte(pData);
        }
        A7139_CS_H();
}

楼主:
/*************************************************************************************************************************
* 函数                :        void A7139_Config(void)
* 功能                :        A7139 配置
* 参数                :        无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5-07-19
* 最后修改        :         2015-07-19
* 说明                :         初始化配置
*************************************************************************************************************************/
void A7139_Config(void)
{
        u8 i;

        for(i=0; i<8; i++)
        A7139_WriteReg((A7139_CREG)i, A7139Config);
        for(i=10; i<16; i++)
        A7139_WriteReg((A7139_CREG)i, A7139Config);
     for(i=0; i<16; i++)
        A7139_WritePageA((A7139_PAGE_A)i, A7139Config_PageA);
        for(i=0; i<5; i++)
        A7139_WritePageB((A7139_PAGE_B)i, A7139Config_PageB);
}

楼主:
/*************************************************************************************************************************
* 函数                :        void A7139_SetSendDataLen(u16 DataLen)
* 功能                :        A7139 设置发送数据长度(只针对FIFO外延模式有效)
* 参数                :        DataLen:数据长度,最大16KB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5-12-29
* 最后修改        :         2015-12-29
* 说明                :         用于FIFO外延模式下设置发送数据长度
*************************************************************************************************************************/
void A7139_SetSendDataLen(u16 DataLen)
{
        if(DataLen > 16*1024) DataLen = 16*1024;                                                //限制最大长度为16KB

        //将要发送的数据长度写入到FEP[13:0]寄存器中
        A7139_WritePageA(A7139_REG8_VCO, (DataLen&0x3F00) | 0x04);                //FEP【13:8】
        A7139_WritePageA(A7139_REG8_FIFO, (3<<14) | (DataLen&0xFF));        //FPM=3;PSA=0,FEP【7:0】
}

楼主:
/*************************************************************************************************************************
* 函数                :        u8 A7139_WriteFistPackToFIFO(u8 *pData, u16 SnedDataLen)
* 功能                :        FIFO外延模式发送首包数据
* 参数                :        pData:数据缓冲区;SnedDataLen:需要发送的数据总长度(不是当前包长度)
* 返回                :        发送的数据长度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5-12-30
* 最后修改        :         2015-12-30
* 说明                :         用于FIFO外延模式发送第一包,前面2个字节为总包长度,后面62B为数据包有效大小
                                如果数据包小于62B后面补充无效数据0x00
                                FIFO外延模式,64B...48B...48B...
*************************************************************************************************************************/
u8 A7139_WriteFistPackToFIFO(u8 *pData, u16 SnedDataLen)
{
        u16 i;
        u8 temp;

        A7139_CS_L();
        A7139_OutMode();
        A7139_WriteByte(A7139_WFIFO_CMD);
        //循环写入FIFO
        A7139_WriteByte(0xA5);                                        //数据包起始字节1
        A7139_WriteByte(0xB6);                                        //数据包起始字节2
        A7139_WriteByte(SnedDataLen>>8);                //数据包总长度,高位
        A7139_WriteByte(SnedDataLen);                        //数据包总长度,低位
        if(SnedDataLen < 60)                                        //不足一包,需要填充
        {
                for(i = 0;i < SnedDataLen;i ++)                        //发送数据包
                {
                        A7139_WriteByte(pData);
                }
                for(i = 0;i < (60-SnedDataLen);i ++)        //填充不足的字节数
                {
                        A7139_WriteByte(0x00);                //填充
                }
        }
        else        //超出一包数据
        {
                for(i = 0;i < 60;i ++)                        //发送数据包
                {
                        A7139_WriteByte(pData);
                }
                SnedDataLen = 60;                                //返回发送的数据长度
        }

        A7139_CS_H();
        return SnedDataLen;                                //返回发送的数据长度
}

楼主:
/*************************************************************************************************************************
* 函数                :        u8 A7139_WritePackToFIFO(u8 *pData, u16 ResidueDataLen)
* 功能                :        FIFO外延模式发送后续数据包(不能是第一包)
* 参数                :        pData:数据缓冲区;ResidueDataLen:剩余需要发送的数长度(不是当前包长度)
* 返回                :        发送的数据长度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5-12-30
* 最后修改        :         2015-12-30
* 说明                :         如果剩余数据小于48B后面补充无效数据0x00
                                FIFO外延模式,64B...48B...48B...
                                BUG:如果外延模式下,写数据中断触发后立即写数据则会再次产生一次写数据中断
*************************************************************************************************************************/
u8 A7139_WritePackToFIFO(u8 *pData, u16 ResidueDataLen)
{
        u8 i;

        if(ResidueDataLen == 0) return 0;

        A7139_CS_L();
        A7139_OutMode();
        A7139_WriteByte(A7139_WFIFO_CMD);

        //循环写入FIFO
        if(ResidueDataLen < 48)                                                        //不足一包,需要填充
        {
                for(i = 0;i < ResidueDataLen;i ++)                        //发送数据包
                {
                        A7139_WriteByte(pData);
                }
                for(i = 0;i < (48-ResidueDataLen);i ++)                //填充不足的字节数
                {
                        A7139_WriteByte(0x00);                                        //填充
                }
        }
        else        //超出一包数据
        {
                for(i = 0;i < 48;i ++)                                                //发送数据包
                {
                        A7139_WriteByte(pData);
                }
                ResidueDataLen = 48;                                                                        //返回发送的数据长度
        }

        A7139_CS_H();
        return ResidueDataLen;                                                //返回发送的数据长度
}

楼主:
/*************************************************************************************************************************
* 函数                :        u8 A7139_ReadPackToFIFO(u8 *pDataBuff, u16 ResidueDataLen, u16 ResidueBuffSize)
* 功能                :        FIFO外延模式读取后续数据(非首包)
* 参数                :        pDataBuff:接收数据缓冲区;ResidueDataLen:未接受的数据长度;ResidueBuffSize:剩余接收数据缓冲区大小
* 返回                :        接收到的数据长度(当前接收的)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5-12-30
* 最后修改        :         2015-12-30
* 说明                :         如果数据包小于48后面数据将丢弃
                                FIFO外延模式,48B...48B...48B...
*************************************************************************************************************************/
vu8 A7139_ReadPackToFIFO(vu8 *pDataBuff, vu16 ResidueDataLen, vu16 ResidueBuffSize)
{
        u8 i;

        A7139_CS_L();
        A7139_OutMode();
        A7139_WriteByte(A7139_RFIFO_CMD);
        A7139_InMode();
        //循环读取FIFO
        if(ResidueDataLen < ResidueBuffSize)        //数据缓冲区足够大
        {
                if(ResidueDataLen < 48)        //不足一包
                {
                        for(i = 0;i < ResidueDataLen;i ++)
                        {
                                pDataBuff = A7139_ReadByte();        //读取有效数据
                        }
                        for(i = 0;i < (48-ResidueDataLen);i ++)                        //丢弃
                        {
                                A7139_ReadByte();
                        }
                }
                else        //超过一包
                {
                        for(i = 0;i < 48;i ++)
                        {
                                pDataBuff = A7139_ReadByte();        //读取有效数据
                        }
                        ResidueDataLen = 48;
                }
        }
        else        //缓冲区不够
        {
                if(ResidueBuffSize < 48)        //不足一包
                {
                        for(i = 0;i < ResidueBuffSize;i ++)
                        {
                                pDataBuff = A7139_ReadByte();        //读取有效数据
                        }
                        for(i = 0;i < (48-ResidueBuffSize);i ++)                        //丢弃
                        {
                                A7139_ReadByte();
                        }
                        ResidueDataLen = ResidueBuffSize;
                }
                else        //超过一包
                {
                        for(i = 0;i < 48;i ++)
                        {
                                pDataBuff = A7139_ReadByte();        //读取有效数据
                        }
                        ResidueDataLen = 48;
                }
        }

        A7139_CS_H();
        return ResidueDataLen;                                //返回发送的数据长度
}

楼主:
/*************************************************************************************************************************
* 函数                :        bool A7139_SendData(u8 *pData, u16 DataLen)
* 功能                :        A7139 发送数据(FIFO外延模式最大16KB-4)
* 参数                :        pData:发送数据缓冲区,最大16KB-4;DataLen:发送数据长度
* 返回                :        TRUE:发送成功;FALSE:发送失败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5-12-29
* 最后修改        :         2015-12-29
* 说明                :         用于FIFO外延模式下发送数据
                                FIFO外延模式,64B...48B...48B...
                                至少需要发送64B以上的数据
*************************************************************************************************************************/
bool A7139_SendData(u8 *pData, u16 DataLen)
{
        u8 retry = 0;
        u16 len = 0;

        A7139_DisableNVIC();                //总中断关闭
        if(DataLen > (16*1024-4)) DataLen = (16*1024-4);        //限制最大长度为(16KB-4)

        if(DataLen <= 60)
        {
                A7139_SetSendDataLen(64-1);                //设置发送数据长度
        }
        else
        {
                len = ((DataLen-60)%48)?((DataLen-60)/48*48+48):((DataLen-60)/48*48);
                A7139_SetSendDataLen(64+len-1);                //设置发送数据长度
        }
        A7139_StrobeCmd(A7139_STBY_CMD);
        A7139_DelayMS(1);
        A7139_StrobeCmd(A7139_RESTFIFO_CMD);
        A7139_DelayMS(1);
        A7139_SetGIO_FPF();                                        //FPF模式
        A7139_SendMode(TRUE);                                //发送模式
        SendConfig.isSendError = FALSE;                //清除发送错误状态
        SendConfig.isSendOK = FALSE;                //清除发送成功状态
        SendConfig.pSendData = pData;                //设置发送数据缓冲区
        SendConfig.SendLen = DataLen;                //设置发送数据长度
        SendConfig.TranLen = A7139_WriteFistPackToFIFO(&SendConfig.pSendData[0], SendConfig.SendLen);        //发送首包数据
        A7139_StrobeCmd(A7139_TX_CMD);                 //发送命令牌,使A7139进入“发送”状态,其后A7139会将数据打包后自动发送
//        //定时器主要用来进行调试,可以计算进入中断的时间,进而查出问题所在
//        DeviceClockEnable(DEV_TIM6, ENABLE);        //使能定时器6时钟
//        TIM6->CNT = 0;
//        TIM6->ARR=60000;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        TIM6->PSC=SYSTEM_GetClkSpeed()/1000000-1;  //预分频器
//        TIM6->SR = 0;                //清除中断标志位
//        TIM6->CR1|=0x01;    //使能定时器6
//        IntCnt = 0;

        if(SendConfig.TranLen >= SendConfig.SendLen)
        {
                SendConfig.isSendOK = TRUE;                //发送完成
        }
        else
        {
                A7139_ClearRxInt();
                A7139_EnableNVIC();                                //总中断开启
                while(SendConfig.isSendOK != TRUE)
                {
                        A7139_DelayMS(10);
                        retry ++;
                        if(retry > 200)
                        {
                                A7139_DisableNVIC();//总中断关闭
                                return FALSE;
                        }
                }
                A7139_DisableNVIC();//总中断关闭
        }

        //需要等待最后一包数据发送完毕,一般需要等待至少3ms以上
        A7139_DelayMS(1);

        return TRUE;
}

楼主:
/*************************************************************************************************************************
* 函数                :        bool A7139_SetRevListen(u8 *pRevBuff, u16 RevBuffSize)
* 功能                :        A7139 进入数据监听状态(FIFO外延模式最大16KB)
* 参数                :        pRevBuff:接收数据缓冲区,最大16KB;RevBuffSize:接收数据缓冲区大小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5-12-29
* 最后修改        :         2015-12-29
* 说明                :         用于FIFO外延模式下接收数据
                                FIFO外延模式,48B...48B...48B...
*************************************************************************************************************************/
bool A7139_SetRevListen(u8 *pRevBuff, u16 RevBuffSize)
{
        A7139_SetGIO_FPF();                                        //FPF模式,FPF信号空闲为低电平
        A7139_DisableNVIC();                                //总中断关闭
        A7139_SetSendDataLen(0x3fff);                //设置发送数据长度
        A7139_StrobeCmd(A7139_IDLE_CMD);
        A7139_DelayMS(1);
        A7139_StrobeCmd(A7139_RESRFIFO_CMD);
        A7139_DelayMS(1);
        A7139_StrobeCmd(A7139_RX_CMD);

        RevConfig.pRevData = pRevBuff;                //接收数据缓冲区指针
        RevConfig.TranLen = 0;                                //已经接收数据长度
        RevConfig.RevLen = 0;                                //需接收数据长度为0
        RevConfig.RevBuffSize = RevBuffSize;//接收缓冲区大小
        RevConfig.isRevOK = FALSE;                        //接收完成无效
        RevConfig.isRevError = FALSE;                //接收失败无效
        A7139_SendMode(FALSE);                                //接收模式

        A7139_ClearRxInt();
        A7139_EnableNVIC();                                        //总中断开启

        uart_printf("接收监控模式!\r\n");
        return TRUE;
}

楼主:
/*************************************************************************************************************************
* 函数                :        int A7139_GetRxLen(void)
* 功能                :        获取接收数据长度
* 参数                :        无
* 返回                :        -1:接收错误,>0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6-01-02
* 最后修改        :         2016-01-02
* 说明                :         A7139 进入接收模式后,使用中断进行接收
*************************************************************************************************************************/
int A7139_GetRxLen(void)
{
        if(RevConfig.isRevError == TRUE) return -1;
        else if(RevConfig.isRevOK == TRUE) return RevConfig.TranLen;
        else return 0;

}

/*************************************************************************************************************************
* 函数                :        void A7139_SetBaseFreq(float RfFreq)
* 功能                :        A7139 配置RF基础频率
* 参数                :        rfFreq:RF频率,单位MHz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5-07-19
* 最后修改        :         2015-07-19
* 说明                :         初始化配置
*************************************************************************************************************************/
void A7139_SetBaseFreq(float RfFreq)
{
         float  divFreq = RfFreq / 12.800f;
         u8  intFreq = (u8)(divFreq); //integer part
         float  fltFreq = divFreq - intFreq * 1.000f; //fraction part
         u16 fpFreg        = (u16)(fltFreq * 65536);  //FP register val
         u16 orgVal;

         A7139_StrobeCmd(A7139_STBY_CMD); //enter stand-by mode
                         //AFC[15:15] = 0
         orgVal = A7139Config[A7139_PLL3] & 0x7FFF;
         A7139_WriteReg(A7139_PLL3,orgVal);
                         //RFC[15:12] = 0000
         orgVal = A7139Config[A7139_PLL6] & 0x0FFF;
         A7139_WriteReg(A7139_PLL6,orgVal);
                 //MD1[12:12]=0,1
         if(RfFreq < 860)        //433-510
                orgVal = A7139Config[A7139_PLL4] & 0xEFFF;
         else         //868-915
                orgVal = A7139Config[A7139_PLL4] | 0x1000;
         A7139_WriteReg(A7139_PLL4,orgVal);
                         //IP[8:0] = intg
         orgVal = A7139Config[A7139_PLL1] & 0xFF00;
         A7139_WriteReg(A7139_PLL1,orgVal|intFreq);
                         //FP[15:0] =  fpFreg
         A7139_WriteReg(A7139_PLL2,fpFreg);
        //FPA[15:0] = 0x0000,
         A7139_WritePageB(A7139_REG9_IF2,0x0000);        //偏移为0
}

楼主:
/*************************************************************************************************************************
* 函数                :        bool A7139_Cali(void)
* 功能                :        A7139 校准
* 参数                :        无
* 返回                :        TRUE:校准成功;FALSE:校准失败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5-07-19
* 最后修改        :         2015-01-02
* 说明                :         A7139 频率校准
*************************************************************************************************************************/
bool A7139_Cali(void)
{
        u16  fbcf;        //IF Filter
        u16  vbcf;        //VCO Current
        u16  vccf;        //VCO Band
        u16 tmp;

    //IF calibration procedure @stb state
        A7139_WriteReg(A7139_MODE, A7139Config[A7139_MODE] | 0x0802);                        //IF Filter & VCO Current Calibration
     do{
                tmp = A7139_ReadReg(A7139_MODE);
     }while(tmp & 0x0802);
    //for check(IF Filter)
     tmp = A7139_ReadReg(A7139_CALIB);
     //fb = tmp & 0x0F;
     //fcd = (tmp>>11) & 0x1F;
     fbcf = (tmp>>4) & 0x01;
     if(fbcf)
     {
                 //FBCF:IF 滤波器自动校准标志(只读)
                return FALSE;
     }
        //for check(VCO Current)
     tmp = A7139_ReadPageA(A7139_REG8_VCO);
        //vcb = tmp & 0x0F;
        vccf = (tmp>>4) & 0x01;
        if(vccf)
        {
        return FALSE;
     }
    //RSSI Calibration procedure @STB state
        A7139_WriteReg(A7139_ADC, 0x4C00);                                                                        //set ADC average=64
     A7139_WritePageA(A7139_REG8_WOR2, 0xF800);                                                                //set RSSC_D=40us and RS_DLY=80us
        A7139_WritePageA(A7139_REG8_TX1, A7139Config_PageA[A7139_REG8_TX1] | 0xE000);        //set RC_DLY=1.5ms
     A7139_WriteReg(A7139_MODE, A7139Config[A7139_MODE] | 0x1000);                        //RSSI Calibration
     do{
                tmp = A7139_ReadReg(A7139_MODE);
     }while(tmp & 0x1000);
        A7139_WriteReg(A7139_ADC, A7139Config[A7139_ADC]);
     A7139_WritePageA(A7139_REG8_WOR2, A7139Config_PageA[A7139_REG8_WOR2]);
        A7139_WritePageA(A7139_REG8_TX1, A7139Config_PageA[A7139_REG8_TX1]);
    //VCO calibration procedure @STB state
        A7139_WriteReg(A7139_MODE, A7139Config[A7139_MODE] | 0x0004);                //VCO Band Calibration
        do{
                tmp = A7139_ReadReg(A7139_MODE);
        }while(tmp & 0x0004);
                //for check(VCO Band)
        tmp = A7139_ReadReg(A7139_CALIB);
        //vb = (tmp >>5) & 0x07;
        vbcf = (tmp >>8) & 0x01;
        if(vbcf)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楼主:
//PB1接收中断程序
//警告:如果缓冲区大小设置错误将产生意想不到的混乱,造成溢出后程序将不受控
//接收完毕后一定要退出接收模式,否则会一直受到FPF信号,原因是在不知道数据包大小的情况下将数据包设置为无限大小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A7139_DisableNVIC();        //关闭总中断
        A7139_ClearRxInt();                //清除中断
        LED1_ON();

        //uart_printf("%d时间:%duS\r\n",IntCnt,TIM6->CNT);

        if(isSendMode == TRUE)        //发送模式
        {
                if(SendConfig.TranLen < SendConfig.SendLen)        //没发送完才发送
                {
                        SendConfig.TranLen += A7139_WritePackToFIFO(&SendConfig.pSendData[SendConfig.TranLen], SendConfig.SendLen-SendConfig.TranLen);                //发送剩下数据包
                        if(SendConfig.TranLen >= SendConfig.SendLen)
                        {
                                LED1_OFF();
                                SendConfig.isSendOK = TRUE;                //发送完成
                                A7139_DisableNVIC();                        //总中断关闭
                                A7139_ClearRxInt();                                //清除中断
                                return;
                        }
                }
                else        //正常情况下不会执行到此
                {
                        LED1_OFF();
                        //uart_printf("发送有错误\r\n");
                        SendConfig.isSendError = TRUE;                //发送完成
                        A7139_DisableNVIC();                                //总中断关闭
                        A7139_ClearRxInt();                                        //清除中断
                        return;
                }

        }
        else
        {
                if(RevConfig.RevLen == 0)                //还没获取到需要接收数据长度
                {
                        RevConfig.TranLen = A7139_ReadFistPackToFIFO(&RevConfig.pRevData[0], &RevConfig.RevLen, RevConfig.RevBuffSize);
                        if(RevConfig.RevLen == 0)        //接收数据长度为0,无效,退出接收
                        {
                                LED1_OFF();
                                A7139_StrobeCmd(A7139_IDLE_CMD);
                                RevConfig.isRevError = TRUE;        //接收有误,结束接收
                                A7139_DisableNVIC();                                //总中断关闭
                                A7139_ClearRxInt();                                        //清除中断
                                return;

                        }
                }
                else
                {
                        RevConfig.TranLen += A7139_ReadPackToFIFO(&RevConfig.pRevData[RevConfig.TranLen], RevConfig.RevLen-RevConfig.TranLen, RevConfig.RevBuffSize-RevConfig.TranLen);
                }

                if(RevConfig.TranLen >= RevConfig.RevBuffSize)        //缓冲区满了
                {
                        LED1_OFF();
                        A7139_StrobeCmd(A7139_IDLE_CMD);
                        RevConfig.isRevOK = TRUE;                //接收完成了,结束接收
                        A7139_DisableNVIC();                        //总中断关闭
                        A7139_ClearRxInt();                                //清除中断
                        return;
                }
                else if((RevConfig.TranLen >= RevConfig.RevLen)&&(RevConfig.RevLen!=0))        //接收完成了
                {
                        LED1_OFF();
                        A7139_StrobeCmd(A7139_IDLE_CMD);
                        RevConfig.isRevOK = TRUE;                //接收完成了,结束接收
                        A7139_DisableNVIC();                                //总中断关闭
                        A7139_ClearRxInt();                                        //清除中断
                        return;
                }

        }

        LED1_OFF();
        A7139_ClearRxInt();                //清除中断
        A7139_EnableNVIC();                //总中断开启
}

楼主:
头文件
/*************************************************************************************************************
* 文件名:                A7139.h
* 功能:                STM32 A7139驱动
* 作者: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2015-07-19
* 最后修改时间:2015-07-19
* 详细:                A7139驱动
*************************************************************************************************************/
#ifndef __A7139_H__
#define __A7139_H__
#include "system.h"

#if(BOARD_SUPPORT)        //需要板级支持

#include "board.h"

#else                                //默认支持

//三线spi
#define A7139_DIO_OUT                PBout(10)
#define A7139_DIO_IN()                PBin(10)
#define A7139_CS                        PBout(0)
#define A7139_CLK                        PBout(11)
#define A7139_OutMode()                GPIOx_OneInit(GPIOB,10,OUT_PP,SPEED_50M)
#define A7139_InMode()                GPIOx_OneInit(GPIOB,10,IN_IPU,IN_IN)
#define A7139_GIO1                        PBin(1)

#define A7139_IO_INIT()        \
        DeviceClockEnable(DEV_GPIOB,ENABLE);/*使能GPIOA时钟*/\
        GPIOx_Init(GPIOB,BIT0|BIT10|BIT11, OUT_PP, SPEED_50M);\
        GPIOx_Init(GPIOB,BIT1, IN_IPT, IN_IN);\

#define A7139_IO_POWER_DOWN()        \
        DeviceClockEnable(DEV_GPIOB,ENABLE);/*使能GPIOA时钟*/\
        GPIOx_Init(GPIOB,BIT0|BIT10|BIT11,  IN_IPT, IN_IN);\

//接口
//DIO
#define A7139_DIO_H()                         (A7139_DIO_OUT=1)        //输出1
#define A7139_DIO_L()                         (A7139_DIO_OUT=0)        //输出0
#define A7139_CS_H()                        (A7139_CS=1)
#define A7139_CS_L()                        (A7139_CS=0)
#define A7139_CLK_H()                        (A7139_CLK=1)
#define A7139_CLK_L()                        (A7139_CLK=0)
#define A7139_GIO1_IN()                        (A7139_GIO1)
//中断
#define A7139_EnableNVIC()                NVIC_IntEnable(IRQ_EXTI1,ENABLE)                        //总中断开启
#define A7139_DisableNVIC()                NVIC_IntEnable(IRQ_EXTI1,DISABLE)                        //总中断关闭
#define A7139_EnableInt()                EXTI_IntConfig(GPIO_B,1,PosEdge)                        //上升沿触发中断
#define A7139_DisableInt()                EXTI_IntConfig(GPIO_B,1,OFF_INT)                        //关闭接收中断

//清除接收中断
#define A7139_ClearRxInt()                EXTI_ClearInt(1)                                                //清除中断

#endif

//控制寄存器
typedef enum
{
        A7139_SCLOCK        =        0x00,                //系统时钟寄存器
        A7139_PLL1                =        0x01,                //PLL1
        A7139_PLL2                =        0x02,                //PLL2
        A7139_PLL3                =        0x03,                //PLL3
        A7139_PLL4                =        0x04,                //PLL4
        A7139_PLL5                =        0x05,                //PLL5
        A7139_PLL6                =        0x06,                //PLL6
        A7139_CRYSTAL        =        0x07,                //晶振设置
        A7139_PREG8S        =        0x08,                //寄存器组,由CRYSTAL控制切换
        A7139_PREG9S        =        0x09,                //寄存器组,由CRYSTAL控制切换
        A7139_RX1                =        0x0A,                //接收设置1
        A7139_RX2                =        0x0B,                //接收设置2
        A7139_ADC                =        0x0C,                //ADC
        A7139_PIN                =        0x0D,                //PIN
        A7139_CALIB                =        0x0E,                //Calibration
        A7139_MODE                =        0x0F,                //模式控制
}A7139_CREG;

//控制寄存器组A
typedef enum
{
        //寄存器8
        A7139_REG8_TX1                =        0,                        //addr8 page0,
        A7139_REG8_WOR1                =        1,                        //addr8 page1,
        A7139_REG8_WOR2                =        2,                        //addr8 page2,
        A7139_REG8_RF                =        3,                        //addr8 page3,
        A7139_REG8_POWER        =        4,                        //addr8 page4,
        A7139_REG8_AGCRC        =        5,                        //addr8 page5,
        A7139_REG8_AGCCON1        =        6,                        //addr8 page6,
        A7139_REG8_AGCCON2        =        7,                        //addr8 page7,
        A7139_REG8_GPIO                =        8,                        //addr8 page8,
        A7139_REG8_CKO                =        9,                        //addr8 page9,
        A7139_REG8_VCO                =        10,                        //addr8 page10,
        A7139_REG8_CHG1                =        11,                        //addr8 page11,
        A7139_REG8_CHG2                =        12,                        //addr8 page12,
        A7139_REG8_FIFO                =        13,                        //addr8 page13,
        A7139_REG8_CODE                =        14,                        //addr8 page14,
        A7139_REG8_WCAL                =        15,                        //addr8 page15,
}A7139_PAGE_A;

//控制寄存器组B
typedef enum
{
        //寄存器9
        A7139_REG9_TX2                =        0,                //addr9 page0,
        A7139_REG9_IF1                =        1,                //addr9 page1,
        A7139_REG9_IF2                =        2,                //addr9 page2,
        A7139_REG9_ACK                =        3,                //addr9 page3,
        A7139_REG9_ART                =        4,                //addr9 page4,
}A7139_PAGE_B;

//Strobe命令
typedef enum
{
        A7139_WCR_CMD                =        0x00,        //写控制寄存器
        A7139_RCR_CMD                =        0x80,        //读控制寄存器
        A7139_WID_CMD                =        0x20,        //写ID
        A7139_RID_CMD                =        0xA0,        //读ID
        A7139_WFIFO_CMD                =        0x40,        //写FIFO
        A7139_RFIFO_CMD                =        0xC0,        //读FIFO
        A7139_RESRF_CMD                =        0x70,        //复位RF
        A7139_RESTFIFO_CMD        =        0x60,        //复位发送FIFO
        A7139_RESRFIFO_CMD        =        0xE0,        //复位接收FIFO
        A7139_SLEEP_CMD                =        0x10,        //SLEEP模式
        A7139_IDLE_CMD                =        0x12,        //IDLE模式
        A7139_STBY_CMD                =        0x14,        //Standby模式
        A7139_PLL_CMD                =        0x16,        //PLL模式
        A7139_RX_CMD                =        0x18,        //RX模式
        A7139_TX_CMD                =        0x1A,        //TX模式
        A7139_TSLEEP_CMD        =        0x1C,        //Deep sleep 模式 三态
        A7139_PSLEEP_CMD        =        0x1F,        //Deep sleep 模式 上拉
}A7139_STROBE_CMD;

//宏定义接口
#ifdef _UCOS_II_
#include "ucos_ii.h"
#define A7139_DelayMS(x)                OSTimeDlyHMSM(0,0,0,x)        //ms延时,最大999ms
#else
#include "delay.h"
#define A7139_DelayMS(x)                Delay_MS(x)
#endif

//相关函数
void A7139_SoftReset(void);                                                                //A7139软复位
bool A7139_Init(u8 Channel, u16 RfID, u8 PowerSupply, u8 Rate);                                        //A7139 初始化
void A7139_WriteReg(A7139_CREG RegAddr, u16 data);        //写入控制寄存器
u16 A7139_ReadReg(A7139_CREG RegAddr);        //读取控制寄存器
u32 A7139_ReadID(void);                                        //读取A7139 ID
void A7139_WriteID(u32 ID);                                //设置A7139 ID
u16 A7139_ReadPageA(A7139_PAGE_A RegAddr);        //读取控制寄存器组寄存器A
void A7139_WritePageA(A7139_PAGE_A RegAddr, u16 data);//写入控制寄存器组寄存器A
u16 A7139_ReadPageB(A7139_PAGE_B RegAddr);        //读取控制寄存器组寄存器B
void A7139_WritePageB(A7139_PAGE_B RegAddr, u16 data);//写入控制寄存器组寄存器B
void A7139_RestRxFIFO(void);                //A7139复位接收FIFO指针
void A7139_RestTxFIFO(void);                //A7139复位发送FIFO指针
void A7139_ReadFIFO(u8 *pData, u8 DataLen);                //A7139读取FIFO
void A7139_WriteFIFO(u8 *pData, u8 DataLen);        //A7139写FIFO
void A7139_StrobeCmd(A7139_STROBE_CMD StrobeCmd);        //A7139发送Strobe命令
void A7139_Config(void);                //配置A7139
void A7139_SetFreq(float RfFreq);        //A7139 配置RF频率
bool A7139_WaitRxData(u8 pData[64], u16 TimeOut);        //等待接收数据
int A7139_GetRxLen(void);
bool A7139_SetRev(u8 *pRevBuff, u16 RevBuffSize);
bool A7139_SendData(u8 *pData, u16 DataLen);                //A7139发送数据
void A7139_SetTxPowerSupply(u8 PowerSupply);        //发射功率设置

#define A7139_ReadDeverID()                (A7139_ReadPageB(A7139_REG9_TX2))        //读取设备硬件ID,只读
#define A7139_RestRxFIFO()                A7139_StrobeCmd(A7139_RESRFIFO_CMD)        //A7139复位接收FIFO指针
#define A7139_RestTxFIFO()                A7139_StrobeCmd(A7139_RESTFIFO_CMD)        //A7139复位发送FIFO指针
#define A7139_SoftReset()                A7139_StrobeCmd(A7139_RESRF_CMD)        //A7139软复位

#endif //A7139

楼主:
//发送方测试
/任务1:
//系统任务
u8 TempBuff[2048];
void TaskSystem(void *pdata)
{
        u16 crc16;
        u16 i;

        //初始化相关线程
        //uart_printf("新建线程:TaskLED(%d)\r\n",OSTaskCreate(TaskLED, (void *)0,&TASK_LED_STK[LED_STK_SIZE-1], LED_TASK_Prio));//通信
        //uart_printf("新建线程:TaskPAIR(%d)\r\n",OSTaskCreate(TaskPAIR, (void *)0,&TASK_PAIR_STK[PAIR_STK_SIZE-1], PAIR_TASK_Prio));//配对
        OSTimeDlyHMSM(0,0,0,10);

        for(i = 0;i < 2048;i ++)
        {
                TempBuff[i] = i&0xff;
        }
        i = 320;
        //初始化A7139
        if(A7139_Init(101, 0x0123, 0, 80) == TRUE)
        {
                while(1)
                {
                        LED2_ON();
                        crc16 = CRC16(TempBuff, i);
                        uart_printf("发送数据%dB,最后1B:0x%02X 校验:0x%04X\r\n",i, TempBuff[i-1], crc16);
                        if(A7139_SendData(TempBuff,i) == TRUE)
                        {
                                uart_printf("发送成功\r\n");
                        }
                        else
                        {
                                uart_printf("发送超时\r\n");
                        }
                        LED2_OFF();
                        OSTimeDlyHMSM(0,0,2,0);
                        IWDG_Feed();
                }
        }
        else        //初始化失败
        {
                LED2_ON();
                uart_printf("通信初始化失!\r\n");
                OSTimeDlyHMSM(0,0,1,500);
                LED2_OFF();
        }
        while(1)
        {
                LED2_OFF();
                OSTimeDlyHMSM(0,0,0,100);
                IWDG_Feed();
        }
}

楼主:
接收方测试
//初始化A7139
        if(A7139_Init(101, 0x0123, 0, 80) == TRUE)
        {
                for(i = 0;i < 10;i ++)
                {
                        LED_FLASH();
                        OSTimeDlyHMSM(0,0,0,10);
                }
                LED_OFF();

                if(A7139_SetRevListen(A433Buff, 6000) == FALSE)        //重新初始化
                {
                        uart_printf("接收初始化失败\r\n");
                }
                i = 0;
                while(1)
                {
                        len = A7139_GetRxLen();
                        if(len < 0)        //接收错误
                        {
                                uart_printf("接收错误\r\n");
                                if(A7139_SetRevListen(A433Buff, 6000) == FALSE)        //重新初始化
                                {
                                        uart_printf("接收初始化失败\r\n");
                                }
                                i= 0;
                        }
                        else if(len)
                        {
                                //LED_ON();
                                crc16 = CRC16(A433Buff, len);
                                uart_printf("接收数据%dB,校验:0x%04X\r\n",len,  crc16);
                                for(i = 0;i < len;i ++)
                                {
                                        uart_printf("%02X ", A433Buff[i]);
                                }
                                uart_printf("\r\n");
                                //uart_printf("接收成:%dB\r\n", len);
                                OSTimeDlyHMSM(0,0,0,100);
                                //LED_OFF();
                                if(A7139_SetRevListen(A433Buff, 6000) == FALSE)        //重新初始化
                                {
                                        uart_printf("接收初始化失败\r\n");
                                }
                                i = 0;
                        }
                        else
                        {
                                i ++;
                                if(i >  50)
                                {
                                         i = 0;
                                        uart_printf("接收超时\r\n");
                                        if(A7139_SetRevListen(A433Buff, 6000) == FALSE)        //重新初始化
                                        {
                                                uart_printf("接收初始化失败\r\n");
                                        }
                                }
                        }
                        OSTimeDlyHMSM(0,0,0,100);
                        IWDG_Feed();                                                                //喂狗
                }

        }
        else        //初始化失败
        {
                LED_FLASH();
                OSTimeDlyHMSM(0,0,0,100);
        }

楼主:
发送调试信息

接收方调试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