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航顺还有LDO,一直以为只有mcu呢

楼主(2021-08-02):
航顺还有LDO
哪位大佬用过么?

网友A:
这个LDO的性能很好的,你可以直接测试一下,我用在开关电源上,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LDO的性能很好的,你可以直接测试一下,我用在开关电源上,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

开关电源上,还用LDO么

楼主:
回头让采购搞两个试试看

网友C(2021-09-04):
什么LDO芯片?

网友D:
还是低压差芯片呢

网友E:
我也以为只有处理器呢

网友:
HK32的飘过了。

网友F:
LDO性能怎么样

网友G:
这个跟sma1117一样的吗

网友H:
HK1117-3.3V的芯片吗

网友I:
LDO的性能测试过了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个LDO的性能很好的,你可以直接测试一下,我用在开关电源上,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

开关电源后端吗?

网友K:
EMC怎么样

楼主:
我想试试sot223的

网友L:
哪个型号的LDO?

网友M(2021-10-05):
还有eeprom了吧

网友N:
怎么没有找到这个链接呢

网友O:
LDO都是用的AMS1117

网友P:
航顺还有LDO?

网友Q:
以为只有处理器可以使用呢。

网友R:
官网现在只有mcu了。

网友S:
这个芯片在哪找到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A:
这个LDO的性能很好的,你可以直接测试一下,我用在开关电源上,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

转换的效率是多少呢?

网友U:
引用 网友A:
这个LDO的性能很好的,你可以直接测试一下,我用在开关电源上,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

开关电源用LDO吗?

网友V:
交融ams1117-3.3v吗

网友W:
他的母公司汇顶才牛X呢

网友A:
没有见到航顺的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