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CO有人用过么

楼主(2021-08-02):
有人用过MCO功能么?
波形是否能够再输出的同时改变

这种输出,与定时器输出的区别如何体现

网友A:
知道这个功能,没用过,
感觉一般也不会用

网友B:
这个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C:
没用过,这个很少用吧。

网友A:
一般来说,也不会通过它,给替他器件提供晶振源
所以,
几乎没用

网友D(2023-03-06):
能将STM32内部的时钟通过PA.8输出还要进行引脚复用与功能设置的

网友E:
可以给其他器件提供时钟,如以太网PHY

网友F(2023-08-02):
知道这个功能,没用过,

网友G:
感觉一般也不会用

网友H:
一般来说,也不会通过它,给替他器件提供晶振源

网友I:
几乎没用

网友J(2023-10-22):
可以给其他器件提供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