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时钟

楼主(2021-08-02):
如题,
学习32,先学习了时钟树
是什么原因需要这么多的时钟呢?
各个模块的最高使用频率?还是什么?
难道各种频率集成到一起,不需要考虑相互干扰么?

网友A:
因为各个外设所需的时钟都不同,而且同一个外设也会使用不同的频率,如果不进行分频,根本无法满足众多外设的需求,每个外设都不可能只按照最高频率进行工作

网友B:
因为模块更多,功能更复杂
单一时钟,或者两三个时钟,不能满足需求

至于频率干扰,不清楚,但实际使用的话,没有体现出影响

网友C:
每个外设的时钟频率都不一样,且不同,所以外设越多,时钟模块肯定越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