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可恢复保险丝的耐压值有何意义

楼主:
有一个高压电路,60V,想在电源上加一个保险丝;但是发现,超过48V以上,2.5A以上的可恢复保险丝找不到;
只能找到24V的可恢复保险丝;
但是想想,我在60V电路上串联24V的保险丝,看起来保险丝也不会承受60V的电压,是不是我用24V的保险丝其实也是可以的?
保险丝的这个耐压值有何意义啊?

网友A(点评):
断开时,击穿的最大电压,实际电压大于这个电压,自恢复保险不保险。

网友B(2021-08-02):
我的理解就是保护后两端最大的电压,保护后有一个维持电流,如果两端电压高了就会彻底烧坏

网友C:
这个电压是保险丝“断开”时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所以必须大于电源电压且还要留一定余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压是保险丝“断开”时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所以必须大于电源电压且还要留一定余地。
...

当保险丝断开时,保险丝AB两端的电压是会达到60V,但是此时后端存在负载RL;
也不至于把保险丝损坏;
而且保险丝是呈现高阻状态,顶多是两个电阻分压而已;
除非是后端RL短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保险丝断开时,保险丝AB两端的电压是会达到60V,但是此时后端存在负载RL;
也不至于把保险丝损坏;
而 ...

负载通常电阻不大,而保险丝“断开”呈现高阻,所以保险丝“断开”后其两端电压几乎就是电源电压。所以,保险丝必须考虑承受这个电压。

网友D:
超过可恢复保险丝的耐压值,有机会烧毁器件,这个我也曾经遇到过的。
关于贴片的PPTC耐压值,小电流的耐压有些高达60V,大电流的就耐压6-14V左右吧。可以选择插件的,那个耐压就可以很高了。

网友E:
不可恢复保险丝一样有耐压值,连基本原理的不懂还是改行卖土豆吧。

网友F:
自恢复保险丝也不是不会被烧掉,电流过大电压过高,烧掉也是常态

网友G:
自恢复保险在触发保护时,两端的电压不能超过这个耐压值,否则就击穿了,此时电流就不是维持电流了,电流会很大,然后要么保险烧毁,要么负载烧毁。

网友H:
超过耐压并不会烧毁,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无法熔断。  自恢复熔断器内部是导电介质发热气化断开回路,电压过高的强电场会导致气态介质击穿,继续导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