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芯片的Uart

楼主(2021-08-02):
我使用了NANO100NE3BN的芯片开发板写的程序,I2C、IO控制和Uart,但是客户使用的是NANAO100LC2BN的芯片,我可以直接烧录仿真,I2C和IO控制没问题,但是Uart无法通讯,是什么地方需更改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你好,问题解决了,查了众多原因,淘宝买到了假芯片,谢谢

网友B:
先串口助手看下,串口通了没有
再者,看看波特率是否一致

网友C:
对应IO是否一样

楼主(点评):
均是NANO100系列的,查过是一样的

网友D:
检查一下IO和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串口助手看下,串口通了没有
再者,看看波特率是否一致

我用串口助手看了,没有收到发出的数据,我均是设置的循环发送某个指令。波特率的话,我用示波器抓过波形,即使波特率不一样,示波器也是可以抓到波形的,可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IO和配置

我程序是循环发送某个指令,在开发板上发送的数据可以被串口助手接收,但是在另一个板子(LC2BN)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串口助手看了,没有收到发出的数据,我均是设置的循环发送某个指令。波特率的话,我用示波器抓过波形 ...

串口都没通啊

楼主:
1、我用开发板(NANO100NE3BN)做了测试,串口是可以通讯的,发送的数据的可以用上位机接受。
2、我用客户的板子(NANO100LC2BN),程序相同,串口不可以通讯。
这是两个前提,我知道串口没通,我想了解的是为什么没通,两个芯片还在配置上有什么区别,是否有什么细节配置我没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我用开发板(NANO100NE3BN)做了测试,串口是可以通讯的,发送的数据的可以用上位机接受。
2、我用客户 ...

我这能说,
把初始化部分,对照着看一看
然后就是波特率,时钟是不是一致

网友E:
这个USART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很棒的介绍。

网友F:
别着急,从头一步步的检查下。
这是做设计的人经常经历的事

网友G:
串口的例程应该很多,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