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12V输入冗余电路检测一路掉电问题

楼主(2021-08-02):
大家好!我这边有一个双路12V输入冗余电源电路转换成ATX电源输出的板子。功能已经实现。现在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当突然拔掉一路输入电源后,如何检测该路电源被拔掉了?我用的是轨到轨运放来检测MOS管两端的电压,控制MOS管,实现防止电流倒灌。如图所示,本电路并没有实现均流。假设CH1输入小于CH2输入一点点,负载重的时候其实会实现两路都供电。这时,拔掉CH1,上面MOS管其实流过的正向或者反向电流会变化为0.运放由于有零漂,并不改变输出状态。这就导致CH1电压等于M12V。没有办法检测是否存在。目前只能在CH1与地之间增加功率电阻。但是这个电阻必须很小,这个浪费功耗了。

网友A:
12V输入电阻分压,用5V电源比较器检测。

网友B(2021-09-09):
你这个问题就是mos开了没法关闭,只能用电流检测方式取得开关信号。

网友B:
只有输入电压存在电压差,才用带比较基准的比较器做开关。

网友C:
是不是可以,比较2个输入电压,谁高用谁的

网友B:
比如第一路输入15v,稳压到12v,第二路12v,比较器比较15v端有无高于12v就可以有些切换了。如果一样电源,只能用高端电流检测方式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