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知道,是上电复位,还是RESET脚引发的复位?

楼主(2021-08-02):
目前,正在用HC32F030系列,做一个小项目。环境比较恶劣,偶有死机。想启用看门狗,无奈,死机时,看门狗也死了。根本无法在死机时复位。最后想到用外部独立看门狗。只是上电时的处理和看门狗复位时的处理稍有不同,不知能否在程序中区分是上电复位,还是RESET引脚引起的复位。哪位大侠比较了解华大,还望不吝赐教一二。多谢。

网友A:
那要看MCU本身是否有复位源的标志了,看器件手册吧。

网友B:
手册第4章复位控制器( RESET)有介绍是电源、软件、看门狗等等

网友C:
复位结束后,程序立即读IO状态,IO读到低电平,是上电复位;读到高电平,是死机后看门狗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