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单片机,有没有办法知道是上电复位,还是RESET引脚导致的复位

楼主(2021-08-02):
目前正在用华大HC32F030系列单片机做一个小项目,因工况恶劣,偶尔会死机。想用内部看门狗,无奈,在死机的时候,看门狗也死了。根本不起作用。
现准备用独立看门狗,但机器内部程序要实现,上电复位和RESET引脚复位,功能稍有不同。
不知能否在复位后,区别是上电复位,还是RESET引脚复位。哪位大侠了解详情,望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你把WDT配置成复位,一般不会死啊
有复位源标志寄存器,上电时候的标志,除了上电复位标志,其他标志都不可信。
上电之后,查一下,如果是查询到上电复位,清一下标志寄存器。
下一次再有异常复位发发生的时候,可以查看哪一种复位源(除了上电复位外)

网友B:
读复位标志寄存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