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5的独立看门狗的溢出时间计算公式是什么嘞

楼主(2021-08-02):
GD32和STM32的独立看门狗的溢出时间计算公式不是一样的吧,我用STM32的设置预分频器值64,重装载值625,溢出时间应该是1s,但我的LED灯是1s翻转,初始化看门狗后不停的闪,没有1s,我是需要10s的看门狗,设置3125的重装载值,128的预分频器值不能用

网友A:
计算公式是一样的,你是不是用法或者测量方式有问题,你确定看门狗产生复位了吗,你的1s LED准确吗?还是用示波器来测吧

楼主:
那为啥初始化后会影响我灯的闪烁频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