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栈,要怎么修改

楼主(2021-08-02):
  1.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就是这里,如果想修改大一点的话,
有没有什么问题,
修改这里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注意芯片的RAM的大小,这里的大小,加上你使用的全部变量的大小,别超过总的大小就行

网友B:
楼上的比较严谨,
如果,只是单纯的想大一点,可以一点点的试

楼主:
啊~~
是要按照什么数据的倍数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