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5.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为你心仪的电源产品投上一票!还有打赏开发板等着你~

楼主(2021-08-02):
小喇叭来公布获得开发板的名单啦~

恭喜下方的十位用户哦~

请以上获得开发板的用户给邮箱:wenml@21ic.com 发送邮件!邮件格式如下:
【电源会投票】+ID+姓名、电话、地址信息
以上奖品领取的截止日期为:8月23日

小喇叭带来新福利啦~
不仅有打赏,还有开发板哦~
大家快来投票呀

作为电子工程师,
电源产品是绕不开的。

身经百战过后,
是否曾想安利同行相关产品?
是否曾想为喜爱的厂商发声?
是否曾想一览各种优秀方案?

21IC便是基于这种洞察,
主导了18届的TOP10 Power电源产品奖,
让深的人心的口碑产品得以广为熟知,
开办以来一直备受业界人士认可。

现在,
机会来了!

我们集结了众多优秀电源产品,
快来为你钟爱的产品或厂商,
投上宝贵的一票吧!
我们会珍重您的每一分“爱”。

投票流程

1、点击参与投票,登录21ic账号即可参与
2、投票后回复本帖,即视为参与成功(回复已投票即可)
额外奖励:可以加上投票的理由,最佳的10个留言还能获得开发板哦

投票要求

从技术创新、能效表现、应用开发易用性和市场反响等角度进行综合立体评估

1、每位用户仅可参与一次投票,马甲账号参与无效,同个IP只算一次有效票
2、所有奖励,需等活动结束后,管理员审核有效投票后即可获奖
3、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21ic所有

投票福利

1、随机抽取有效回帖100人,每人打赏5元
2、除了投票福利还有开发板福利哦~挑一个产品说明自己的投它的理由(不能直接照抄产品的介绍),将挑选10个最佳留言送上开发板盲盒哦~

网友:
GMICP2731-10 氮化镓单片微波集成电路技术含量高,制造工艺高端,性能突出,新产品体现了氮化镓技术的优势,满足了原始设备制造商对尺寸、重量、功耗和成本的要求。国内厂家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芯片,希望国内技术尽快突破,追上MicroChip的技术,为高端射频芯片开创更好的未来!

网友A:
Vishay SiC45x 系列 microBUCK 同步降压稳压器采用 5mm x 7mm封装,峰值效率达 98%,有助于降低数据中心和工业计算机的能耗。microBUCK 解决方案可扩展至 40A,便于设计人员优化性价比。
Vishay Siliconix SiC45x 系列稳压器符合 PMBus 1.3 电源系统管理标准,功率密度和瞬变响应能力优于前代器件。SiC45x 器件在小型封装内含有高性能 n 沟道沟槽式 MOSFET 和 PWM 控制器,提高了功率密度。稳压器静态工作电流低,峰值效率达 98%,减少功率损耗。这款集成器件专门用来简化高性能负载点 (POL) 转换器设计,减少配置环路补偿的外部元器件数量。
SiC45x 系列稳压器额定电流为 15A、25A 和 40A,输入电压为 4.5V~20V。整个 VIN 和 VOUT 工作电压范围内具有内部补偿功能。器件具有高度配置能力,输入电压范围宽,输出电压在 0.3V~12V 范围内可调。稳压器用途广泛,适合各种应用,包括云计算、企业服务器和工业计算机的 POL 转换器,以及网络、通信和存储系统。稳压器开关频率可在 300kHz~1.5MHz 范围内调节,具有强制连续工作、节能或超声波三种工作模式。所有 SiC45x 系列器件占位兼容,便于设计者扩展解决方案,从而优化性价比,同时加快设计速度。

网友B:
不做电源好多年, 看了下这几个产品, 都不熟悉, 感觉二姨又强行给我推了一波电源芯片知识

网友C:
理由:都是非常棒的芯片

网友D:
GMICP2731-10 氮化镓单片微波集成电路(GaN MMIC)是Microchip的首款GaN MMIC,专为商业和国防卫星通信、5G网络以及其他航空航天和国防系统而设计。 新产品体现了氮化镓技术的优势,满足了原始设备制造商对尺寸、重量、功耗和成本的要求。

网友E:
我很 喜欢这个电机开发套件(MDK),这个模块适用于从低于1 kW到超过10 kW的应用,这个是一个成熟的发开套件,提供一个结合硬件、软件和功率模块的生态系统,可以让用户通过这个软件自由发挥,通过编程实现安森美半导体在电源领域的专知和技术,从中低功率的智能功率模块(IPM)到大功率的PIM,及辅助电源控制器、门极驱动器、功率MOSFET、运放、检测等,和先进的封装技术,把这些技术整合到一个单一的生态系统中,开箱即用,真的很方便。

网友F:
电机和电池是半导体应用未来发展的领头羊,这两项技术的突破会带来其他方面的进步。

网友G:
ADBMS1818是面向工业储能的18通道电池管理芯片,测量多达18个串联连接的电池单元,总测量误差小于3mV。ADBMS1818具有0 V至5 V的电池测量范围,适合大多数电池化学应用。为国家的双碳目标为能源行业变革带来契机,使得储能系统需要智能的电池管理芯片最大化储能系统的工作效率获得最佳效果。

网友H:
Qi® 1.3无线充电参考设计可以使Qi 1.3发射器设计易于认证,加快产品上市时间,可以应用于汽车电子上。

网友I:
已投票,在2021年GaN产品绝对是电源类最出彩和最重要的产品,我所投的票主要集中在这些上面,然后就是电机电源控制等产品,还有我们国产金升阳也是需要支持的,哈哈

网友J:
在近期的产品中开始偏向于金升阳的电源,
为什么呢?
开关电源类:价格较明纬的便宜,指标较明纬的严格,批量一致性好,而且同规格体积会小。
其次,电源规格型号较多,板载隔离类电源,正负电压输出的电源,也给设计带来不少的帮助,解决了板载电源转换的麻烦。

网友K:
我支持LM25149,因为它是同步直流/直流降压控制器,而且是业界具有集成式有源 EMI 滤波器的先进直流/直流控制器,支持工程师实现超小的低 EMI 电源设计。EMI非常难搞,测试一次也非常费时费力,使用LM25149可以降低EMI设计难度,减少开发成本。

网友L:
采用空间节省型LFPAK56D封装的半桥MOSFET。
投票理由:因为它的封装可以降低60%寄生电感,这意味着可以减少驱动过程中尖峰电压,并且可以有效低保护器件,同时它的封装可以改善热性能,这样产生的热噪声就少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封装小,占用的PCB面积减少30%,意味着可以做成更小体积的产品。它还有一点就是高性能的IDmax >60 A,说明能够做出大功率的驱动模块,性能挺不错的。

单节电池保护IC S-82N1B系列
投票理由:因为它的省电功能,它在省电状态下停止放电,有助于节省功耗。同时它的过充电检测电压精度高达±15mV,这说明能够更好地保护电池的正常工作电压。另外工作状态下它的电流消耗仅为990nA (最大值),为全球最低(官方说明),这说明在充电过程中,它自身的损耗很小。

用于SiC-MOSFET和IGBT的辅助栅极驱动变压器AGDT
投票理由:它极快的开关速度能力有助于提高效率并降低系统的整体尺寸和成本。 伍尔特的辅助栅极驱动变压器AGDT系列可以应用于SiC-MOSFET和IGBT驱动,它的绕组间电容低至 6.8 pF 微型,有助于提高转换效率,并且它的绝缘性好, 高达 4 kV AC 的介电绝缘和568 Vrms / 800 Vpk 的基本绝缘 。工作温度宽泛:-40 °C 至 +130 °C,它的输出功率高,高达6W。它的输入电压范围宽,9 V 至 36 V。是一种高效率和非常紧凑的解决方案

网友M:
支持安森美这款MDK电机开发套件
这款模块化的综合原型平台包括通用控制器板(UCB)和一系列扩展的电机驱动评估板。这些电机驱动评估板采用安森美半导体各种不同的电机驱动变频方案,从高压集成模块到低压分立MOSFET。UCB是个通用控制平台,它基于赛灵思(Xilinx)公司的Zynq®-7000系统单芯片(SoC)系列。该功能强大的器件集成两个ARM®Cortex™-A9处理器内核和一个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架构,从而提供软硬件配置的最佳组合。这个开发板还提供一个10通道差分模数转换器(ADC)、12条脉宽调制(PWM)通道和许多可配置的数字外设。通信端口包括USB、JTAG和UART,以及千兆以太网PHY。工程师能够用这块开发板评估可替代各种类型的电机以及各种功率水平下的电机控制技术,并可快速完成从原型到生产的迁移。

网友N:
投给了LIF120-10BxxR2S-EX导轨系列防爆电源,给国产一个机会

网友O:
超高速控制架构允许具有超快瞬态响应而降低了输出电容,使得高vin/低vout工作成为可能.这种自适应开态控制架构在单个器件组合了固定频率工作和快速瞬态响应.轻负载下的工作模式可选择;也可提供超轻负载模式和连续导通模式.

网友P:
投票支持!

安森美半导体电机开发套件(MDK)开箱即可用,可以提供强大的资源及工具,帮助我们实现特定应用功能及人工智能,以及快速启动我们的设计,真的是非常强大!

网友Q:
已投票 电机开发套件
投票理由:
理由只要是该MDK的适用性很广,涵盖了1KW到10KW的应用,用户在使用该套件时可以更快的上手电机开发,这些年电机的开发十分火热,该套件可以加速产品孵化。
MDK适用于从低于1 kW到超过10 kW的应用。这模块化的综合原型平台包括通用控制器板(UCB)和一系列不断扩展的电机驱动评估板之一,软件开发支持来自Xilinx以Vivado®设计套件的形式进行高层次综合。UCB采用Xilinx的Zynq®-7000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 / ARM 系统单芯片(SoC),适用于高端控制和基于人工智能(AI)的应用。 USB也可通过Xilinx的开源项目PYNQ使用Python进行编程。UCB与Xilinx开发工具和库完全兼容,并与Trenz Electronic合作开发。MDK汇集了安森美半导体在电源领域的专知和技术,从中低功率的智能功率模块(IPM)到大功率的PIM,及辅助电源控制器、门极驱动器、功率MOSFET、运放、检测等,和先进的封装技术,把这些技术整合到一个单一的生态系统中,开箱即用。

网友R:
NCP51561是隔离型双通道门极驱动器,电流大,响应快,死区时间可编程,支持欠压锁定,功能强劲

网友S:
HR1211将PFC控制器和LLC控制器整合到一个封装里面,数字内核并可根据负载情况进行联动控制,获得更高的轻载效率。采用电流模式控制的LLC级,可实现高稳定性和快速响应。根据不同的负载条件,芯片在连续,跳周期和Burst模式运行。可在不同的负载条件下独立优化效率。支持多种完善的保护措施,如热关断、PFC开环保护、过压保护、过流限制和过流保护、超功率保护等多重保护。空载待机功耗<100mW

网友T:
已投票

UJ4C系列-第四代SiC Fets:SiC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市场上第一款也是唯一一款 750V SiC FET,技术创新强,应用广泛。

网友U:
TEA2209T是新一代有源桥式整流器控制器产品,取代了传统二极管桥。将TEA2209T与低电阻高压外部MOSFET配合使用,可显著提高功率转换器的效率,因为典型的整流二极管正向传导损耗已消除。在90 V (AC)电源电压下,效率可提高约1.4%。

网友V:
已投,发展太快了

网友W:
已投票,现在技术真的厉害了

网友X:
我就为了拿个奖

网友Y:
已经投票了,选择几个类似的产品!

网友Z:
已投票   无线充电越来越方便 能够摆脱连接线的困扰,稳定性和便捷性都非常好

网友AA:
已投票德州仪器和英飞凌的氮化镓器件
投票理由:氮化镓相比传统硅基半导体,有着更加出色的击穿能力,更高的电子密度和电子迁移率,还有更高的工作温度。能够带来低损耗和高开关频率:低损耗可降低导阻带来的发热,高开关频率可减小变压器和电容的体积,有助于减小充电器的体积和重量。同时GaN具有更小的Qg,可以很容易的提升频率,降低驱动损耗。

网友AB:
已投票

全新的LMG3525R030-Q1是业界首款具有集成驱动器、保护和主动电源管理功能的先进汽车GaN FET。在高电压、高密度应用中,更大限度地减小布板空间是一个重要的设计考量因素。随着电子系统越来越小,其中的各种元件也必须缩减尺寸和间距。TI的新型GaN FET集成了快速开关驱动器以及内部保护和温度感应功能,使工程师能够在实现高性能的同时减小电源管理设计的布板空间。这种集成加上TI GaN技术的高功率密度,使工程师不再需要分立式解决方案中通常所需的10多个元件。此外,当应用于半桥配置时,每个全新的30 mΩ FET都可以支持高达4 kW的功率转换。 新型GaN FET采用TI的理想二极管模式来降低功耗。例如,在功率因数校正 (PFC) 中,与分立式GaN和SiC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 (MOSFET) 相比,理想二极管模式可将第三象限损耗降低多达66%。理想二极管模式还消除了对自适应死区时间控制的需要,从而降低了固件复杂性和开发时间。 TI GaN FET封装的热阻抗比同类封装产品低23%,因此,工程师能够使用更小的散热器,同时简化热设计。

网友AC:
已投票,均为使用过或名气大的

网友AD:
电源很重要,某些重要的场景,电压精度要高,电压调整率要好,EMI也很重要,电源IC的寿命同样也很重要。

网友AE:
这些电源产品都很不错的。技术创新当属GaN类,这是新技术,新领域,提升效率,减少发热,环保。应用上具有控制器的会很方便。

网友AF:
已投票,碳化硅感觉很不错

网友AG:
已投票即可

网友L:
想问一下开发板盲盒开始邮寄了吗?@21ic小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