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九齐单片机实时更新引脚电压

楼主(2021-08-02):
见下列代码,想用OEN来定义PB.1的电压。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只有OEN只能检测上电时PB.1的电压,上电后更改PB.1的电压,OEN值不变。求教了。
    while(1)
    {
                UPDATE_REG(PORTB);
                if(PORTBbits.PB1==1) OEN=1;
                else OEN=0;
                UPDATE_REG(PORTB);

@cabot168 :谢谢大佬指导。 前面有定义引脚的,不知道有没有定义错了,还请指教。 void main(void) { UPDATE_REG(PORTB); IOSTB = C_PB5_Input; //T1 IOSTB = C_PB3_Input; //T2 IOSTB = C_PB0_Input; //T3 IOSTB = C_PB1_Input; //OEN
配置有没出错,有把引脚定义为输入 了没

网友A:
销售义隆,晟矽微芯片,可支持方案开发,我司网站www.xinningdz.com。企鹅129 779 23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