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32 串口ISP更新程序

楼主(2021-08-02):
#21ic问答#
使用GD的ISP上位机通过串口1的PA9 PA10烧录代码,烧录需要将BOOT0拉高复位MCU。
请问哪位大佬知道, 怎么不操作BOOT0就让程序跳转到ISP代码.
最好能给出示例代码. 万分感谢!

网友A:
必须要改变boot0的状态才得行

网友B:
如果不操作boot0,
那么就要先将升级代码通过串口写到FLASH,
然后在覆盖掉原代码,
然后重启
来实现目的

网友C:
ISP烧写必须要拉高BOOT0

网友D:
需要硬件电路改动,然后通过串口的DTR RTS等引脚控制BOOT0和MCU的RST引脚,实现拉高MCU的BOOT0,并复位进入system boot

网友E:
这个可以在硬件电路上做设计的
如果,你学习过原子的教程,
它专门有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