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创新应用比赛] 【RISC-V创新应用比赛】+两款CH32V103开发板比较及初测试

楼主(2021-08-02):
为参加“首届 RISC-V MCU 创新应用邀请赛”新申请了一块CH32V103开发板,其整体外貌如图1所示,相对于以前的版本在整体布局上的调整还是比较大的,其改变的核心就是令扩展引脚可以支持Arduino 接口了。这样在进行功能扩展的时候就能较好地兼容该接口的功能板,从而有效地降低开发的成本,图2就是它与一款Arduino 接口扩展板的配合情况,它可以轻松地解决多种传感器需要较多电源引脚的问题。
图1开发板外观
图2 Arduino 接口扩展

新版CH32V103开发板的另一特点是将调试器也纳入开发板,并采用了可分离式的设计结构。这样是设计更完整,也更灵活。
此外,从图3所示的原版CH32V103开发板可知,它精简了触摸按键、RS232接口座及TF卡槽的配置。
图3 原CH32V103开发板

若仔细观察的话,新版使用的MCU是CH32V103R8T6,芯片引脚为64PIN;而原版的MCU是CH32V103C8T6,芯片引脚为48PIN.。
另外,新版还省去了24LC515H和W25Q16这2类存储芯片。
其次,新版调试器使用的CH549;而原版是使用SP3232来进行串行通讯。

MCU的对比如下:
CH32V103C8T6:ROM(byte): 64K, SRAM(byte): 20K, CHIP PINS: 48, GPIO PORTS: 37.
CH32V103R8T6:ROM(byte): 64K, SRAM(byte): 20K, CHIP PINS: 64, GPIO PORTS: 51.

在上电后,开发板的状态如图4所示。此时若打开电脑的设备设备管理器,则会见到有虚拟串口的出现,见图5所示。也就是说,它已为程序的下载做好了准备。
图4 上电效果
图5 虚拟串口
此时,若将PA0与LED1或LED2连接起来,则可见到LED被点亮,见图6所示。
图6 点亮LED

在安装好MounRiver Studio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进行下载测试了。
先打开LED测试程序,然后加以编译,则其结果如图7所示。
图7 完成编译

然后下载下载,并按图8所示来选取下载文件。
图8 选取下载文件
在按图9所示进行下载时,却出现了图10所示的问题。

图9 进行下载
图10 出现异常

由于使用的是以前下载的MounRiver_Studio_V120,却没能下载成功,故重新下载了新版的MounRiver_Studio_V150,
经编译下载测试,这次终于实现了程序下载,且运行正确。这样,后面就可以进行后面的功能设计啦!

网友A:
效率真高!

网友B:
老哥你这MRS版本太旧了吧...WCH-Link固件都升级过好几轮了,估计是下载的通信协议变了导致MRS该版本与WCH-Link通信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这MRS版本太旧了吧...WCH-Link固件都升级过好几轮了,估计是下载的通信协议变了导致MRS该版本与WCH-L ...

有道理,下载个新版的再试一试,多谢!

网友C:
性能一样的吗

网友D:
第一款板子不错啊。

网友E:
绿色的板子也是申请的吗

网友F:
两款CH32V103都很好。

网友G:
支持Arduino开发吗

网友H:
还是集成了下载器的板子不错。

网友I:
楼主准备做什么赛题呢?

网友J:
mounriver studio1.5布局不一样了吗

网友K:
那些外设的板子可以使用呢

网友L:
CH32V103开发板兼容stm32的吗

楼主:
基本相同,
CH32V103C8T6:ROM(byte): 64K, SRAM(byte): 20K, CHIP PINS: 48, GPIO PORTS: 37.
CH32V103R8T6:ROM(byte): 64K, SRAM(byte): 20K, CHIP PINS: 64, GPIO PORTS: 51.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绿色的板子也是申请的吗

以前活动申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款板子不错啊。

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款CH32V103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Arduino开发吗

目前似乎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集成了下载器的板子不错。

是的,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准备做什么赛题呢?

完成一个传感器采集的波形显示记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J:
mounriver studio1.5布局不一样了吗

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些外设的板子可以使用呢

Arduino接口的板子基本都行,只不过程序需要自行移植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CH32V103开发板兼容stm32的吗

没有试过,可能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