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系列5V容忍管脚的最大输入电压

楼主(2021-08-02):
目前需要把M451芯片的几个5V容忍管脚,通过4.7k的电阻上拉到5.3V。
之前用ST的芯片,手册明确说明了最大可接5.5V,所以5.3V放心用。
但新唐手册没有写明这个数据,请问哪位知道?

网友A:
M451数据手册上有,可以工作在5.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M451数据手册上有,可以工作在5.5V

我又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这个参数。只是有最大供电5.5v,但是没有5V容忍管脚的相关电气参数。
能否提供一下您说的有,是在哪个段落?谢谢

网友B:
可以工作在5V电压下面的,没有任何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工作在5V电压下面的,没有任何问题的。

5V肯定没问题,毕竟叫“5V容忍”么。但我的目标应用是5.2-5.3V,所以想明确一下,这个5V容忍的最大输入电压是否是5.5V.

网友A:
在DC参数里面,DS_M451_Series_EN_Rev2.09 P218 第四个参数

楼主:
您看一下是不是这个218页,这几个参数没有说明CPU在3.3v供电的情况下,5V容忍IO能接受的最大输入电压。
只是说了一下供电的最大电压是5.5V,还是间接的。

这是您说的218页相关参数

这是您说的218页相关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C参数里面,DS_M451_Series_EN_Rev2.09 P218 第四个参数

而在ST的数据手册里面,是清楚的写明了相关参数,请看我后面的回复。

楼主:
这是ST的相关参数,说的相当明确。

网友A:
P16 Voltage Adjustable Interface 1.8-5.5V,  P215 Power supply for PE.8-PE.13 1.8-5.5V.
可知:VDDIO范围1.8-5.5V,  PE.8-PE.13电源范围1.8-5.5V。
M451芯片有几组工作电压,其中VDD是通常意义的单片工作电压。VDDIO是单独为那几个PE口供电的电压,其目的是为了与外部接口匹配,比如SPI芯片,M451工作在5V,SPI工作在3.3V,这时VDDIO接3.3V,相应的PE口即为3.3V电平。如果M451工作在3.3V,232芯片工作在5.0V,这时VDDIO接5.0V,相应的PE口即为5.0V电平。VDD数值与这几个口无关,VDDIO数值与这几个口的输出电压有关,其输入容限不超就没问题。数据手册还有很多针对这几个PE口的参数,218第4项只是其中之一。当然或许新塘考虑不周,没有特别对这几个口强调说明。
另外M451是5V单片机,内部有LDO提供内核电压。

网友C:
像5.3v这样的电压,本身就不正常
建议还是中规中矩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