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5在不同电脑生成的hex文件不同

楼主(2021-08-02):
keil5配置文件和版本号都是一样的,编译器也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是电脑系统不一样,同一个代码源,生成的hex文件不一样,,求大佬解答

网友A:
怎么判断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判断不一样的?

将两台电脑生成的hex文件进行比较

楼主:
引用 楼主:
将两台电脑生成的hex文件进行比较

我用两台电脑系统一样的(都是win7旗舰版),生成的hex文件是一样的,,用git里面可以比较文件的,,(一台电脑是win7家庭版,一台是win7旗舰版,一台是win10专业版,这三台生成的hex文件都不相同)

网友B:
不一样的地方多不多?

网友C:
是不是用了__DATE__  __TIME__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的地方多不多?

特别多,,后面有一半的数据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用了__DATE__  __TIME__宏

用了,但是日期和时间宏只会影响一行代码

网友D:
有没有可能优化选型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优化选型不一致

一样的,配置都是一样的

网友E:
源码路径不同,改为一样路径。

hex不会包含路径信息,lib才会

网友F:
比较一下生成的MAP文件,看看哪有差异。
问题出在包含的库文件的可能性大一点。
有时候源码只相差一个字节,生成的代码也会有显著差异,不奇怪。
举个我遇到的例子,i=100改成i=1000,生成的代码就会差极多。

网友G:
有这种可能,但不可能影响程序的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较一下生成的MAP文件,看看哪有差异。
问题出在包含的库文件的可能性大一点。
有时候源码只相差一个字节 ...

MAP文件差异也很大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啦

网友H: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啦

别找电脑的原因,找下你自己配置的软件编译配置上有什么区别吧,在看下系统的调用库一不一样,看下编译器一样的,keil 支持 ac5 ac6 gcc  编译器 你自己看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啦

啥原因啊

我也很好奇,可以分享下不

网友J(2021-09-01):
还有这样的问题,很奇怪哦。
我在想,是不是电脑本身系统优化的问题。

网友K:
优化级别是不是一样的,编译控制字符是不是一样的,如果都是一样的就没道理了,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L:
beyond compare 比较 map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