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030的FLASH存储数据官方例程跑不通。

楼主(2021-08-03):
官方例程4 Flash program_Erase test下面的两个示例项目都跑不通,卡在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中断里面,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硬件一样的?
或者,你的flash确定没有坏块

网友B:
这个确实不错的,flash存储很重要。

楼主:
有人测试过吗?用内部FLASH做存储的,所以和外部硬件没有关系,另外内部自带EEPROM也是不行,全速仿真会卡在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中断函数里,单步运行又没有问题。

网友C:
怎么会跑不通呢?不可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跑不通呢?不可能呀。

你有板子可以跑一下看看,这个不需要外围器件的,测试起来很简单。

网友D:
进入硬件中断一般都是写或擦除的地址不正确,地址要在用户FLASH区范围内,而且要是偶数字节,奇数字节地址或操作了非法地址就会硬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