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串口波特率计算问题和常用波特率

楼主(2021-08-03):
一、分数波特率的产生
一、接收器和发送器的波特率在USARTDIV的整数和小数寄存器中的值应设置成相同。 =
这里的fck是给外设的时钟(PCLK1用于USART2、 3、 4、 5, PCLK2用于USART1)USARTDIV是一个无符号的定点数。这12位的值设置在USART_BRR寄存器。
注: 在写入USART_BRR之后,波特率计数器会被波特率寄存器的新值替换。因此,不要在通信进行中改变波特率寄存器的数值。如何从USART_BRR寄存器值得到USARTDIV
例1:
   如果 DIV_Mantissa = 27 , DIV_Fraction = 12 (USART_BRR=0x1BC),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USART)于是:
   Mantissa (USARTDIV) = 27
   Fraction (USARTDIV) = 12/16 = 0.75
   所以 USARTDIV = 27.75
例2:
   要求 USARTDIV = 25.62,
   就有:
   DIV_Fraction = 160.62 = 9.92
   最接近的整数是: 10 = 0x0A
   DIV_Mantissa = mantissa (25.620) = 25 = 0x19
   于是, USART_BRR = 0x19A
例3:
   要求 USARTDIV = 50.99
   就有:
   DIV_Fraction = 160.99 = 15.84
   最接近的整数是: 16 = 0x10 => DIV_frac[3:0]溢出 => 进位必须加到小数部分DIV_Mantissa = mantissa (50.990 + 进位) = 51 = 0x33
   于是: USART_BRR = 0x330, USARTDIV=51
二、设置波特率时的误差计算
注: 1. CPU的时钟频率越低,则某一特定波特率的误差也越低。可以达到的波特率上限可以由这组数据得到。
2. 只有USART1使用PCLK2(最高72MHz)。其它USART使用PCLK1(最高36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