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驱动TM1616程序加原理图

楼主(2021-08-03):
一、TM1616原理图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XzE1MTgxNTY5,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二、驱动程序

#include "led.h"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RCC_AHB1Periph_GPIOD|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3);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6);
}

void led_delay(u8 i)
{
        while(i>0)
                i--;
}

void led_write_data(u8 data)
{
        u8 i;
        for(i=0;i<8;i++)
        {
                led_clk=0;
                if(data&0x01)
                        led_dio=1;
                else
                        led_dio=0;
                data>>=1;
                led_delay(2);
                led_clk=1;
        }
}

void led_show_data(u8 *showData)
{
        led_stb=0;
        led_delay(2);
        led_write_data(0x00);                                //设置数据命令
        led_stb=1;
        led_delay(2);
        led_stb=0;
        led_delay(2);
        led_write_data(0x40);                                //设置数据命令
        led_stb=1;
        led_delay(2);
        led_stb=0;
        led_delay(2);
        led_write_data(0xc0);                                //设置显示地址

        led_write_data(showData[0]);                //设置显示数据
        led_write_data(0X00);                //设置显示数据
        led_write_data(showData[1]);                //设置显示数据
        led_write_data(0X00);                //设置显示数据
        led_write_data(showData[2]);                //设置显示数据
        led_write_data(0X00);                //设置显示数据
        led_write_data(showData[3]);                //设置显示数据

        led_stb=1;
        led_delay(2);
        led_stb=0;
        led_delay(2);
        led_write_data(LED_ON|LED_BRIGHTNESS_3);                //设置显示控制命令
        led_stb=1;
        led_delay(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