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三极管S8050 驱动4.5V 50Ω的继电器 基极电阻 设计为多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8-03):
经精密计算,可以用2到3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精密计算,可以用2到3k

可以具体 说一下运算 过程吗?  谢谢

网友A:
继电器工作电压5V,电阻50欧,电流是:5/50=0.1安;
基极的电流最低需要:0.1/120≈0.00084安;
电阻:(3.2-0.7)/0.00084≈3k

网友B:
电流大约100mA,8050我一般按50倍(实际一般超过150),保证深度饱和,则IB为2mA左右,基极电阻=(3.2-0.7)/2=1.25K,取1~2K都可以。

网友C:
按最小放大倍数并适当留取余量来计算,以保证晶体管可靠饱和。比如楼主帖所示最低放大倍数为120,留一倍余量,以60计算,剩下的就是用欧姆定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