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想选个消弧电容

楼主(2021-08-03):
通过继电器控制电机,电机 12V 堵转电流3.5A。
因为继电器很小,想在触点上并个电容消弧。
我手头只有 104 瓷片。我查了一下,瓷片的耐压只有 25 到 50V,感觉太低了。
大家看用什么电容好呢?
谢谢!

网友A:
用50V的即可。

网友B:
改用晶闸管控制,应该可以的,毕竟没有火花和触点烧蚀。

直流不能用晶闸管控制,开了关不断

网友C:
直流电机的话电机并个二极管

楼主:
我还是想选个耐压高又不太贵的电容。请问什么电容合适呢?

选择需要理由,“想”这个理由可不客观,该相信理论。

网友D:
来看看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