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2C有几根线?

楼主:
也算是干电子有几年了,
今用一传感器,i2c接口

问问大家,int是个什么东西,手册里也没提,正在联系原厂技术支持,一直没有回复。

网友A(2021-08-03):
猜测
是一种数据更新的中断信号
如果,用I2C的话,应该可以用查询的方式,获得数据

再等等支持怎么说吧

网友B:
感觉像输入信号强度调节

网友C:
可能是数据准备好的,
中断信号

楼主:
恩,感谢
支持回复了

就是,貌似可用可不用,因为就是用查询的方式

网友A:
就看数据更新的频率了
感觉,这个功能有点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