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移植STM32固件库用于HID双向通信

楼主(2021-08-03):
一、移植
使用STM32源程序为点亮LED灯程序。
首先将USB固件库中有用的函数复制到源函数中, 建立LIB文件夹其中放入USB2.0协议函数

建立CFG文件夹放入USB应用函数

将两个文件夹都放到源工程目录下将文件添加进来,设置好,配置好KEIL软件设置。

楼主:
二、修改文件
1、首先修改platform_config.h函数。
    该文件是对于多种芯片对于USB库的支持。我们使用STM32F103ZET6芯片,所以只保留与之相关的ID项,与USB_DISCONNECT线(PG11)的配置。修改之后的头文件如下所示

2、然后修改hw_config.c中Set_System函数

    实际上STM32F103zet6不需要对USB端口进行单独的配置,删掉Set_System函数中没用的部分,只对USB_DISCONNECT线(PG11)进行初始化。修改后的函数如下图所示。

3、接下来修改hw_config.c文件中USB_Cable_Config函数因为我使用的是比较老的神舟III开发板,当PG11为高电平时实现上拉,所以修改后的函数为

4、修改USB_Interrupt_Config函数,配置USB_LP_CAN1_RX0_IRQn和USBWakeUp_IRQn中断修改后的函数如下图所示。

5、接下来删掉hw_config.c文件中GPIO_AINConfig函数,没有什么用,只会报错

6、删掉与按键相关的设置,因为我们并没有用到,主要是先清除JoyState和Joystick_Send函数中内容,不用管。

7、最后我们处理USB挂起相关的问题。在USB固件库中提供挂起相关的处理函数,主要有2个函数需要修改。它们是Suspend函数和Enter_LowPowerMode函数。其中,在Suspend函数中注释掉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语句。修改Suspend函数,如下图所示

OK接下来应该就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了(如果有的话请酌情修改)

楼主:
三、描述符修改
使用USB HID类进行通信调试。所以要对USB的描述符要做部分修改(usb_desc.c)。下面我们贴程序说明(只对重要修改做说明)

设备描述符
修改idVendor和idProduct的值,为任意其他值,我里我用给的是0x0413和0x5724,修改的时候注意大小端

配置描述符集合

const uint8_t Joystick_ConfigDescriptor[JOYSTICK_SIZ_CONFIG_DESC] =
  {
    0x09, /* bLength: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size */
    USB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Configuration */
    JOYSTICK_SIZ_CONFIG_DESC,
    /* wTotalLength: Bytes returned */
    0x00,
    0x01,         /*bNumInterfaces: 1 interface*/
    0x01,         /*bConfigurationValue: Configuration value*/
    0x00,         /*iConfiguration: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configuration*/
    0xE0,         /*bmAttributes: Self powered */
    0x32,         /*MaxPower 100 mA: this current is used for detecting Vbus*/

    /************** Descriptor of Joystick Mouse interface ****************/
    /* 09 */
    0x09,         /*bLength: Interface Descriptor size*/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TYPE,/*bDescriptorType: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0x00,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0x00,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0x02,         /*bNumEndpoints除端点0外,需要1输入1输出*/
    0x03,         /*bInterfaceClass: HID*/
    0x00,         /*bInterfaceSubClass : 1=BOOT, 0=no boot选择no boot*/
    0x00,         /*nInterfaceProtocol : 0=none, 1=keyboard, 2=mouse选择none*/
    0,            /*iInterface: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 Descriptor of Joystick Mouse HID ********************/
    /* 18 */
    0x09,         /*bLength: HID Descriptor size*/
    HID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 HID*/
    0x00,         /*bcdHID: HID Class Spec release number*/
    0x01,
    0x00,         /*bCountryCode: Hardware target country*/
    0x01,         /*bNumDescriptors: Number of HID class descriptors to follow*/
    0x22,         /*bDescriptorType*/
    JOYSTICK_SIZ_REPORT_DESC,/*wItemLength: Total length of Report descriptor*/
    0x00,
    /******************** Descriptor of Joystick Mouse endpoint ********************/
    /* 27 */
    0x07,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

    0x81,          /*bEndpointAddress: Endpoint Address (IN)*/
    0x03,          /*bmAttributes: Interrupt endpoint*/
    0x40,          /*wMaxPacketSize: 64 Byte max修改最大包大小为64字节 */
    0x00,
    0x0A,          /*bInterval: Polling Interval (10 ms)修改轮询间隔为10ms*/
/******************** Descriptor of Joystick Mouse endpoint ********************/
    /* 34 */
    0x07,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

    0x01,          /*bEndpointAddress: Endpoint Address (OUT)*/
    0x03,          /*bmAttributes: Interrupt endpoint*/
    0x40,          /*wMaxPacketSize: 64 Byte max修改最大包大小为64字节 */
    0x00,
    0x20,          /*bInterval: Polling Interval (10 ms) 修改轮询间隔为10ms */
/*41 */
  } ; </span><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font-size:14px;">

楼主:
报告描述符

const uint8_t Joystick_ReportDescriptor[JOYSTICK_SIZ_REPORT_DESC] =
  {
    0x05, 0xFF,          /*Usage Page(User Define)*/
    0x09, 0xFF,          /*Usage(User Define)*/
    0xA1, 0x01,          /*Collection(application)*/
    0x05, 0x01,          /*Usage Page(1)*/
    0x19, 0x00,          /*Usage Minimum(0)*/
    0x29, 0xFF,          /*Usage Maximum(255)*/
    0x15, 0x00,          /*Logical Minimum(0)*/
    0x25, 0xFF,          /*Logical Maximum(255)*/
    0x95, 0x40,          /*Report Count(3)*/
    0x75, 0x08,          /*Report Size(1)*/
0x81, 0x02,          /*Input(Data,Var,Abs)*/
0x05, 0x02          /*Usage Page(2)*/
0x19, 0x00,          /*Usage Minimum(0)*/
    0x29, 0xFF,          /*Usage Maximum(255)*/
    0x15, 0x00,          /*Logical Minimum(0)*/
    0x25, 0xFF,          /*Logical Maximum(255)*/
    0x95, 0x40,          /*Report Count(64)*/
    0x75, 0x08,          /*Report Size(8)*/
0x91, 0x02,          /*Input(Data,Var,Abs)*/
0xc0               /*关集合*/
  }; /* Joystick_ReportDescriptor */</span><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font-size:14px;">

上面我们修改了数组内容,导致数组大小发生变化,所以根据变化做响应修改,在usb_desc.c中

#define JOYSTICK_SIZ_CONFIG_DESC                41
#define JOYSTICK_SIZ_REPORT_DESC                39

楼主:
四、修改函数

    修改设备RESET函数Joystick_Reset,这个函数是在RESET中断中被调用,用于端口的初始化。因为我们增加了端点1的输出,修改了包大小,所以要做响应的修改。这个函数位于usb_prop.c中,修改后的函数为

<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font-size:10px;">void Joystick_Reset(void)
{
  /* Set Joystick_DEVICE as not configured */
  pInformation->Current_Configuration = 0;
  pInformation->Current_Interface = 0;/*the default Interface*/

  /* Current Feature initialization */
  pInformation->Current_Feature = Joystick_ConfigDescriptor[7];
  SetBTABLE(BTABLE_ADDRESS);
  /* Initialize Endpoint 0 */
  SetEPType(ENDP0, EP_CONTROL);
  SetEPTxStatus(ENDP0, EP_TX_STALL);
  SetEPRxAddr(ENDP0, ENDP0_RXADDR);
  SetEPTxAddr(ENDP0, ENDP0_TXADDR);
  Clear_Status_Out(ENDP0);
  SetEPRxCount(ENDP0, Device_Property.MaxPacketSize);
  SetEPRxValid(ENDP0);

  /* Initialize Endpoint 1 */
  SetEPType(ENDP1, EP_INTERRUPT);
  SetEPTxAddr(ENDP1, ENDP1_TXADDR);
  SetEPTxCount(ENDP1, 64);//修改大小为64
  SetEPTxStatus(ENDP1, EP_TX_NAK);

  /* Initialize Endpoint 1 */
  //SetEPType(ENDP1, EP_INTERRUPT);
  SetEPTxAddr(ENDP1, ENDP1_RXADDR);
  SetEPTxCount(ENDP1, 64); //修改大小为64
  SetEPRxStatus(ENDP1, EP_RX_VALID);
  /* Set this device to response on default address */
  SetDeviceAddress(0);
  bDeviceState = ATTACHED;
}

在上面中ENDP1_RXADDR是我们新加的,需要我们在usb_conf.h中添加对于它的定义

<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font-size:10px;">/* EP1  */
/* tx buffer base address */
#define ENDP1_TXADDR        (0x100)
#define ENDP1_RXADDR        (0x140)</span><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font-size:14px;">

楼主:
最后我们编写对于USB输出数据的处理函数,即

<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font-size:10px;">void EP1_OUT_Callback(void)
{
    DataLen = USB_SIL_Read(ENDP1,kk);//kk是个64字节的数组

    if(kk[0]&&0x01 == 0x01)
        LED(LED1,1);
    else
        LED(LED1,0);
    if(kk[0]&&0x02 == 0x02)
        LED(LED2,1);
    else
        LED(LED2,0);
    if(kk[0]&&0x04 == 0x04)
        LED(LED3,1);
    else
        LED(LED3,0);
    if(kk[0]&&0x08 == 0x08)
        LED(LED4,1);
    else
        LED(LED4,0);
    SetEPRxValid(ENDP1);
}

在主函数中我们添加USB IN的相关操作,因为设置的是interrupt端点,所以每过10ms主机就是问询设备是否有数据要发送,我们只需要在stm32的主函数中填装数据即可。具体的while循环中代码是

<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font-size:10px;">if(GetEPTxStatus(ENDP1)==EP_TX_NAK)
{
    if(DataLen !=0)
    {
        USB_SIL_Write(ENDP1,kk,DataLen);
        SetEPTxValid(ENDP1);
        DataLen=0;
    }
}

最后的最后不要忘了在stm32f10x_it.c中添加中断处理

<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font-size:10px;">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USB_Istr();
}
void USBWakeUp_IRQHandler(void)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8);
}

楼主:
至此整个移植过程就完成了,程序实现的功能是,通过电脑给USB设备发送数据,USB设备收到数据,然后再把数据发送回电脑,为了检验USB的发送与接收,使用Labview编写了一个简单的上位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发送哈哈,收到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