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LSM6DSO FSM手势识别的两种数组形式的疑问 ?

楼主(2021-08-03):
请教各位,刚接触LSM6DSO的FSM,本来想识别shake手势,结果在 lsm6dso_fsm.c里找不到shake手势的数组,并且是这种形式:

/* Program: glance */
const uint8_t lsm6so_prg_glance[] = {
  0xb2, 0x10, 0x24, 0x20, 0x17, 0x17, 0x66, 0x32,
  0x66, 0x3c, 0x20, 0x20, 0x02, 0x02, 0x08, 0x08,
  0x00, 0x04, 0x0c, 0x00, 0xc7, 0x66, 0x33, 0x73,
  0x77, 0x64, 0x88, 0x75, 0x99, 0x66, 0x33, 0x53,
  0x44, 0xf5, 0x22, 0x00,
};

/* Program: motion */
const uint8_t lsm6so_prg_motion[] = {
  0x51, 0x10, 0x16, 0x00, 0x00, 0x00, 0x66, 0x3c,
  0x02, 0x00, 0x00, 0x7d, 0x00, 0xc7, 0x05, 0x99,
  0x33, 0x53, 0x44, 0xf5, 0x22, 0x00,
};

而在另外一个代码里,找到一个这样的shake手势数组(unico转换出来的):

const ucf_line_t shake[] = {
  {.address = 0x10, .data = 0x00,},
  {.address = 0x11, .data = 0x00,},
  {.address = 0x01, .data = 0x80,},
  {.address = 0x04, .data = 0x00,},
  {.address = 0x05, .data = 0x00,},
  {.address = 0x5F, .data = 0x43,},
  {.address = 0x46, .data = 0x01,},
  {.address = 0x47, .data = 0x00,},
  {.address = 0x0A, .data = 0x00,},

。。。。。

  {.address = 0x09, .data = 0x00,},
  {.address = 0x09, .data = 0x00,},
  {.address = 0x09, .data = 0x01,},
  {.address = 0x09, .data = 0x01,},
  {.address = 0x09, .data = 0x00,},
  {.address = 0x09, .data = 0x00,},
  {.address = 0x09, .data = 0xE2,},
  {.address = 0x09, .data = 0x00,},
  {.address = 0x09, .data = 0x1E,},
  {.address = 0x09, .data = 0x00,},
  {.address = 0x09, .data = 0x13,},

。。。。

}

这两种数组格式都不一样,没法将这个 shake数组导入到上面那个工程里。

并且很奇怪,第二种数组连续多个address是一样的,是什么意义呢?这种方式能不能同时支持多个手势呢?找不到工程代码使用这种数组的例子。

谢谢大佬帮忙解答!

网友A(2022-12-20):
我一直以为,手势识别都是有个范围的,没想到是用数组做的

网友B:
楼主的手势识别是应用在什么产品上啊?

网友C:
格式不一样的话,你可以改一下调用函数吧,就能好点了

网友D:
你还是得针对调用它的函数来分析才行

网友E:
应该能支持多个手势识别吧

网友F:
我也没用过这个手势识别,但一般都是针对电容的变化,做出判断的

网友G:
可能方式不一样呗,有过滤的作用也有可能

网友H:
这个你也可以问问技术支持吧,问问他家的FAE看看

网友I:
我也觉得奇怪,为啥第二个数组很多是重复的呢

网友J:
有没有可能第二种是防止误触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