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5中断按键消抖该怎么去写?

楼主(2021-08-03):
(无正文)

楼主:

有点太高深了,理解不来

网友A:
两次查询,中间间隔50mS即可。

网友B:
这么高级的芯片没有玩过,平时都是用的51,方法是定时器计数,当检测到一个按键连续10次为0时表示按键确定按下,输出一个按键有效状态位,在为0的期间,有一次为1则表示按键无效。从来不用Delay,这样的方式缕试缕爽。

楼主:
因为用的是外部中断,所以不好用延时或扫描,不管搜到外部中断之间用边沿触发就行,已解决

网友C:
按键,这种超慢的时间,为什么要用中断???我都是在某个时隙里扫描按键,比如32ms时隙。

网友D:
按键上并接一个电容

楼主:
这买的开发板他不带硬件消抖

网友E:
就是软件滤波,第一次检测到按键按下时,开始计时,计时时间根据需要设置,如:20ms,50ms等等,时间越小越灵敏。计时到后,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若是,才认为是有效按键动作。

网友F:

不要用中断,用20ms周期性轮询。连续两次算正确按下。

网友G:
做个状态机就行,还能支持长按,双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