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自定义红外NEC解码,定时器TIM捕获方式

楼主(2021-08-03):
硬件准备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开发板,这里我准备的是NUCLEO-F030R8的开发板: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XzI0MzEyOTQ1,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选择芯片型号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XzI0MzEyOTQ1,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配置时钟源

HSE与LSE分别为外部高速时钟和低速时钟,在本文中使用内置的时钟源,故都选择Disable选项,如下所示: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XzI0MzEyOTQ1,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配置时钟树

STM32F0的最高主频到48M,所以配置48即可: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XzI0MzEyOTQ1,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串口配置

本次实验使用的串口1进行串口通信,波特率配置为115200。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XzI0MzEyOTQ1,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定时器配置

本次使用定时器1的通道2进行检测,配置入下。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XzI0MzEyOTQ1,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红外接收管

这里使用VS838的接收管,如下所示: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XzI0MzEyOTQ1,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红外编码

NEC协议载波:38khz
其逻辑1与逻辑0的表示如图所示: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XzI0MzEyOTQ1,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NEC协议格式:

自定义红外编码

协议如下: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XzI0MzEyOTQ1,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代码
在main.c中,添加头文件,若不添加会出现 identifier “FILE” is undefined报错。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红外接收口定义

/* USER CODE BEGIN PTD */
#define IR_IN1 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9)
/* USER CODE END PTD */

函数声明和串口重定向:

/* USER CODE BEGIN PFP */
#ifdef __GNUC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PUTCHAR_PROTOTYPE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uint32_t OrderData = 0;
uint8_t ReadyFlag = 0;
uint8_t OK = 0;
/* USER CODE END 0 */

定时器配置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1);//启动定时器
        HAL_TIM_IC_Start_IT(&htim1,TIM_CHANNEL_2);//函数用于使能定时器某一通道的输入捕获功能,并使能相应的中断
        printf("IR Capture !! \r\n");
  /* USER CODE END 2 *

楼主:
红外接收代码

  • [4400,5000]是用于捕获4.5ms的信号
  • [550,700]是用于捕获560us的数据0信号
  • [1100,1250]是用于捕获1120us的数据1信号
  • [2000,2500]是用于捕获2240us的截止位信号

/* USER CODE BEGIN 4 */
// 捕获中断回调函数,每次捕获到信号就会进入这个回调函数
void HAL_TIM_IC_Capture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uint32_t fallingCount = 0 ; // 下降沿计数
        uint8_t temp = 0 ;
        // 判断是否是定时器1的外部捕获口2
        if(htim->Instance == TIM1)
        {
                // 捕获到了上升沿
                if(IR_IN1)
                {
                        __HAL_TIM_SET_CAPTUREPOLARITY(htim, TIM_CHANNEL_2, TIM_INPUTCHANNELPOLARITY_FALLING); // 改变捕获极性为下降沿捕获
                        __HAL_TIM_SET_COUNTER(htim, 0); // 计数清零,从头开始计
                }
                else
                {
                        fallingCount = HAL_TIM_ReadCapturedValue(htim,TIM_CHANNEL_2); // 读取捕获计数,这个时间即为上升沿持续的时间
                        __HAL_TIM_SET_CAPTUREPOLARITY(htim, TIM_CHANNEL_2, TIM_INPUTCHANNELPOLARITY_RISING); // 改变捕获极性为上升沿捕获
                        if( ((fallingCount > 4400) && (fallingCount <5000)))
                                OK = 1;/// 4.5ms引导电平
                        else if (((fallingCount > 550) && (fallingCount < 700)))
                        {
                                temp = 0;//560 us,数据为0
                        }
                        else if (((fallingCount > 1100) && (fallingCount < 1250)))
                        {

                                temp = 1;//1120 us,数据为1
                        }

                        else if (ReadyFlag==0&& ((fallingCount > 2000) && (fallingCount < 2500)))        //2.240ms截止码
                        {
                          ReadyFlag = 1 ;
                                OK = 0;
                        }
                        if(OK)
                        {
                                OrderData <<= 1 ;
                                OrderData += temp ;
                                KeyCount = 0; // 按键次数
                        }
                }
        }
}
/* USER CODE END 4 */

楼主:
主函数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if(ReadyFlag)
                {
                        printf("order=%08X , code=%d\r\n",OrderData,OrderData);
                        OrderData = 0;
                        OK = 0;
                        ReadyFlag = 0;
                }
  }
  /* USER CODE END 3 */

楼主:
结果演示

红外连续发送5次码值,发送分别为

  • 1011(11)
  • 11 1010(58)
  • 11 0001(49)
  • 11 1111(63)
  • 11 0011(51)

分别如下所示: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XzI0MzEyOTQ1,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