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OC输出怎么做短线检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8-03):
你希望在哪一测检查?在线查还是离线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希望在哪一测检查?在线查还是离线查?

你好
1、最好,在右侧检查,要给CPU报警用
2、应该是在线,此处不是很理解在线离线,就是只要产品上电或运行,改线断路的话CPU就会知道。3、两侧是一个系统,不隔离

网友A(点评):
你这个就是在线测,但无法简单实现。除非左侧输出足够经常,那右侧即可根据时间来判断。

楼主:
信号不定时的高低变化,也可能一直不变(停机)确实不容易实现,

网友A(点评):
那就无法实现。

网友A:
另外须将集电极电阻移到接收侧,否则就不是OC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须将集电极电阻移到接收侧,否则就不是OC输出了。

意思上拉电阻靠近CPU更好吗?不是OC输出有些不明白,请赐教

哦,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如果说OC,就是自身不带上拉

网友A(点评):
长线容易耦合干扰,如果上拉电阻在左边,干扰会强很多。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考虑到干扰了,在右侧加了RC滤波。左侧安装在电机上,干扰肯定不小。抄的国产电路,可能有问题。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想做隔离,需要隔离电源和光耦,这样右侧的系统也不会受左侧干扰,但是会增加成本,你觉得按当前OC设计是否可靠?电机功率可能在10kw左右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这个需要做实际评估才知道,设计时可预留光耦位。

网友B:
如果产品1不会掉电,在产品2输入端加个弱下拉,检测到输入一直为低电平超过N秒就警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产品1不会掉电,在产品2输入端加个弱下拉,检测到输入一直为低电平超过N秒就警报。 ...

产品1输出有高有低,oc打开时本身就是低电平

网友B(点评):
那就产品2端拉到中间电平,用个窗口比较器,电平不在窗口内就警报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B: 是在窗口内则警报

网友C:
有办法,大致思路是这样:CPU串一个较大的电阻,需要检测时输出与输入相反的电平,不需要检测时,开漏输出或设置为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