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理论的应用(2)——HOWLAND电流源

楼主(2021-08-03):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HOWLAND电流源是采用运放构成的电流源类型之一,其电压源输入和电流源输出共地。

下面分别针对基本HOWLAND电流源HOWLAND电流源的一般形式,给出相应的分析。这里的分析过程,采用了电路理论中的若干原理(或定理),其也是电路原理在HOWLAND电流源上的应用。

楼主:
一,基本HOWLAND电流源

在下面的分析过程中,利用了电路理论中的电源变换密勒定理,使得分析过程直观简洁。

先给出基本HOWLAND电流源的原理图。

楼主:
上图中利用运放构成了正相比例放大器,下面将其简化成一个放大器符号。

楼主:
对上图中的电压源Ui和R3串联,利用电源变换,将其变换成电流源Ui/R3和R3并联。

楼主:
对上图中的R4,利用密勒定理,将其变换成前后两个电阻Rmi和Rmo。

楼主:
令Rmi=-R3,使得其并联无穷大(开路),那么余下就是一个电流源驱动负载,见下图。

楼主:
注意上述条件 R1/R2=R3/R4

上图简化成下图。

楼主:
至此,基本HOWLAND电流源分析完毕。上述分析利用电路理论中的原理(定理)直观地将电路原理图变换成所需形式。

楼主:
二,HOWLAND电流源一般形式

下面将利用BLACKMAN定理求解HOWLAND电流源一般形式的电阻关系,再利用叠加原理直接求得输出电流。

楼主:
先给出HOWLAND电流源一般形式原理图。

楼主:
类似基本HOWLAND电流源的分析,同样将其中的运放正相比例放大器用一个放大器符号简化。

楼主:
针对上图,下面给出相关分析。

楼主:
注意上述分析结果,若令R5=0,那么就回到了前面的基本HOWLAND电流源的情形。

网友A:
几个字占一楼,原本3-5楼就可以说完的内容,自己狂顶到22楼(看情形,还得继续顶)大师莫非缺分?想灌水赚点积分??

网友B:
大牛,科研成果啥时候商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