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大家的资源配置,都是什么样的习惯

楼主(2021-08-03):
例程中的初始化,都是这样的么
void AT32_Board_Init()
{
  /*initialize Delay Function*/
  Delay_init();

  /*Configure LED in AT_START_BOARD*/
  AT32_LEDn_Init(LED2);
  AT32_LEDn_Init(LED3);
  AT32_LEDn_Init(LED4);
  AT32_LEDn_OFF(LED2);
  AT32_LEDn_OFF(LED3);
  AT32_LEDn_OFF(LED4);

  /*Configure Button in AT_START_BOARD*/
  AT32_BUTTON_Init(BUTTON_WAKEUP); /*PA0*/
  AT32_BUTTON_Init(BUTTON_USER_KEY); /*PC13*/
}
就是一个管脚一个管脚的初始化,
能不能
单独的初始化时钟之后,
统一的做IO配置呢?

网友A:
这就要看你怎么定义函数和接口了

网友B:
像st不就是统一定义的么

网友C:
可以的,楼主有时间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