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评测报告】+ MikroBUS ACCEL三轴线性加速度计

楼主(2021-08-03):
本次报告使用的开发板为带有MikroBUS拓展接口的Curiosity Nano Adapter,主控芯片为AVR ATmega 4809,外设使用的是mikro accel3 click三轴线性加速度计模块。
本次实验使用的软件为MPLAB X,编译器为XC8。
打开MPLAB后,新建项目,选择芯片后,打开万能的MCC。
时钟配置默认即可,用到的资源如下,IIC、USART和Accel3模块,IIC用于模块的数据传输,USART用于和电脑的通信。

注意,MCC中需要先安装MIKROBUS的官方库才可以直接调用Mikro模块的驱动

Accel3配置选项中选择IIC通信(SPI通信会失败,暂不清楚问题出在哪)

串口选择串口3,因为根据数据手册,开发板上的DEBUG串口就是USART3

波特率9600,记得勾选支持printf

接着点生成,MCC代码部分便生成好了
在main函数中调用加速度计的API,MCC自带的官方驱动非常好用,API很简洁易懂

接下来使用MPLAB自带的DataVisualizer便可观察串口输出情况

完整的开发板外观

网友A:
这是microchip的传感器?

网友B:
这个板子是申请的吗

网友C:
MikroBUS ACCEL怎么样

网友D:
有陀螺仪传感器吗

网友E:
有测量角度的程序吗

网友F:
AVR ATmega 4809速度怎么样

网友G:
底板是自己设计的吗

网友H:
accel3 click收到干扰影响大吗

网友I:
可以做数据融合吗

网友J:
MikroBUS拓展接口?

网友K:
哪次活动带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microchip的传感器?

不是官方的传感器,是MikroElektronika公司的,算是一种开源的接口,任何公司和人都可以按照文档规定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底板是自己设计的吗

用的是microchip官方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AVR ATmega 4809速度怎么样

响应速度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