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nitDelay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08-03):
void InitDelay(void)
{
    s_facus = __SYSTEM_CLOCK / 1000000;
    s_facms = s_facus * 1000;
}
请问这个函数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
加个它?
  1. int main(void)
  2. {
  3.         InitDelay();
  4.         InitDebug();

网友A:
就初始化一些变量,如果用到mdelay或udelay这两个函数,会用到这些变量

网友B:
初始化用于延时函数的配置

网友C:
From AC7801X 开发板入门指南.pdf,   section 5.2.3

通过调用 InitDelay()函数初始化延时,而后可以通过 mdelay 和 udelay 函数实现 ms 和 us 级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om AC7801X 开发板入门指南.pdf,   section 5.2.3

通过调用 InitDelay()函数初始化延时,而后可以通过 m ...

好的,学习学习

网友D:
初始化延时函数需要用到的两个变量值

网友E:
给延时函数初始化变量